使用51单片机实现机械手

楼主(2024-10-27):
使用51单片机,12V减速电机,电位器实现机械手

网友A:
不错了。我用电位器做示教传感器,然后接收部分是舵机,做小手带大手闹着玩

网友A:
用行程开关限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行程开关限位吗?

使用电位器定位

网友B:
割了个空调支架?
不知道电位器和转轴怎么关联的。
做个大家伙,卸个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割了个空调支架?
不知道电位器和转轴怎么关联的。
做个大家伙,卸个船没问题!

刚好有个坏的空调支架,就用上了,电位器和电机使用联轴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了。我用电位器做示教传感器,然后接收部分是舵机,做小手带大手闹着玩

那样也不错,直接用手控制机械臂

网友C:
感觉机械臂还是用编码器+步进电机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机械臂还是用编码器+步进电机靠谱些

步进电机精度高一些

网友:
我用的  MEGA 2560  学着开源资料搞得        佩服大神   DIY 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