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充气泵质量怎么样?能用住吗?你们都是多少钱买的?

楼主(2024-10-27):
车胎一个月就需要打一次气。想买个充气泵,看了电动的从30几元到200元都有,不知道这东西能用的住吗? 还是买一个高压打气筒手动打气,高压打气筒有手动的有脚踏的,手动的好?是的脚踏的好?

网友A:
不知是什么车胎?两轮自行车还是八轮自行火炮?

网友:
我曾经买过一台某宝搞活动的,39元,压力显示是指针的那种,差不多十来年了,每次扎胎或者胎压变小就用它打气,同事偶尔会用,次数不多,现在还能使用。如果使用频繁的话,建议还是买贵点的,太便宜的估计不会用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什么车胎?两轮自行车还是八轮自行火炮?

捷达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车胎是否微漏气,一般是春夏或秋冬之交时才需要补气或放气,即使是密封性不太好,也就是3-4个月才补气一次。其次我2009年买的充气泵,现在还在用(用的很少,扎钉子了不要拔,充好气赶紧补胎去),换了压力表,充气嘴(这个不是坏了,是把螺纹的换成卡口的)。

网友B:
不行,用不了几十次就完犊子,我买的是200多元双缸的,刚开始能打6个压,没几十次凸轮就完了

网友C:
车载充气泵很容易坏,最好的还是高压打气筒,手动的,缺气时每个胎压40下就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载充气泵很容易坏,最好的还是高压打气筒,手动的,缺气时每个胎压40下就足够。

手动的高压打气筒好还是脚踏的那种好?

网友:
宝上的这种适合

网友:
我一部捷安特,专配了一个5块多钱的手动充气泵。

网友:
一个月充一次气的话就要考虑轮胎微漏了,如果是超过6年的轮胎就要考虑换新了。打汽车轮胎的话首先考虑电动充气泵,手动的和脚踏的都会很费劲的,用过两次就知道了。

网友D:
老老实实换胎换轮毂去检修吧,便宜的充气泵不好用,不耐用,贵的泵,也快买个新轮胎了。
现在是每个月充一次气,很可能过几个月就变成半个月一次了。

网友:
现在汽修店打气基本都是免费,及时发现及时去补气,买那玩意除非长途气泵+补胎工具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老实实换胎换轮毂去检修吧,便宜的充气泵不好用,不耐用,贵的泵,也快买个新轮胎了。
现在是每个月充一 ...

好的。我还是去检修一下轮胎吧。 买气泵便宜的不好用,买贵的又用处不大。

楼主:
像这种微漏气的情况,容易检查出来是哪里漏气吗?一个月压力从2.5减到1.4

网友E:
引用 楼主:
像这种微漏气的情况,容易检查出来是哪里漏气吗?一个月压力从2.5减到1.4

继续给轮胎加压,放到水池里就能发现漏气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续给轮胎加压,放到水池里就能发现漏气点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补气的话,选择就多了,小米那种设置胎压自停的最方便小巧,脚踩的带气压表的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的高压打气筒好还是脚踏的那种好?

越复杂越容易坏,脚踏的我也用过,不久关节就松脱坏了,就是普通打气筒最好,不是高压的也一样可用。补气时每个胎只要打30-40下,并不费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种微漏气的情况,容易检查出来是哪里漏气吗?一个月压力从2.5减到1.4

这可不叫微漏,早该去检查了

网友:
我用的是手动的,打过很多次,电动的还要充电,还要考虑电池寿命,气缸本身寿命也短。
脚踩的累,嘎吱嘎吱要踩半天,手动那种,就是老式的气管子,用起来方便,也不占地方,细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载充气泵很容易坏,最好的还是高压打气筒,手动的,缺气时每个胎压40下就足够。

秋季入冷了,用大气管打气,每个轮胎100下,锻炼身体又保养了车。

网友:
买了小米充气宝2PRO,充气是挺快的,扎了钉子的也能打到2.5个压,零时应急补气目前看还不错

楼主:
看来还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打气筒就好用,又便宜还不容易坏

网友F:
我200元买了个奥突斯的220∨打气泵,就是用喷漆枪、气钉枪的那种,6年了,很好用,补充气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200元买了个奥突斯的220∨打气泵,就是用喷漆枪、气钉枪的那种,6年了,很好用,补充气用的多

220V的不方便携带,只能家里用

网友:
建议还是先把漏气的问题解决掉。
如果是轮胎漏气了补下也用不了多少钱,
补好了上高速,换季就不用担心了,
但如果是轮毂变形了代价就有点大了,
但还是建议换轮毂。
气泵只能是临时用下的。我的气泵是三厢富康上带的,
用的时候声音难听极了,心里就怕马上坏了,
不过用了快20年了,倒也还能凑合,
最怕就是给现在的翼虎补气,因为轮胎有点大,
要打好几分钟,慌的一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行,用不了几十次就完犊子,我买的是200多元双缸的,刚开始能打6个压,没几十次凸轮就完了

6个压的是什么车?一般都是2.5BA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6个压的是什么车?一般都是2.5BAR的。

用手堵住压力表显示,当然汽车不能打那么大

网友:
楼主轮胎多半时间比较长吧,一般橡胶老化之后密封性不太好,容易跑气。打气泵我用过好几种,都不太满意。现在发现闲鱼上有人卖气动避震充气泵改装的充气泵,这东西应该不错,我现在用的充气泵再坏就准备换那个了。只有价格有点贵。

网友:
去年买的一个无线的,用过两次。这货很少用不是质量很离谱的话用几年应没问题。

网友:
300多元的米其林,好用的很,用了近十年啦

网友:
小米的,199很方便

网友:
淘宝杂牌用了6年,一年用不了几次。

网友:
我一直再用给自行车打气的那种带储气罐的高压气枪放后备箱,补气几十下就搞定上面有个气压表可以参考好用不贵还锻炼身体。

网友:
后来看到有脚踏式的好用可惜原来那个打气筒换了2个车还就是不坏。

网友:
我用的是网上买的用12V电池(也可接车充座取电)的充气泵,充到设置压力自停的那种,数显压力的。只是设置成2.5它偏要打到2.6才停得下来。每次打气都气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