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9147自动搜台求助

楼主(2024-10-27):
菜鸟,不会编程,画了个TC9147的板子,手动能搜台,但是自动搜台没有用,请各位老师帮看一下,我还差哪里没有抄对。红圈那部分是我已抄的

红圈标的是我抄的

网友:
你是完全照抄这个收音电路,还是只抄了频率合成部分,收音用的其它电路?
要测一下,手动收到信号与无信号时,你画的这两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变化,才好判断。

楼主:
我只抄停信号这部分,他停止信号有2路的,还有一路接12脚的,不知那一路有什么用,所以没有抄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贴子里justmexx坛友提供的资料,自停只与31,32,33脚有关。

网友A:
这个自动搜台自停比较复杂,还要各电路的电平、时间配合才可以完全工作正常,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动搜台自停比较复杂,还要各电路的电平、时间配合才可以完全工作正常,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老师好,你是大神,基础知识劳固,会分晰电路,做起来会得心应手。我玩TA9147,是因为这个最简单,芯片也好买,现在这电路过时了,一般人都自已写程序,我 能力有限,只能搞这个玩一下。还有一个UPD1704C这个也可以,就是预分频芯片不好搞。

网友A:
分频芯片很多的,直接买来再加一个比较整形电路后输入芯片触发,会更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频芯片很多的,直接买来再加一个比较整形电路后输入芯片触发,会更稳定的

基本上可以自动搜台了,但与商品机比还差好远,只要是电压高敏感度高,低又不自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可以自动搜台了,但与商品机比还差好远,只要是电压高敏感度高,低又不自停

请问;你的变容管在哪里买的,我收一台坏的用TC9147的电调机,基本修复后,发现评标可以从87.5-108,但实际接收频率与屏显不符,怀疑是变容管坏。

楼主:
TC9147没有用到变容管,高频头的变容管都是淘宝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变容管在哪里买的,我收一台坏的用TC9147的电调机,基本修复后,发现评标可以从87.5-108,但实 ...

如果本振电感线圈电感量低了,或者槽路电容变小,此时VT输出最低,本振输出依然偏高,导致整体接收频率低端高了,高端也跟着高,如果本振线圈电感量偏大,则会反过来,可以在设定好接收频率后,在低端调节本振线圈,让本振频率对应好显示频率,然后再调整高端,一般要反复几次,在调节之前务必保证VT相关部分没有漏电,可以通过检测变容二极管的VT电压值来确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TC9147没有用到变容管,高频头的变容管都是淘宝买的

是我没写完整,是高频头上用变容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本振电感线圈电感量低了,或者槽路电容变小,此时VT输出最低,本振输出依然偏高,导致整体接收频率低 ...

谢谢答复;就是不知道如何测试变容管是否漏电,故障的现在更差,原先虽说接收频率在位置高于实际屏显,但声音很好,现在已经变得信号很差,查测其他原件基本正常,就只能怀疑变频管。

网友:
会否我用TC-9157替代的问题?但查对过与TC-9147几乎无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TC9147没有用到变容管,高频头的变容管都是淘宝买的

请问;你的TC-9147,38脚的电压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