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L1电流表改装ESR在线电容检测仪

楼主(2024-10-28):
前言:
看到ESR在线电容检测原理,很想弄一块,奈何查某宝的ESR在线检测仪太贵,于是通过度娘查ESR制作;
看到矿石收音机是最多ESR制作的论坛,很多早期大神都在矿石收音机论坛,留有制作神贴,不断搜查其相关原理;
原理上,开始主要参看小鬼头老师的在论坛的相关大作,基本有所了解,太是看来制作难度较大;
最后才查到hotdll大师《单电源只要一块IC的指针ESR表外挂模块!有原理图,欢迎探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511567
原理不再复述,看在矿石收音机论坛上的相关大作
看完后,觉得较简单,容易制作,既然简单,成本估计也不高,于是有了仿制的欲望。
..........

好不容易,用洞洞板,花费约20元直接材料费,外加数天准备,数小时焊接,制作了一块指针万用表外挂,
调试过程不能正常工作,发现洞洞板焊接有错漏焊点2个,更正后,终于指针万用表可以用外挂ESR了,
供电采用玩具上的18650单节锂电池,基本正常工作,这些很多网友都做了。

看到手头上刚好有一个,某工业拆机的废弃电流表,看过小鬼头老师的大作,提到原理基本一样,换不同表头也可以工作,
于是想用一个85L1电流表,改装成ESR在线电容检测仪;

第一次实验:
既然老师说明可以用多种表头,那么先将电流表检测一下;
外观图(原图没有保留,此为某宝的盗图)

网友:
前排认真学习

楼主:
上面第一次发贴,上传了没看到,再传1次,结果变成双图了,不知道如何修改。

第一次实验,将电流表改成直通的表头
言归上传,先将电流表的交流互感器与整流板拆下来,将表头线直接接到接线柱上。
考虑到使用量程范围,中值选用10欧,表头面板刮除原电流丝印,用激光打标标打成ESR与电阻刻度;
查了一下表头电流范围,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查核对,电流表头估计是0.5mA的,比万用表表头要大。
按小鬼头老师的说法,任何表头都可以改制,理念上直接了一下原来的外挂板,调整一下短接电流为最大值,再用中值电阻校对中值就可以了。

楼主:
第一次实验测试结果:
直接接上并没有达到原的效果,将电阻调到最大值,不能达到满量程,并且开路时有初始电阻,立马蒙圈了,原来按各位大师的方法,抄出来都不容易,改制一下并不是那么简单。
图片上,LED亮是开路,LED灭是短接:

楼主:
第二次实验:
问题出在哪呢?是不是表头出什么问题,检查后电流表是能用的;还是跟电路参数有关系;
是不是电源电压过低导致增益不足,因为原方案是用18650锂电池的,可以便携,但原设计理论上用到5V-9V会更好,可以用NE5532等运放,既然如此,先将供电用手机充电头接上测试。短接测试端,灯灭调电阻,果然可以调到满量程了。但是开路一看,灯亮有初始电阻。这怎么整,中值校准偏差有20%,可以勉强用,要不继续加电压到9V,应该可以,但是万用表的9V电池都改成锂电池供电了,又要用回9V?不甘心,更重要的是,能否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思考,查看HOTDLL大神的电路图,与电流表增益有关的是电阻倍数,如果改电阻倍率,理论上可以,但是线性刻度就可能对不上了,还有串联了2个整流二极管,这个有什么关系呢?突然想,D3D4都写了用1N4007,D1D2没有写,我都用1N4007,用万用表0.1mA表头没有任何问题,用0.5mA表头才出的问题,电路工作的频率是100kHz,远高于1N4007的工频应用。改用高频二极管是否可以增大增益而不需要加电压呢?

楼主:
第三次实验:
将电路中的D1、D2由1N4007改成快速恢复二极管FR107,效果很理想:仍采用锂电池,均能调整最大电流值。开路是无穷,取一个10欧电阻,测量在中值附近(原表头是2.5级的,即2.5%误差),没有问题。
最后由于电流原设计是安装在面板的,单独工作方向不好摆放,3D打印制作了一个支架,固定表头和电路板,整合起来应该算比较方便了,发一个成品效果图。
第一次发贴,表达不好,另外水平有限,改一个二极管,写那么多,但是实际是遇到问题不断反思的过程。跃然简单问题写复杂了,但是将自己的思路过程写清楚,以记录电子技术成长之路。

楼主:
补刻度制作过程:
参考论坛上有关刻度面板的制作资料,但看完觉得太复杂,这些感觉是做万用表专业人员的,做得很复杂,我们只做一个简单参考,看起来有用就可以了,因为,用原表盘的刻度线,改数据是最简单和快捷的。
那么首先要算出平均分布的大刻度是什么值,最后用不同的中值验证,发现10欧对应6个主分度,出来的数据较整数,所以最后采用了中值10欧,2倍增益方案。

网友(2025-01-03):
你调出来频率是多少,我想把频率降到10khz,不晓得怎么做合适

网友:
在102上并103可行,但是现在不满幅,并有初始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