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w88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缸车也敢尝试?
引用 网友B:
换发动机机脚垫,10W公里了该换了。机脚垫坏了的感觉就是速度过了95后就开始地板震动。
引用 网友C:
太笼统 不说发动机,轮胎可能是最大问题,动平衡没做好 轮胎过软失圆,常见于廉价胎和传销胎,森麒麟、朝 ...
引用 网友D:
轮胎新换,动平衡没问题,怠速也都还能接受,在驾驶室基本感觉不到抖动,就是100时速抖动最厉害,就和我 ...

网友E(2024-10-28):
同为通用的三缸车使用者,冬天冷车启动时、D档等红灯时抖动较大,其余情况都还不错。
如果已经换过机脚,关注一下抖动时的发动机转速,看看空挡情况下发动机转速在哪个区间的时候抖动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为通用的三缸车使用者,冬天冷车启动时、D档等红灯时抖动较大,其余情况都还不错。
如果已经换过机脚, ...

空档时踩油门到4000转都平顺正常,只有在高速上正常跑的时候才会有抖动的问题,停车的时候一般都会挂到空挡,D档原地踩刹车是有点抖,但我感觉也都还能接受,这个车除了是3缸这个遭人嫌弃,其余都还好,跑长途舒适性一般的SUV 是没法比的,毕竟定位是旅行车。100公里这个节点抖动我感觉是在变档的原因,也就是说类似车没力,因为转速确实没有上来才抖,正常情况转速要跟着上去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波箱真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车曾经就是100左右的速度区间轻微抖动,重新做轮胎平衡后就好了。

动平衡问题比较常见
还有轮胎变形也挺多的,我买的朝阳新轮胎,做动平衡就在那里晃

网友:
基本上是轮胎的问题:之前我的车就出现在120速度抖动,超过120就算跑到180也不抖,后来换了轮胎就好了。你可以试试做轮胎动平衡

网友:
消振机构不完善,处于临界共振状态,相当于收音机的间歇性自激。

网友: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电工,给你普及一下:因为螺丝钉的长度直接影响挖掘机的扭矩,你往里砸的时候会释放大量的高能蛋白,俗称UFO,再说,你根据这个勾股定理很容易看出,人工饲养的东条英鸡是可以捕获野生的三角函数,并且由于天气预报不及时播报,导致太平洋发生月食,所以才会出现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跑快10W公里了,之前一切挺好呀!

你说的到100公里就共振吧?方向盘不抖就是后轮,可能是后轮不圆了,或轮胎钢丝有断的(后轮也需做动平衡)。到修车的地方找两条正常的轮胎换上试试。你的发动机从低速到4000转不抖,还是查轮胎。

网友E:
如果空挡不抖,那么发动机问题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不负责任,不担责任的瞎想:如果把前轮轮胎拆了,用举升机把车提起来,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前轮空转到100的时速,如果震动消失,是不是可以说明是轮胎问题?

楼主:
查查查查,放假了一一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空挡不抖,那么发动机问题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不负责任,不担责任的瞎想:如果把前轮轮胎拆了,用举升 ...

自己脑袋不好使,有点痴呆了,轮速传感器在后轮,前轮空转看不到速度

网友:
刚好最近在看雪佛兰的沃兰多,也是7座1.3T。不知道能不能入手,二手的

网友:
应该是共振,你既然排除了机脚、轮胎,那就检查下半轴球笼。如果是有过渡轴的等长半轴,那个轴承也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缸车也敢尝试?

三缸机也没有啥不可以用的。福特的1.5T三缸+8AT的,在等红灯挂空挡的时候,才能感觉到方向盘比4缸的抖动要大一点,但是没有其他的影响。

网友:
检查下摆臂胶套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是轮胎动平衡没做好,一般是感觉得出来抖那只的。一个办法,两侧同时更换前后轮互换再开就会发现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