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终于挂了

楼主(2024-10-28):
库房泡水了,电脑跟着一命归西。打开机箱盖,里面死蟑螂,粉尘,蜘蛛网等等,看着心理膈应,就不上图了。

拿到水龙头一顿洗,把CPU拆下来,电源拆下来。电源还能再用,其余元器件全是垃圾堆的宿命。

这电脑可有年头了,期间换过一次电源。最初电源航嘉R80,用了七八年烧了,又换了这个台达250W电源。处理器还是老AMD推土机年代的低档货,速龙605E,主频最高2.3GHz

楼主:
台达250W电源给我现在的 华擎A520M-HDV + AMD 5300GE + 32GB内存(两条英睿达) + 两条SSD(索你蛋P44Pro+西数SN550) 用实在太好。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换新的平台,性能更强悍,功耗更低。重装电脑最好选择带M2硬盘插口的主板。

网友:
小车不倒只管推!推不动了就退休,哈哈

网友:
该退役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拆出西数的垃圾绿盘,慢如老牛,大文件60MB/s左右的读写速度。

网友:
推土机架构实在是太老了,一点用都没有了。AMD粉还没有转INTEL粉 我是2003年AMD粉2010年转INTEL粉了。2003年前啥粉也不是,不过买的,装的都是INTEL的CPU。

楼主:
曾经用过的x86_64处理器。

牙膏厂PIII 1.13GHz, 买的二手,扣肉早出来了,太贵而已

PIII

PIII

按摩店推土机系列

250E,不加电压,直接改外频,从3GHz就能上4GHz
1065T,昙花一现,卖了二手

牙膏厂扣肉Sandy和IVY处理器系列

i3-3240,至今在库房里服役
i3-3220T,闲置多年,吃灰
E3-1230,用了2年,卖了二手
E3-1225 V2,主板坏,吃灰中
E3-1265L,送人了
I5-3337U,三星笔记本里,至今完好,吃灰中
I5-3427U,Intel的NUC,过保不久损坏,丢弃

按摩店ZEN3处理器系列,至今都在服役中。

ZEN3 5300GE,购于疫情期间
ZEN3 5700G,购于疫情期间
ZEN3 5600U,HP轻薄笔记本里,购于疫情期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出西数的垃圾绿盘,慢如老牛,大文件60MB/s左右的读写速度。

温盘时代听吹嘘安静省电买的绿盘   一个 60MB/s(左),一个 160MB/s(右) 这是什么人间惨剧

网友:
我的x4 640 速龙处理器 也吃灰了 还有技嘉870主板

楼主:
西数绿盘坏了,主板没坏,换块盘又复活了。不过性能太差,不值得继续发挥余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盘时代听吹嘘安静省电买的绿盘   一个 60MB/s(左),一个 160MB/s(右)  这是什么人间惨 ...

我的电脑还是512M硬盘,算什么剧?现在应该多大和多少传输速度的才合潮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还是512M硬盘,算什么剧?现在应该多大和多少传输速度的才合潮流?

我的意思是,绿盘只有它旁边那个零头,这是人间惨剧

至于现在也是餐具

买的 4TB 主流 SSD 只有不到 1.6GB/s 写速度 这钱花了,好像又没花,速度不上 7GB/s+,如花?你说是不是餐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绿盘只有它旁边那个零头,这是人间惨剧

至于现在也是餐具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