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晶体管收音机要用磁性天线

楼主(2024-10-28):
    打开晶体管收音机的后盖,就可以看到一根圆形的或扁平形的磁棒,上面套着几个线圈,这就是磁性天线。为什么要用磁性天线?这个问题只要了解磁棒的一些特性就可以搞清楚了。

    磁棒是用一种磁性材料做成的。象金属可以导电一样,磁性材料可以导磁。一般用磁力线来表示磁场的强度。磁力线愈密,表示这处的磁场强度愈大。如果把磁棒放在磁场内,由于它具有导磁性,所以磁力线易于通过它,磁棒附近的磁力线就会聚束在磁棒内,如图1所示。

    磁棒的导磁性能愈好,它聚束磁力线的能力就愈强。说明导磁性能的数据叫做"导磁率",常用希腊字母 u (近似读音为"谬" miu )代表。

    从广播电台送来的电磁波,产生磁场。磁棒由于有聚束磁力线的作用,因此磁棒可以有效地吸收电磁波磁场的能量,也就是说可以有效地"捕捉"电磁波,提高接收信号的效率(比未用磁棒时要提高几十倍以上)。

    磁棒的有效导磁率与磁棒的材料有关,并且与磁棒的外形尺寸有关。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磁棒长一些,截面积大一些,聚束磁力线的能力也显然强一些。另外,计算证明,有效导磁率与磁棒的长度l、直径 d 的比值有关,比值 l / d 愈大,磁棒的有效导磁率也愈大。一般,为了照顾能有适当大小的截面积,又要有较大的 l / d 比值,把 l / d 这个比值选在10-20之间。总之,磁棒似乎愈长愈好,但实际上太长了也不利。因为磁棒太长,磁棒内部对磁场能量的损耗加大,另外收音机体积也必须加大,得不偿失。一般磁棒长度以200毫米为限。

    磁性天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方向性。当磁棒处在图2所示位置时,即当磁棒的轴线与要接收的电磁波传播方向垂直时,电磁波磁场产生的磁力线与磁棒平行,贯穿磁棒的磁力线最多,接收到的信号也最强。

    偏离这个方向,接收到的这个电台的信号就减弱。利用这种方向性,可以提高收音机选择电台和避免干扰的能力。

    由于磁性天线具有上述特点,又由于一般晶体管的内部杂音较大,要求必须有较强的输入信号,所以在晶体管收音机中普遍采用磁性天线。

楼主:
《为什么晶体管收音机要用磁性天线》这篇文章摘录于1975年的《无线电》杂志。
发表此文的目的在于分享一下磁棒的特点和特性,以及磁棒在何种情况下能更有效的接收电磁波。
当年的晶体管和现在的晶体管肯定会有差别。但主要目的在于了解磁棒的各方面参数对接收效果的影响。
至于用不用磁棒和用什么磁棒,不排除个例。
请各位看官理性评论。

网友:
用大于2.5米直立天线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高级收音机很少用磁性天线。因为机内空间紧张安排这个磁性天线比较困难。

网友:
给楼主补充一下
收音头的中波天线往往是框式天线
普通的收音机用磁性天线是限于尺寸和成本考虑想出来的好办法。

网友:
“又由于一般晶体管的内部杂音较大,要求必须有较强的输入信号,所以在晶体管收音机中普遍采用磁性天线。”
为什么“一般晶体管的内部杂音较大”呢?楼主可否科普一下?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也有使用磁棒的;
晶体管收音机,也有不使用又黑又长又硬又脆的磁棒的,它LC回路中的L,用的是个类似中周一样外形的小线磁芯圈,但它需要一个外接天线。

网友:
楼主,磁性的解释不是内部磁化产生磁场的方向与外部磁场相同导致磁场增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