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T241晶体管收音机(大台式交流供电)

楼主(2024-10-28):
昨天搬回来的,通电试机发现各波段收不到电台,按压波段开关时喇叭发出嘎拉嘎拉的声音。
拆开,内部无修理痕迹……

网友A:
首先要打理一下转换开关,电位器等容易氧化原元件

楼主:
印刷版图上传时提示超标,发不出来。等调整图片后再发~

楼主:
先上论坛坛友提供的电路图,根据图纸来分析一下故障部位?^_^

网友B:
按压波段开关时喇叭发出嘎拉嘎拉的声音:从这看,功放应该没有问题吧?查检波以前各级静态工作点。或用干扰法先大概确定一下故障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压波段开关时喇叭发出嘎拉嘎拉的声音:从这看,功放应该没有问题吧?查检波以前各级静态工作点。或用干扰 ...

低放电路是没什么大问题,不过该机采用交流电源通过整流、滤波后供电,交流声比较严重。
不动电烙铁,光用万用表初步检测:收音机芯电路板7.5v电压稍低,7.2V的样子。
手拿万用表笔触碰各管子基极,越往前,干扰噪声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打理一下转换开关,电位器等容易氧化原元件

波段开关确实需要打理了,按压它的杆就嘎拉嘎拉响……
看它样式,好像互锁全密封架构

网友C:
我的咸鱼唯一挂的机子,卖了2年,没人要。这么好的机器,为了对经典致敬,一直挂0.22K不包邮。两年来只有2-3位问过。
波段开关洗洗就ok了。

网友D:
喜欢收音机的人越来越少,估计没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咸鱼唯一挂的机子,卖了2年,没人要。这么好的机器,为了对经典致敬,一直挂0.22K不包邮。两年来 ...

全部波段开关,拆下来洗洗更健康
看到是互锁的,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喜欢收音机的人越来越少,估计没人要。

是呀,能够动手打理它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低放电路是没什么大问题,不过该机采用交流电源通过整流、滤波后供电,交流声比较严重。
不动电烙铁,光 ...

‘’供电,交流声比较严重‘’先把电源滤波整好,波段开关清洗后测各点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供电,交流声比较严重‘’先把电源滤波整好,波段开关清洗后测各点工作电流。

看它的电源电路图纸,不难看出它有交流声的源头是没有稳压电路

网友F:
没稳压电路的放大器多着呢,未必一定是交流声大。
你先插上天线,关闭家里的led灯具,哪怕是按住波段开关,总能收到几个台。这机子质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稳压电路的放大器多着呢,未必一定是交流声大。
你先插上天线,关闭家里的led灯具,哪怕是按住波段开关 ...

这么多年的机器,加上保管它的房子封闭严重,单单一只2200的电解电容器(有可能电容量已减少)滤波,交流声大的可能性大一些^_^
至于它收听不到电台,已反复试过了(暂时不想动电烙铁修理)^_^

网友:
收听地点很重要。我住18楼,除了在窗户边能收到台,其它地方都不行。

网友G:
千万不要用WD40清洗开关,这个东西渗透性太好,PCB会被渗透的。我的那台就这样,PCB颜色不好看了。灌酒精清洗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千万不要用WD40清洗开关,这个东西渗透性太好,PCB会被渗透的。我的那台就这样,PCB颜色不好看了。灌酒精清 ...

谢谢提醒,暂时没有无水酒精,先暂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