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如何焊出这效果?

楼主(2024-10-28):
最近收藏了一块匈牙利147万用表,1955年生产的,看着内部的焊点,象银焊一样,颜色也与锡焊不同,发贴的目的是:请教各大佬,如何焊出这效果?

网友:
多放点松香,焊完清洗后就是这效果了

网友:
锡要好63纯度
焊接温度要高,至少270度以上(高频焊台)
普通烙铁的话,黄花907这种,要开310度
充分预热,然后焊接

网友:
第一个象是跑铜焊,我有个苏联收音机,里面全是跑铜焊,现在的那种使用火机丁烷气的微型火焰枪大概就能跑铜,不过我没试过。

楼主:
我个人感觉应该特殊点的锡焊。T宝上有类似焊锡,颜色也差不多。

网友:
其实温度够,焊锡用45的,焊完了就是这样,一点也不亮。

网友:
含银锡丝焊接效果就是这种哑光的,而普通锡丝则是亮光的。只是,不知当时是否已经有了银锡丝?

网友:
锡丝含银是为了达到共晶合金提高焊点性能和防止焊接 镀银或镀金器件时产生脆性结合层 ,并不是为了增加导电和发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