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标准对C++14的兼容性如何? C++14项目升级C++20需要修改代码吗?

楼主(2024-10-28):
C++20标准对C++14的兼容性如何?
C++14项目升级C++20需要修改代码吗?

网友A:
应该没问题,编译下试试
就算有问题,也能通过写成动态库,导出接口

网友B:
C++ 太过复杂了,没人敢说精通 C++ 的所有方面,估计在本坛敢说自己熟练掌握 C++ 的都没有。

不过你担心的兼容性问题,俺觉得不会有什么大麻烦,毕竟保持向下兼容性是任何语言版本升级首先要考虑的事情 (Python 除外 )。

网友C:
不同的编译器不一样。例如gcc(g++)编译的时候,后面方框里打个勾,或者命令行指定-std=c++11。
其实根本不用关注那么多,大多数情况C++11就行,2024年了,大部分编译器对C++17支持的都残缺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编译下试试
就算有问题,也能通过写成动态库,导出接口

现在没有代码,chipset009那本书是C++1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 太过复杂了,没人敢说精通 C++ 的所有方面,估计在本坛敢说自己熟练掌握 C++ 的都没有。

不过你担心 ...

这些特性基本都用不到,C++14有的那些特性也都被后续标准继续支持
我比较担心的是STL标准模板库的用法C++20对C++14是不是都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编译器不一样。例如gcc(g++)编译的时候,后面方框里打个勾,或者命令行指定-std=c++11。
其实根本不 ...

常用的特性没有变化就可以了,C++11好像有个别特性被后来的标准废弃或者修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常用的特性没有变化就可以了,C++11好像有个别特性被后来的标准废弃或者修改

Unicode,后来去掉了,最蛋疼的就这玩意了,再后来标准貌似没有加上。
STL不用担心,C++23一路能兼容到C++98,只是越后来写法越简单而已。

C++里复杂的地方有几处,重载协议,模板,并发控制(原子操作,mutex,条件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icode,后来去掉了,最蛋疼的就这玩意了,再后来标准貌似没有加上。
STL不用担心,C++23一路能兼容到C ...

我写的小程序代码基本还是按C++98标准,不过要用一些STL库,曾经发现random_shuffle函数用法C++11跟C++98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C:
C++是个讲人权的地方,你想怎么样都行,但后果自负。所以我觉得,能用C则用C,能用JAVA或则用JAVA或者C#,能用脚本则用脚本,除非迫不得已,否则还是远离C++比较好。

举个例子吧,调用一个函数,这玩意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在C++里看上去也有点复杂,你可以不那么写,但你约束不了别人怎么写。
int foo(int n)
{
  int s = 1;
  for(; 0 < n; --n)
    s *= n;
  return s;
}

class C
{
public:
  C() = default;
  explicit C(int a) : y(a) {}
  ~C() = default;
  int foo(int x) const { return x + y; }

private:
  int y;
};

#include <functional>
#include <string>
#include <iostream>

int main()
{
  typedef int (*f_int_t1) (int); // the old style
  f_int_t1 foo_p1 = &foo;        // & is redundant and optional
  using f_int_t2 = int (*)(int); // easy to understand
  f_int_t2 foo_p2 = foo;
  std::function<int(int)> stdf_foo = &foo; // modern

  const std::string Sep(" ");
  constexpr int N = 5;

  std::cout << "global function:" << foo(N) << Sep << foo_p1(N) << Sep
            << foo_p2(N) << Sep << stdf_foo(N) << "\n";

  typedef int (C::* f_C_int_t1) (int) const;
  f_C_int_t1 C_foo_p1 = &C::foo;  // the old style
  using f_C_int_t2 = int (C::*) (int) const;
  f_C_int_t2 C_foo_p2 = &C::foo;

  const C c(10);
  constexpr int X = 20;

  std::cout << "old member call: " << (c.*C_foo_p1)(X) << Sep << (c.*C_foo_p2)(X) << "\n";

  std::function<int(const C&, int)> stdf_C_foo = &C::foo;
  auto greet = std::mem_fn(&C::foo);
  auto callback = std::bind(&C::foo, &c, std::placeholders::_1);
  std::cout << "new member call: " << stdf_C_foo(c, X) << Sep << greet(c, X) << Sep
            << callback(X) << "\n";

  return 0;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代码,chipset009那本书是C++14的

若你只是拿来学习或者做些小的实用工具,完全不必担心这些东西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是个讲人权的地方,你想怎么样都行,但后果自负。所以我觉得,能用C则用C,能用JAVA或则用JAVA或者C#, ...

俺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不赞同你贴代码的方式!

int foo(int n)
{
  int s = 1;
  for(; 0 < n; --n)
    s *= n;
  return s;
}

class C
{
public:
  C() = default;
  explicit C(int a) : y(a) {}
  ~C() = default;
  int foo(int x) const { return x + y; }

private:
  int y;
};

#include <functional>
#include <string>
#include <iostream>

int main()
{
  typedef int (*f_int_t1) (int); // the old style
  f_int_t1 foo_p1 = &foo;        // & is redundant and optional
  using f_int_t2 = int (*)(int); // easy to understand
  f_int_t2 foo_p2 = foo;
  std::function<int(int)> stdf_foo = &foo; // modern

  const std::string Sep(" ");
  constexpr int N = 5;

  std::cout << "global function:" << foo(N) << Sep << foo_p1(N) << Sep
            << foo_p2(N) << Sep << stdf_foo(N) << "\n";

  typedef int (C::* f_C_int_t1) (int) const;
  f_C_int_t1 C_foo_p1 = &C::foo;  // the old style
  using f_C_int_t2 = int (C::*) (int) const;
  f_C_int_t2 C_foo_p2 = &C::foo;

  const C c(10);
  constexpr int X = 20;

  std::cout << "old member call: " << (c.*C_foo_p1)(X) << Sep << (c.*C_foo_p2)(X) << "\n";

  std::function<int(const C&, int)> stdf_C_foo = &C::foo;
  auto greet = std::mem_fn(&C::foo);
  auto callback = std::bind(&C::foo, &c, std::placeholders::_1);
  std::cout << "new member call: " << stdf_C_foo(c, X) << Sep << greet(c, X) << Sep
            << callback(X) << "\n";

  return 0;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 太过复杂了,没人敢说精通 C++ 的所有方面,估计在本坛敢说自己熟练掌握 C++ 的都没有。

不过你担心 ...

"精通"这个词太不精确了。又不能当饭吃,要那么"精通"干什么

在C++11之前,我有事没事就翻iso14882。背下来不敢说,但哪个特性在哪一章,有哪些相关条款,我都能记个大概。这算"精通"嘛?
这个不算的话,我还手撸过C++前端,C++98的语法基本上支持得七七八八了。GCC和Clang咱也改过些许。
实在不行还可以算上我自己写过汇编器,链接器和调试器。再不行算上我自己写的CRT和部分STL呢?

但上面那一堆东西都没给我换来一顿饭吃。最近感觉很多基本语法都已经开始遗忘了。
有生之年我估计能做到手中没有C++,心中也没有C++的至高境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精通"这个词太不精确了。又不能当饭吃,要那么"精通"干什么

在C++11之前,我有事没事就翻iso148 ...

你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甚至都没达到熟练掌握 C++ 的程度。

举个栗子吧,作为中国人,母语是汉语,大部分成年人算是熟练掌握汉语,极少数语言学专家算是精通汉语。

网友E: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还在追求C++的人,殆而已矣!坚决拒绝死嚼C加加。编程语言这些玩意儿对我来说就是让芯片转起来,让仿真跑起来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甚至都没达到熟练掌握 C++ 的程度。

举个栗子吧,作为中国人,母语是汉 ...

回头再生个儿子,不行就生个孙子,让他母语学C++

楼主:
引用 网友C:
C++是个讲人权的地方,你想怎么样都行,但后果自负。所以我觉得,能用C则用C,能用JAVA或则用JAVA或者C#, ...

这个函数指针写法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你只是拿来学习或者做些小的实用工具,完全不必担心这些东西 ......

确实,我基本还是用C++98写法,加一点STL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还在追求C++的人,殆而已矣!坚决拒绝死嚼C加加。编程语言这 ...

C++语法和标准库常用的够用就好,又不是不能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不赞同你贴代码的方式!

这个怎么在论坛实现,我一直没搞懂,嵌入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甚至都没达到熟练掌握 C++ 的程度。

举个栗子吧,作为中国人,母语是汉 ...

精通C的很多,但是精通C++,这太难了

网友B:
点那个圈圈里的的一对尖括号的按钮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还在追求C++的人,殆而已矣!坚决拒绝死嚼C加加。编程语言这 ...

反正我认识的程序员,基本都放弃C++了,面向Windows编程的普遍用C#,曾经用C++的也都转C#了,面向Linux的则从始至终是C,比如我,那些程序员秃头的传闻,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大多数都是C++程序员,而我不是,所以我没掉头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精通C的很多,但是精通C++,这太难了

古今中外关于精通 C++ 的梗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反正我认识的程序员,基本都放弃C++了,面向Windows编程的普遍用C#,曾经用C++的也都转C#了,面向Linux的 ...

做游戏、金融方面的 C++ 比例高一些,项目体量大,又追求极致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那个圈圈里的的一对尖括号的按钮 ...

原来这么简单,我好像从没关注过发帖页面的这些功能图标,顶多用个表情加个附件 ,贴一段试试

DECLARE_SHCMD(read, "Read input values", "Usage: read [count [average [wait]]]");
static int
shcmd_read(unsigned argc, const char **argv)
{
    unsigned time, count = 10, average = 10, wait = 1000;

    if (argc > 0) count = strtoul(argv[0], 0, 10);
    if (argc > 1) average = strtoul(argv[1], 0, 10);
    if (argc > 2) wait = strtoul(argv[2], 0, 10) * 1000;
    if (argc > 3) sh_leave(-1, "Invalid argument: %s\n", argv[3]);

    time = time_msec();
    for (int i = 0; i < count; i++) {
        double G, R, V;

        setmux(MUX_GND, wait);
        adc_conv(average , &G, 1, 0);
        setmux(MUX_REF, wait);
        adc_conv(average , &R, 1, 0);
        setmux(MUX_INPUT, wait);
        adc_conv(average , &V, 1, 0);

        value[i] = (V - G) * 6.875 / (R - G);
        sh_print("G=%3.7lf, R=%3.7lf, V=%3.7lf, Vcalc=%3.7lf, Rabs=%3.7lf\n", G, R, V, value[i], R - G);
    }
    time = time_msec() - time;
    show_summary(value, count, time, sh_print);
    sh_leave(0);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游戏、金融方面的 C++ 比例高一些,项目体量大,又追求极致性能

是的,做游戏的核心程序肯定要用C++,因为引擎基本都是C++写的,因为很多底层接口是组件形式存在的,典型比如DX,用C玩儿不了,用其他效率又低,C++就是不二选择了。其实C++代码只占游戏代码的小部分比例,游戏的实际运行控制早都是脚本了,常用的是Lua,因为它效率最高,现在可能Python用的也多了,主要是功能更丰富,Lua还是过于简陋了,当年玩wow的时候,我记得写插件就是用Lua

网友G:
C++用在特地领域,比如军工,医疗比较多,想用QT,C++避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C++用在特地领域,比如军工,医疗比较多,想用QT,C++避免不了

Windows上各种通用软件基本也是C++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