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CB-FH06投影机电源板故障求助

楼主(2024-10-28):
原故障为不能开机,检查发现电源板主滤波电容爆裂,两个开关管20N50ES击穿,总保险熔断,其它零件无异常。
判断故障原因为电容损坏导致功率管击穿烧断保险管。
更换功率管、电容和保险管,开机能启动,几秒钟后电容再次爆裂。
检查只是电容损坏,其它无异常,以为是新换电容问题,再换电容,开机,跟上次一样又爆电容,其它原件无异常。
又再次更换电容,开机又爆电容,又连带击穿功率管,熔断保险管。
怀疑是PFC电路问题,苦于没有图纸,又都是双面板贴片元件,找不到相关元件。
有熟悉这个板子的,给指示一下。谢谢!

网友:
先不安电容,量一下电容两端的电压多大。

网友:
大概率整流二极管软击穿,用万用表测量不出好坏。更换整流二极管再试机

网友:
顺便检查一下保护二极管和整流二极管有没有损坏

网友:
就是那个DB1001.还有那个滤波电解电容器要换高频特性好的,最好用拆开关电源里的电容器,不要用普通电容器

网友A:
重点检查PFC取样电路,PFC电路正常情况下大电容电压应稳定在380~400伏,如果PFC取样电路异常会使得大电容的电压超过500伏甚至更高

楼主:
统一回复,我判断还是PFC控制电路问题,导致电压异常升高击穿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PFC取样电路,PFC电路正常情况下大电容电压应稳定在380~400伏,如果PFC取样电路异常会使得大电容的 ...

是的,因没有图纸,又是双面板贴片元件,实在看不清找不到相关元件。

楼主:
有熟悉该电路板的兄弟,在图上给指示一下PFC相关元件位置。。

网友A:
红圈范围是PFC电路,PFC芯片看不清型号,用酒精或洗板水擦洗下看看什么型号。大电容要用耐压450伏的电容

网友:
爆的电容有几个串联的几百K的电阻到PFC芯片的,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如果不好修,建议把PFC电路去掉,直接市电整流滤波。大部分情况设备都能正常工作,只是功率因数低了,电源干扰打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范围是PFC电路,PFC芯片看不清型号,用酒精或洗板水擦洗下看看什么型号。大电容要用耐压450伏的电容

取样是R1101/02/03,560K三串,上端接输出高压,下端接Q1031集电极,发射极接下拉电阻R1008,10K,分压节点接芯片1D20717的3脚。
外围元件都没问题,估计是芯片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好修,建议把PFC电路去掉,直接市电整流滤波。大部分情况设备都能正常工作,只是功率因数低了,电源 ...

可以试一下,反证PF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