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的音源会做修饰吗?

楼主(2024-10-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其实这要从两方面看,如果单从高保真的角度看,一定是不加修饰的,但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限于当初录制时的技术条件,自然是达不到高保真的,录制后放出的效果与现场音效相差甚远。
以现在年轻一代来听,必然是听不下去的。所以出现了一些现代修复的音源,其实是做了修饰处理的,这种听 起来反而听感会更好听。

网友:
1935年德国就做出了磁带,38年了热衷于录音的卡拉扬应该不会再用钢丝机录音了吧

网友:
我理解,所有我们买到的成品,都做了各种修饰。有种工作叫做录音师,就是干这个事的。

protools,当年的专业工具。

网友A:
可能录唱片时没有唱针擦擦声的特高级腊贵得天价.国外音乐黑胶唱片播放时开尽音量,都是没有擦擦声的.

如果这些片有擦擦声,表示要清洗唱片/或唱针已废.

如换了唱针/清洗完仍有擦擦声,说明唱机针压长期超重,及长期使用报废唱针,致使唱片报废!

我调针压大都0.5-1.3克.极不平坦唱片才大于2克(标准最大不能大于2.5克)唱完不平坦唱片马上调回

零点几克.新的/贵重唱片用40小时寿命内唱针.一般唱针使用不超二百小时.整个黑胶库都不会有针擦擦声.

买唱片买穷人,换唱针也是重要开支.这开支投入不够,整个唱片库全是擦擦杂音,黑胶没了品.

中国唱片厂的立体声331/3转唱片也是!开尽音量放针没有擦擦声,很静!

现在保留三几年的音乐,全是黑胶,

钢丝录音机录音失真极大,丝丝声极高,无法录音乐.即使录戏曲也很勉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录唱片时没有唱针擦擦声的特高级腊贵得天价.国外音乐黑胶唱片播放时开尽音量,都是没有擦擦声的.

中 ...

三几年的音乐,全是黑胶,-------请教一下老师,黑胶唱片,有没有老化的哪能些问题(盘片变形除外),会不会像塑料件,老化变脆,起粉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几年的音乐,全是黑胶,-------请教一下老师,黑胶唱片,有没有老化的哪能些问题(盘片变形除外),会不会像 ...

老留声机唱四十次开始有杂音,调不好针压的几十次后失真大得利害,针声占几分之一音量.

但这些坏了的黑胶唱片仍可用大量水洗去磨尘,改用密纹唱片用的唱针仍可唱出原声,用磁带录下.

或用MD机录下.或用录象机音频插头录下.然后放弃坏唱片.

唱片不能平放.立放才不变形.

如果注意唱片库勿被太阳照射,酸汽,唱片套潮发霉等,近百年不会变质

几毛钱一只的透明简易轻箔唱片在这里不在讨论之列,我不知道它的材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录唱片时没有唱针擦擦声的特高级腊贵得天价.国外音乐黑胶唱片播放时开尽音量,都是没有擦擦声的.

如 ...

版主好,请教个问题:

我调针压大都0.5-1.3克.极不平坦唱片才大于2克(标准最大不能大于2.5克)唱完不平坦唱片马上调回

我手里的唱机,说明书标注是2.0克,我也一般调到这个位置。不知道调小的时候具体影响那些指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好,请教个问题:

唯一的标准是;最大音量的最低频段不产生跳槽即可

针压越小,唱片音槽损害越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唯一的标准是;最大音量的最低频段不产生跳槽即可

针压越小,唱片音槽损害越少

谢谢。

看来调小一点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