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WT200测中周Q值

楼主(2024-10-28):
用NWT200测中周Q值

最简单的中周Q值对比测试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41721-1-1.html

受老爷子上面这篇文章的影响,就想测测手里的中周Q值是多少,用NWT200输出信号,用示波器进行检测,幅度太小了,就找出面包板,在右边找出一小片空地,用2SK596做了一级放大,然后串了12K电阻接NWT200输入端,电容C1用200pF瓷片电容,0.1欧电阻分别用导线、0.56欧、1.5欧、2.2欧电阻代替,测试结果如下,Q值在51左右,用2.2欧电阻时,Q值明显降低。如果继续加大输入阻抗、增加放大倍数,结果会不会更准确。
我测了两个中周,Q值都是51左右,正常应该是80左右吗?如果Q值是80的话,通频带只有465÷80=5.8KHz,是不是太窄了?

网友:
早期元器件质量差,陶瓷及晶体滤波器件价格更贵,说没有也不为过,只能在中周上大动干戈

Q值80,好像有个名叫"空载Q值",而且,还是10*10*13的大号中周,估计加载后没那么高的Q值
7*7*12小号中周的空载Q值也就五六十,加载后Q值会更低

Q值能做到五十多挺好了,如果不是做"考古",没必要把精力浪费到这上

网友:
成品中周空载Q值一般在100左右,有载Q值一般不大于60(满足通频带要求)。如果是空载Q值80还可以,可以用较大的负载阻抗匹配,适合用在二中放前。
原测试接法是串联谐振,R2越大Q值越低,测量结果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