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耦合电容。

楼主(2024-10-28):
我用的耦合电容。

我用的耦合电容

我用的耦合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怀旧可以,但是不能迷信,在耦合电容上大做文章,好好的经给念歪了。

   不得不说神人不少那!①电容或电解换个牌子。②电阻换个品牌。③换根喇叭线。④换种焊锡。⑤甚至换个进口二手管座都能听出声音的差异,真是金耳朵呀!

网友:
原先也用油浸电容做耦合,声音还不错,就是体积太大,又重,和普通电容相比好不了多少,果断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神人不少那!①电容或电解换个牌子。②电阻换个品牌。③换根喇叭线。④换种焊锡。⑤甚至换个 ...

除非有故障需要更换,至于其他的真不敢苟同。我自己家里的电子管功放,80年代初买的,用了几十年,确实有很多老的纸介电容漏电的厉害,就把电容全换了,后来又发现经常在听音的过程中会突然没声了,经过检查发现,是电子管座氧化发黑造成接触不良,就把电子管座全部更换了。这都是几年前打理的,现在一直好好的,啥毛病没有声音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在论坛买了几只这种电容,后来听说油有毒,就全都扔了,玩可以,但是不冒中毒的风险

怀旧可以,但是不能迷信,在耦合电容上大做文章,好好的经给念歪了。

网友:
油浸,喜欢

网友B:
这电容容易漏液,毒性大得很

网友:
高压油浸耦合电容,效果很好。

网友:
油浸,喜欢。

楼主:
虽然老,还能用。

虽然老,还能用。

虽然老,还能用。

网友D:
图片有点模糊,看的不太清楚,不过看那磁柱都挺高的,应该是高耐压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有点模糊,看的不太清楚,不过看那磁柱都挺高的,应该是高耐压的,挺好。

不是瓷柱高压电容。是普通腊濅电容。

楼主:
高压电容。

高压电容。

高压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瓷柱高压电容。是普通腊濅电容。

我说的是第一张图
这张图片里面的电容上面部分好像有两个密封包,也像是油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电容容易漏液,毒性大得很

我以前在论坛买了几只这种电容,后来听说油有毒,就全都扔了,玩可以,但是不冒中毒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非有故障需要更换,至于其他的真不敢苟同。我自己家里的电子管功放,80年代初买的,用了几十年,确实有 ...

  我觉得当认识到胆机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多元组合体时,就不会产生这些以点概面的想法了。否则简单的胆机还应该更简单。

楼主:
不要盲目崇拜几百乃至上千的洋货,国产的不比洋货差。我现在用国产的,不谈发烧,玩点情怀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第一张图
这张图片里面的电容上面部分好像有两个密封包,也像是油浸的

腊濅电容内部是液体蜡(微晶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腊濅电容内部是液体蜡(微晶蜡)。

没看到过这方面的资料,倒是看到以前是有浸凡士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过这方面的资料,倒是看到以前是有浸凡士林的

蜡濅电容内部构造。

蜡濅电容内部构造。

蜡濅电容内部构造。

网友:
介质损耗大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蜡濅电容内部构造。

这东西我称之为膏状物,也有人叫它稠油,五六十年代的无线电杂志里面介绍说用的是凡士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我称之为膏状物,也有人叫它稠油,五六十年代的无线电杂志里面介绍说用的是凡士林。

蜡濅电容用的微晶蜡。

网友:
不同的耦合电容还是有区别,但不是唯一的,如:输出质量,管子的质量等。

网友: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不同汽车的轮胎、不同标号汽油在不同的汽车上作为不同油

网友:
作用效果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蜡濅电容用的微晶蜡。

很明显,你这图上的东西是硬块,和那些半流动性的东西不是一回事。
拆开一些铁壳金属化纸介电容,可以看到有凝固的蜡,是不是所谓的微晶蜡不知道,不过它是用于固定电容芯的,并没有浸到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你这图上的东西是硬块,和那些半流动性的东西不是一回事。
拆开一些铁壳金属化纸介电容,可以看 ...

微晶蜡原料,白色无定形非晶状固体蜡,以C31-70的支链饱和烃为主,含少量的环状、直链烃,无臭无味。不溶于乙醇,略溶于热乙醇,可溶于苯、氯仿、乙醚等;可与各种矿物蜡、植物蜡及热脂肪油互溶。采用精制法制成膏状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晶蜡原料,白色无定形非晶状固体蜡,以C31-70的支链饱和烃为主,含少量的环状、直链烃,无臭无味。不溶 ...

你的资料是近些年的吧?当年有没有这种东西都不知道,至少我没看到这方面的资料,但是看到了说有使用凡士林的。
24楼介绍时使用的是“填充”这个词,明显不是浸渍的意思,像铁壳的金属化纸介电容,用蜡固定电容芯,使用“填充”这个词倒很恰当。

网友:
老式的纸卷电容没觉得不好,二十年前书上说CBB电容如何如何的好,个人也没觉出来有多好,根本听不出差别在哪里,莫非是耳朵有问题?迟钝?反正这些东西玄学和心理作用作祟,不用上自己偏爱的元器件是不肯善罢甘休的,开心就好 !

网友:
不觉得这个电容有多好引线长焊点多体积也大

楼主:
再好的电容,(昂贵的电容,油电容,蜡电容)。在同一胆机电路中换用,可能会有风格的差异,不会出现逆天的音质。只能是在尝试中取得一点乐趣而已。

网友:
这种油浸电容其实作耦合不好,体积大安装不方便不说 最大的问题是损耗大信号一会什么细节都没有了

网友:
用云母电容做耦合就不错,缺点就是体积大,价格高。
你在CBB电容两端并上一个0.01的云母电容,高音可能好一些。
音响这个机器比电视难搞,喇叭是主要的。当然全凭自己的耳朵。

网友:
这个电容体积太大了!看上去不舒服。

网友:
这么大体积在实际使用中,除了布线不方便外,会不会引起额外的噪声?如果喜欢油浸电容,可以试试松下那款橘红色陶瓷封装的0.1uf/400V的电容,只要几元钱。

楼主:
可以试一试国产瓷管高压油电容。

国产瓷管高压油电容

国产瓷管高压油电容

国产瓷管高压油电容

国产瓷管高压油电容

网友:
测了一下这个油浸电容,不知怎样,CH82的之前测过,貌似也不是很好。

网友E:
一直用这个,不管是否有油,但确实好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这个,不管是否有油,但确实好声

CZM-J2,是油浸蜡充,双封电容。CZM-J2电容和CZM-W电容性质基本一样。效果都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CZM-J2,是油浸蜡充,双封电容。CZM-J2电容和CZM-W电容性质基本一样。效果都不错。

-W的说是J2的早期型号,不知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F:
-W的说是J2的早期型号,不知是否

CZM-J1-2是柱形,CZM-W是卧式安装,CZM-L是立式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CZM-J1-2是柱形,CZM-W是卧式安装,CZM-L是立式安装。

网友:
都是割韭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