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吸收改造,我也做了台场中波场效应管收音机

楼主(2024-10-28):
中波高频部分是爱康木老师的,调试过程中发现个别问题或器件短缺,遂稍加改造,三联可变电容改为变容二极管;原来中波覆盖不全,改造中波振荡电路及其后面的放大电路;二极管双平衡混频部分利用开关电源磁环等器件自己制作。
中频放大采用“求知无尽”超版设计的场效应管放大器,不过中频采用455KHz。
正如超版所述,该中频放大器的前两级采用场效应管,后面再加上一级固定增益双极性管中频放大器。
前两级放大器提供52分贝增益,再增加一级固定增益(20--25分贝)的放大器,组成三级中放。经实验,这种放大器,每级可以提供20分贝的AGC控制,达到40分贝的AGC控制量。
接收采用直径1米莫比乌斯圆环天线。
根据实际收听,该收音机灵敏度非常高,强台无阻塞,效果近似调频广播;弱台除噪声稍增加外,信号与强台相差不大。
根据10月16日晚9点至9点20分收听记录,整个中波段有46个广播电台,它们涵盖中央新闻、财经、海峡之声,半径1000公里左右省级广播电台,以及内蒙古、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江苏、湖南、湖北、安徽等省部分地市级广播电台。当然有些信号频率相近,有重叠,但可分辨,有些电台由于距离远,接收信号有衰落起伏。有天深夜还收到湾湾对外广播。

网友A:
一堆图,偏偏没原理图,扣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矣,灵敏度当然越高越好,没有人嫌台多。只是灵敏度高低是由本机天线决定的,外接大环天线不算。比如红 ...

按照圆成老师要求试了试直径1米和0.6米莫比乌斯圆环天线,凭听感白天1米天线较0.6米天线信号稍强些。晚间则感觉不到差异。
将1米电线插进nbc插座,收音机一片噪声,整个中波范围无信号。
至于用磁棒天线测试,因为拆卸天线线圈困难较大,故没有实验。不过此前曾装过带高放的中波高频头,用磁棒天线会发出咔咔声,改用带屏蔽罩的中周骨架制作的天线线圈,天线线圈与天线间用同轴电缆连接,再无咔咔声。收听效果比较好。

网友C(2025-01-27):
引用 楼主:
二师兄好!您说场效应管容易坏,因为制作少,体会不深,不敢多言。相反的例子我到有一个,前几天进行场效 ...

我说的都是老黄历了。老管容易坏是怕静电,老电烙铁偏偏常带静电,所以它们就成了冤家。
相对来说,电源接反后,三极管比场管更容易坏(三极管反向耐压远低于正向耐压),所以在防电源反接保护电路中,常常用场管(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场管完全导通后压降小)。

网友D(2024-10-28):
用电池供电效果会更好,有空把天线照片也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堆图,偏偏没原理图,扣份!

有图,”求知无尽“超版中频放大器线路图矿坛里有,爱康木老师高频部分稍加修改图已传贴子里,需下载。谢谢提醒。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池供电效果会更好,有空把天线照片也发上来看看。

直径1米铝塑管莫比乌斯天线

铝塑管制作莫比乌斯天线直径1米

铝塑管制作莫比乌斯天线直径1米

网友B:
太复杂,大概索尼、根德的高档机也望尘莫及。只要灵敏度、选择性、AGC达标就行,当然越简单越好,看看松下RF-U80中波王,场效应管源极输出器,加AN72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大概索尼、根德的高档机也望尘莫及。只要灵敏度、选择性、AGC达标就行,当然越简单越好,看看松下R ...

学习了,同意圆成居士老师的意见。实践中灵敏度太高、收台太多也没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同意圆成居士老师的意见。实践中灵敏度太高、收台太多也没什么用。

差矣,灵敏度当然越高越好,没有人嫌台多。只是灵敏度高低是由本机天线决定的,外接大环天线不算。比如红灯735中波磁棒天线灵敏度小于0.1mV/m,你这个机子用磁棒天线、拉杆天线、机内小环天线试一下才知道比一般二级机高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径1米铝塑管莫比乌斯天线

您好,介绍一下这个莫比乌斯天线,里面用什么线材制作?共绕了多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介绍一下这个莫比乌斯天线,里面用什么线材制作?共绕了多少圈?

海河老师,莫比乌斯天线严格按照矿坛《用铝管制作Youloop环形AM天线》文章制作,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5923

楼主:
引用 楼主:
海河老师,莫比乌斯天线严格按照矿坛《用铝管制作Youloop环形AM天线》文章制作,
http://www.crystalrad ...

铝塑管内里线材用网络电缆,四根双绞合线利用其中三根,双绞线并成一线。这样内里三线,外加铝塑管一线,天线共绕四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塑管内里线材用网络电缆,四根双绞合线利用其中三根,双绞线并成一线。这样内里三线,外加铝塑管一线 ...

  谢谢,看到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加分!

网友F(2025-01-26):
晚上能收到567KHz天津相声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晚上能收到567KHz天津相声台吗?

没注意,今晚试试。北京市广播电台倒是收到过。567khz天津相声台发射功率是多少?

网友C:
高频场管还是太贵了,价格比晶体管贵十倍都不止,性能不超过晶体管十倍,似乎不太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场管还是太贵了,价格比晶体管贵十倍都不止,性能不超过晶体管十倍,似乎不太应该。

场管大多在一元左右,圈子里说一个制作采购元件需要增加不少库存,确实非常形象。我采购的场效应管不下百个。好在成功多于失败,动脑又动手,乐在其中,也就不计较场效应管贵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场管大多在一元左右,圈子里说一个制作采购元件需要增加不少库存,确实非常形象。我采购的场效应管不下百 ...

我对小功率场管是有错误认识或阴影的,
例如:1、场管生产工艺比双极晶体管更简单,价格更便宜,所以一直在等便宜的场管;2、场管容易坏,所以常常怀疑电路工作不正常,是因为自己技术水平不行把场管弄坏了。
实在是太劳心劳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对小功率场管是有错误认识或阴影的,
例如:1、场管生产工艺比双极晶体管更简单,价格更便宜,所以一 ...

二师兄好!您说场效应管容易坏,因为制作少,体会不深,不敢多言。相反的例子我到有一个,前几天进行场效应管电路实验,通电不长时间滤波电解电容放了一炮,才发现电源接反了。正确接入电源,发现场效应管仍能正常工作。

网友G:
先加分鼓励一下,然后提个建议;机壳已经这么大了,喇叭可不可以选一个大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加分鼓励一下,然后提个建议;机壳已经这么大了,喇叭可不可以选一个大尺寸的?

谢虎哥鼓励加分!小喇叭是废物利用,铝合金外壳加共振腔,低音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都是老黄历了。老管容易坏是怕静电,老电烙铁偏偏常带静电,所以它们就成了冤家。
相对来说,电源 ...

二师兄说的绝对正确,MOS管怕静电,结型场效应管应该没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晚上能收到567KHz天津相声台吗?

高德地图显示,我处距天津公路里程大概560公里,直线距离可能更近些,今晚8时频率567khz有两个台,信号非常弱,一个是外语台,另一个无法辨别。

网友F:
引用 楼主:
高德地图显示,我处距天津公路里程大概560公里,直线距离可能更近些,今晚8时频率567khz有两个台,信号非 ...

是的,我用机内磁性天线在三楼北窗收,也是飘忽不定,基本上听不清,想收到的话,看来还是得用室外天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用机内磁性天线在三楼北窗收,也是飘忽不定,基本上听不清,想收到的话,看来还是得用室外天线试 ...

昨晚11时收到567khz天津相声台,直径0.8米莫比乌斯天线,窗下内墙天线部分靠近暖气片边缘。信号弱,语言可辨,有点飘忽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