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装系统成功

楼主(2024-10-29):
我有个老笔记本,是12年左右在二手市场淘来的,当然是被坑了,卖家把硬盘拆了,在我这里一直闲置。去年想给它装个30-40G硬盘,然后安装操作系统,但却不成功,我猜测是老笔记本不支持这么大硬盘的原因,还来这里发帖问过大家,大家都联系我扔了。

前几天我又把它找出来,看了一下,键盘右上方液晶屏下方,印着PII字样,这不就是奔二吗?最近一段时间我很想淘块PI~PIII主板,海鲜有PI主板,但要价太高,而且我看到图片忽然才想起来,PI主板的键盘是大孔的,以前我有一个,后来好像被母亲卖破烂了。

所以我不一定拘泥PI,PI,PIII也不错。PI能用2G硬盘我是知道的,因为以前用过~当然最大能支持多大硬盘不知道。但是PII难道还不支持三四十G硬盘吗?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找出我的win 98系统盘,想装win 98不成功,系统盘我保存的好的还是有损坏了。于是用另一张win 2000给它装系统,几经实验,成功了。

当然后来我发现我一张不太看好的DVD系统盘,里面有win98,我把它拷贝过来,又装回win 98成功了。

有人可能问我为什么要装win 98,因为我已试过,我的掌上电脑驱动程序在xp下直接打不开,2000下可以装,但一点波特率设置就死机。官方推荐的是win95。我装完win 98后,掌上电脑的驱动程序也能安装,看起来它们性能接近。另外我笔记本的声卡显卡等驱动程序,官方只给出win95的,但经过实验,win98上也能安装。某些对讲机写频,单片机下载之类,用老电脑是最合适的,因为现在的电脑早已淘汰串口,并口了,甚至笔记本把光驱都淘汰了。

win 98可玩性很高,现在我研究红外功能,红外功能倒是打开了,不知道怎么和另一款掌上电脑通信。

网友:
呃~WIN98现在还能干啥?

网友:
其实你的理由是玩串口、并口,但是现在替代的、转换的接口随处可见啊

网友:
好的浏览器都不支持,普通使用都吃力

只有楼主特殊使用的人还在使用

98蓝牙不要想,红外那个时代是标配,但要找驱动也费时
祝楼主成功

12年前或2012年还有人再卖W2000的笔记本都很少

网友:
老机器还是有优势的,转接口有的老设备用不了,我买过转接并口,就不能定址378F,而我的一个设备必须用这个地址

网友:
去年在一台西门子的工控机上面,使用的是图拉丁1.3G,今年在一个老的线切割机器上面看到使用的是WIN98。前几年遇到的兄弟工控使用的是扩展端口的815主板,CPU还是赛扬667.

在某些领域,厂家的设备硬件和驱动,是针对当时的系统开发的。工业设备不像家用设备,使用10年以上是非常正常的,老的设备20年也不稀奇。网络设备更是如此,单纯的100M网卡,时间就很久,千兆网卡也是这几年才开始普及的。

网友:
现在很老的P1P2都升值了,原先还都当垃圾处理掉的,现在的电脑设计根本就不考虑深度使用,内接外接口子是越来越少,也不知是设计的平板还是什么。那都有了手机了,电脑设计成平板的用处还费什么力呀

网友:
不简单;有原版win95盘,但估计安装费力,驱动没处找。个人自用的一台老本也是奔腾I,有自带的恢复盘(ghost)光驱安装。并口硬盘换的时候直接ghost就完了。

网友:
现在能做干活工具的,感觉至少得上个xp吧

网友:
现在转换接口多

网友:
你可以鼓捣下win10lite,或者KolibriOS,MenuetOS。

网友:
win98也只能成为回忆了,现在的软件大多不支持该系统。

网友:
去年为了讲课,在486上装昆腾5.4G硬盘,拿DM的黑科技解决大容量硬盘问题,能够正常使用,就是分区大小仍然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