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TF-4中周参数与绕制方法

楼主(2024-10-29):
求教一下TTF4系列中周参数与绕法,谢谢各位老师啦!

网友A:
这东西真的除了好看外一无是处,性能比小型中周差多了

网友:
        这个资料不好找,有实物图就更好了。

网友:
见过春雷机上用过

网友B:
这骨架也不太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真的除了好看外一无是处,性能比小型中周差多了

小中周没咋绕明白,Q值在120~140徘徊,想改蜂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骨架也不太好找吧?

自己做骨架呗

网友:
骨架,磁芯,屏蔽罩,都很麻烦的,期待你早出成品!

网友D:
這型號按體積的話,使用三股綫繞製最合適,偏偏用了0.08mm綫徑,説明骨架不適合多股綫,確實鷄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型號按體積的話,使用三股綫繞製最合適,偏偏用了0.08mm綫徑,説明骨架不適合多股綫,確實鷄肋。

0.12的线用3x0.08代替估计绕得下(截面积差得不多),这要看楼主自己怎么处理了;TTF4的屏蔽壳至线圈的距离大,Q值比TTF3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