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个电子管收音机机芯,求图纸用于维修

楼主(2024-11-03):
收到一个电子管收音机机芯,根据某鱼检索一些卖的整机照片判断,应该是长征牌落地唱机收音机一体机,但是搜了电路图集没找到图纸,不知道这个机器有没有存世的图纸可参考?求各位大佬指点。

下面两张是收到的机芯实物图,机芯被修过,电解被换了。测试能开机,收音发现自激啸叫

于是又收了一个拆件用的底板,打算参考,这个底板应该是没动过,但是输入输出牛被暴力拆了。

参考网图发现应该是LongMarch(长征牌)的落地唱机,但是依然没找到可用的图纸

网友:
仿红灯711的衍生产品,参考红灯711图纸修理

网友:
发一张红灯的仅供参考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回复,确实有很多机型和红灯比较像,不过这个机器和红灯的差异很大,它不包含调谐指示管,但上面是有6管的,其中它有一个6J1前级。
另外也明显可以看出这个底盘比红灯之类的衍生机大许多。红灯的我手里有,明天找出来对比拍一个照片

网友:
大同小异,各个旋钮位置都一样,修起来并不难。6J1多半是在唱机输入端有一个唱头放大

楼主:
言之有理,感谢各位帮忙

网友:
怎么看起来像是土炮音响

网友:
参考实物把图纸画出来

网友:
有图纸参考简单直接,坛子里有资料可查询,昔日老师说的衍生品就是全民共享的,当年各厂家共享普及应用,没有什么知识产权。

另;如雪林兄建议;参照实物画图能够1:1的转移,衍生品或许有点变动,这个办法是最实用的。

费效比个人浅言,仅供参考,说错勿怪

楼主:
我打算先修好再说,参考实物画图纸这事以前干过,不过还确实是一个花时间的活,还容易出错。好处是一劳永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