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24-10-29):
我现有德国艾索丰(ISOPHON)8寸5欧全频喇叭一对、南京无线电二厂YD10-15    15欧低音喇叭一对、惠威5欧30W带式高音一对,怎样分频、怎样连接才能与朱院长的6N8P-2A3电路的胆机输出牛阻抗匹配?请诸老师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按你所教,我现把5欧全频直接接在4殴上,5欧高音串了一个2.2UF无极电容并联在4欧端,15欧低音串了 ...

15欧低音串的电感有点小了,大概要串几个MH的电感,你可以试听确定。并的那个电容也有点大,4.7U-6.8U之间吧。根据听感调定。

网友A:
以5欧的全频喇叭和惠威的5欧为主,用一个两分频的分频器连接功放的4欧端子,可以做成一个书架箱或落地箱。15欧的为超重低音辅助,串联一个5-10MH的电感,并联到音箱的输入端。可以做一个单独的箱体,也方便摆位的调整。当然三者也可以做成一个大音箱,连接方式仍同前。

网友:
不是老师认为,只有8寸全频单独成箱比较合适,南京的十寸高频上限800Hz都有些高,惠威带式低频能到2400hz,中频段缺失太多,不能两分频,要再加一个中音做成三分频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5欧的全频喇叭和惠威的5欧为主,用一个两分频的分频器连接功放的4欧端子,可以做成一个书架箱或落地箱。1 ...

老师,按你所教,我现把5欧全频直接接在4殴上,5欧高音串了一个2.2UF无极电容并联在4欧端,15欧低音串了一只0.2MH电感后并联了一只17UF电容也并联到4欧端,这样行不?

网友:
8寸的全频配合带式高音,不想用两分频器,就直接高音串个电容即可,高音和全频单独一个箱子。大喇叭单独成箱,串一低音分频电感,做为低音的补充,这样整体就比较全面了,也不耽误全频的中音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欧低音串的电感有点小了,大概要串几个MH的电感,你可以试听确定。并的那个电容也有点大,4.7U-6.8U之 ...

好的,我再来按你教的修改试听。这样三单元并联接4欧端子阻抗匹配没问题吧?

网友B:
感觉这三只喇叭根本不搭,硬凑在一起应该没什么好效果,分频吧,10寸老式低频也低不到那去,不一定比你那只全频的的低端低,关键是16欧姆差不多是5欧的3倍之多,输出功率要小好多,本来人耳本来对低频就不敏感,加上客观造成低频的减小,还怎么听,不分吧,两只发声源深度不一样的喇叭就在那相互干涉,会造成带内的极大波动,所以两难,个人建议,8寸全频单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三只喇叭根本不搭,硬凑在一起应该没什么好效果,分频吧,10寸老式低频也低不到那去,不一定比你那只 ...

老师,先只用过8寸5欧全频单接,觉得高音欠低音缺,才考虑加个高音单元和一个低音单元。高音是5欧30W的惠威带式,低音是南京无线电元件二厂生产的15欧10W15寸的,不是10寸的。这样的三个单元,怎样分频、连接效果最好?

网友B:
不是什么老师,大家只是同好!给你个建议,你先单独听听那只15寸,如果感觉它的低音符合你的要求,可以去找个纸盆式8-16欧的高音来补这个大喇叭的高端,然后它们组系统,那个5欧全频和这个低音15寸简直无法正常搭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什么老师,大家只是同好!给你个建议,你先单独听听那只15寸,如果感觉它的低音符合你的要求,可以去找 ...

好的,我来试试,谢谢!

网友:
德国艾索丰(ISOPHON)8寸5欧全频喇叭一对、南京无线电二厂YD10-15    15欧低音喇叭一对、惠威5欧30W带式高音一对、、
这些喇叭可以做几对音箱了,做二分频,可以做两对音箱了。

8寸5欧全频喇叭一对可以自成一对,如高音不足的感觉,加那对带式高音上去,1uf的电容。串并电阻衰减给高音,达到均衡即可

YD10-15 配高音做两分频,中频略显不足,高音可以用纸盆高音配合(不用小口径球顶)。

低音单需要合适的等效容积,看什么音箱结构、需求什么,比如f0等等

网友:
再贴张老式纸盆扬声器倒相箱图,供参考

网友:
南京无线电二厂YD10-15,应该是603A电影扩音的音箱用的喇叭。灵敏度不高,而且不易推好。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