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非常小白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4-10-29):
一、3.7V的锂电保护板输出电压是多少?是随着充电模式的改变而改变吗?
二、我手机是3.85V的电池,现在手上只有3.7V的锂电芯(带保护板)。我可以,将3.7V锂电芯的输入端接到原来3.85V保护板的输出端吗?
三、直接将3.7V锂电芯接到3.85V的保护板上,是不是会一直冲,导致电池过充鼓包甚至爆炸?
盼望各位大佬解答以下,谢谢!!

楼主:
自顶一波~可别沉了~

网友A:
3.7V锂电最高冲到4.2V,超过了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V锂电最高冲到4.2V,超过了停止了。

意思是可以保护板下面接保护板吗?

网友B:
不行,这么用电池寿命可能只有几个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这么用电池寿命可能只有几个循环

我的想法是这样,3.85V保护板输出4.4V电压。这个电压给3.7V保护板做输入电源,然后3.7V保护板再输出4.2V给3.7V的锂电芯充电。可能会导致手机一直显示充电中,但实际上,电芯因为3.7V保护板而停止充电。这个方案可以行吗?

楼主:
由于第一级的3.85V保护板的截止电压稍高,电芯是不是到3.2V就没输出了?

楼主:
网上还有帖子说,直接在3.7V电芯和保护板中间串锗管,充电电压是降了,但是输出电压也降了,感觉不太好。而且锗管发热,是不是会对电池有影响。

网友C:
手机电池还是不要乱摆弄的好,烧了手机就要破费大了,不是早年简单的电板,不好玩。裸体电芯更换还差不多。何况一般3.85V的电板两端连接线也不是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电池还是不要乱摆弄的好,烧了手机就要破费大了,不是早年简单的电板,不好玩。裸体电芯更换还差不多。 ...

感谢大佬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