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4-10-30):
用单节三元锂电池(3.7V)降压到3V的芯片有没有?线性的收音机用,不能产生干扰,电流0.1A到0.3A都行,看到有一款AP2210N3.0的,压差达到1V,不合适,特意请教各位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极是,老式收音机电压适应好一点,DSP的收音机,可就不是这样啦!3.3V是极限电压!

我看到kt0936、si48xx是3.6v的,用18650锂电,屁事都没有。

网友:
串联一个1N4007应该可以。

网友:
老朽赞同2#楼的意见。

网友:
这个串上两个二极管就行了,但是电压不够稳,采用调整管稳压的话,电池降到3.7V的时候只有0.7V的压差,有点小了,恐怕电池不能充分放电

网友A:
德州仪器TPS7A2030,这是专门给低噪声无线电路供电的低压差稳压器。低价小体积LDO应该无出其右者
国内公司的SGM2033-3.0,噪声比较低。但是不如TPS7A20
AP2120N-3.0勉强赶上德州那款。优点是3个脚的SOT23封装,支持手刻电路板/烙铁焊接
其实AP2120-3.0压差很低的,估计楼主看成1.2V输出版本的压差。
东芝TCR2EN30,跟AP2120差不多(PSRR稍好)。优点是封装很小

千万别听楼上的拿二极管降压,完全不稳压性能一塌糊涂

网友B:
LT1764,19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州仪器TPS7A2030,这是专门给低噪声无线电路供电的低压差稳压器。低价小体积LDO应该无出其右者
国内公司 ...

输入电压比稳压后的最低值高1V

网友C:
你别纠结于那一点点电压差。现在的集成电路收音机直接用就好,再不放心就串联一只1N4007二极管,完全没必要搞稳压。本来收音机电压也是有个范围,不超过工作极限电压就行了。我的Sony SW10就是单颗锂电池直供,几年了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别纠结于那一点点电压差。现在的集成电路收音机直接用就好,再不放心就串联一只1N4007二极管,完全没必要 ...

您说的极是,老式收音机电压适应好一点,DSP的收音机,可就不是这样啦!3.3V是极限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极是,老式收音机电压适应好一点,DSP的收音机,可就不是这样啦!3.3V是极限电压!

TPS7A2030,AP2120-3.0,SGM2033-3.0这三种肯定没问题的。现代的新型稳压器压降都在三五百毫伏。
应该你解读AP2120手册的方式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7A2030,AP2120-3.0,SGM2033-3.0这三种肯定没问题的。现代的新型稳压器压降都在三五百毫伏。
应该你 ...

好的,假货宝上搞几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1764,1933

LT1933是开关状态,不适合这个场景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比稳压后的最低值高1V

看Vdrop一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