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电源适配器TL431方案改电压疑惑

楼主(2024-10-30):
看到很多网友推荐的TL431改电压,都是通过修改连接431管脚的2颗电阻,从而调整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自己也改过几个发现可行,今日遇到一个12v电源适配器,也是照样画葫芦,拆开一看发现不是TL431方案,详见下图所示,图中一张为原电源管理推荐方案,另一张为本人按照实际电路板绘制的原理图,看到光藕应该是反馈,于是尝试在100欧电阻位置尝试增加电阻或减小电阻,但是在电源输出端均未发现电压如预期调整,不知道为什么,望各位大神给予指导,感谢

网友:
  改变图中的稳压管即可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你可以更换ZD1的稳压管,从而更改输出电压。
由于参数变动,不建议改变太多。比如5v的电源一般修改到6v输出应该是没有多大影响的。

网友A:
   上图只能改变DZ1,换不同稳压值的稳压管才能改变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只能改变DZ1,换不同稳压值的稳压管才能改变输出电压!

如果我想改成使用TL431进行调整电压,该如何修改,输出电压12v的

网友:
试过将5V开关电源调电阻到3.3,用不了,变压器绕好的,不太好改。

网友:
这种修改小范围是允许的,比如20-30%。再大需要修改辅助绕组。次级绕组的圈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改成使用TL431进行调整电压,该如何修改,输出电压12v的

  你可以按下图增加431调压电路,但变压器线圈得改,拆开变压器看看次级原来多少圈,得增加一倍,而且改后电流减小到原来的一半,大约1安!

网友B:
改好了没,后续还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好了没,后续还有么

研究了下TL431电路,总算看明白了,粗略的说就是通过调整431稳压管,从而调节光耦导通率进而调节光耦发射端,最终反馈到主控芯片,FB端,从而调节变压器输出,我看着我开头调节100欧姆电阻,也应该会有微弱变化,奇怪怎么会没反应,搞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改成使用TL431进行调整电压,该如何修改,输出电压12v的

这种电源的反馈方式有三种,原端反馈、光耦+稳压管、光耦+其他(TL431或基准+运放),您这电源的反馈用的是第二种。

改为光耦+TL431的话,可直接参考一楼第二个图的接法,计算一下R2、R3、R4、R5的阻值即可。

R4、R5对输出电压分压,在标称输出电压下使431的控制极为2.5V。输出12V,R5选1K的话,R4=(Vo-2.5)/(2.5/R5)=3.8K。
R3是431的供电电阻,目标是任何工况下使431的工作电流大于1mA。光耦内发光管压降取1.2V,R3上的电流取1mA,则R3用1.2K左右的电阻就可以了。
R2是光耦的限流电阻,一般光耦的电流取在1-10mA这个范围,就按5mA算吧(正规算法是查资料找出原端控制IC的FB引脚需要拉取或灌入的电流值,再乘光耦的电流传递系数)。431的K极电压要高于2.5V,这里暂定取5V,R2上的压降就为12-5-1.2=5.8V。则R2=5.8V/5mA=1.16K,用个1.2K的电阻就可以了。

总结以下,改成光耦+431的反馈形式,电路按第二个图来改,R2=1.2K、R3=1.2K、R4=3.8K、R5=1K。

R6、C9是调相位裕度的,先按10K、0.1uF这个组合装上,调试时如果遇到不稳定的状况,再适当调整R6。

你这电源是5V改12V吧?
它如果是按90-260VAC全电压范围设计的,则变压器基本上不用改。如果是按输入180-260VAC设计的,还需改变压器才行。

网友:
tl431要接成可调的并联稳压形式,以此来直接代替原稳压二极管,这样改才稳妥(最好在这个并联稳压器两端还并一只10u的电解)。

如果按照常见的tl431开关电源电路来改,则很容易遇到自激问题。这是因为,tl431本身的开环增益被纳入到大环路负反馈中,改变了原有的大环路负反馈特性。

所建议的改法,tl431本身的开环增益不会影响大环路负反馈特性,容易成功。

网友:
最好是前后都加辅源,否则就小范围内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的反馈方式有三种,原端反馈、光耦+稳压管、光耦+其他(TL431或基准+运放),您这电源的反馈 ...

感谢,终于知道了TL431周边的电阻是什么作用了,以前一直不知道这些周围电阻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的反馈方式有三种,原端反馈、光耦+稳压管、光耦+其他(TL431或基准+运放),您这电源的反馈 ...

奇怪,我按照你的建议,分别是R3接了1k电阻,R2使用原板子上自带的100欧电阻没拆,R5接1k电阻,R4接50k电位器,然后将电路板上的稳压二极管拆除安装TL431,电路完成后接3颗LED的那种射灯,奇怪的是点亮后马上就熄灭了,然后再一次点亮,感觉像是保护了的感觉。

关于接R4 50K电位器是我想将这个3LED的射灯改成可以调整亮度的功能,目前的方案是使用12v开关电源供电,然后一个555 PWM控制电路用于调节亮度,原电路是该射灯自带的一个恒流模块即220v接入这个恒流模块,然后我在恒流模块输出端接555PWM亮度调节控制,后来发现该电路会闪,于是拆了这个恒流模块,改用常见的12VAC/DC电源供电再接一个555 PWM调节电路,然后转念一想既然能够调节TL431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调节431稳压输出端,让12v电源输出变成可调电压源给3LED射灯供电,于是就有了上面的改法

详见此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58962&extra=

希望改后电压调节范围是7.5V  ---- 10v

网友:
电压改变太大的话,应该要改变压器的初次级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我按照你的建议,分别是R3接了1k电阻,R2使用原板子上自带的100欧电阻没拆,R5接1k电阻,R4接50k ...

先确立个概念吧,不改变压器的情况下,所有的改输出电压的操作,实质都是在吃原设计的余量。电压调的太高将余量吃尽,输出不稳定是可以预期的。

具体到您这,试试一下步骤:

首先,先把光耦限流电阻的阻值整规矩,就是那只100R电阻。
测量一下拆下来的稳压管的稳压值,再用“(原输出电压-稳压值-1.2)/原限流电阻阻值”,算出原限流电阻上的电流,这就是原设计光耦电流的取值。
然后再根据楼上的回复,将设定的光耦电流5mA换为前面算出的值,计算限流电阻阻值,找只差不多阻值的电阻代换现在这100R电阻。

其次,调试时将R4阻值调整到3.8K附近再上电,带合适的负载看看是否稳定。不稳定的话,调R6的阻值。

以上都搞妥了,再接你的自制PWM调光器,注意LED总功率不能大于电源功率。

不建议靠调整输出电压来调光,LED是非线性元件,靠调压的方式调光,不可取。
如果有精力的话,可以把这个电源改为恒流输出。原理是加个检流电阻,稳压对象由输出电压改为检流电阻压降。
但改起来有点麻烦,检流电阻压降很小,需要加只运放将其放大到2.5V以上,然后将R4接放大后的信号输出端。
也可以将431舍弃,用运放直接拉电流驱动光耦。两只运放,一只做检流信号放大,另一只加个基准去拉光耦电流。

越说越麻烦,还是先把头两步做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立个概念吧,不改变压器的情况下,所有的改输出电压的操作,实质都是在吃原设计的余量。电压调的太高 ...

忘记说明,上面实物PCB板子是一个12V的开关电源板,电流大约1.5A最多。那颗玻璃稳压管是11v的稳压管,我是将电压往小改,这总不用考虑余量吧

希望改后电压调节范围是7.5V  ---- 10v.我是拿维修电源接在LED射灯上测试,当电压在7.5v时,射灯轻微亮即一点点微量状态,然后调整电压到10v时候电流是300ma,亮度达到最大状态

你的意思还是接555PWM调光电路好是吗?我是看原方案复杂,又有电源又有调光电路,并且原调光电路并不能调整亮度到最暗,所以我才想着通过调整TL431进而通过减下电压达到调整亮度的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记说明,上面实物PCB板子是一个12V的开关电源板,电流大约1.5A最多。那颗玻璃稳压管是11v的稳压管,我 ...

先按楼上的步骤,把光耦限流电阻阻值确认好。

懒得查资料找FB电流值的话,就先把电路恢复原状,测一下限流电阻上的压降,然后换算电流。
输出电压按10V、431上的压降遵从原设计思路取高点就7-8V吧,用上面换算出来的电流再测算一下限流电阻阻值,改之。

相位补偿的R6、C9也装上,按输出10V调整好电位器阻值再上电测试,先用电阻做负载,调R6看看能不能稳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按楼上的步骤,把光耦限流电阻阻值确认好。

懒得查资料找FB电流值的话,就先把电路恢复原状,测一下 ...

按照芯片上的印记,准确找到了该型号对应的原理图,请看下图,让我疑惑的是见图中对应的电阻,原理图上是1K阻值,而实际测量发现却是100欧姆
,图中实物图已经恢复最初始状态,输出电压经测量有12v正常工作
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d ... LINKAGE/DK1203.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芯片上的印记,准确找到了该型号对应的原理图,请看下图,让我疑惑的是见图中对应的电阻,原理图上是 ...

资料里没给出FB引脚电流,既然恢复后能正常工作,就实测一下光耦电流。
然后431的压降设定在7-8V,就能得到改装后限流电阻压降,再用实测电流算出阻值。
不用原来稳压管的11V,是担心这个值太接近上限,担心调整空间太小了。

还有,调整相位裕度的R、C别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资料里没给出FB引脚电流,既然恢复后能正常工作,就实测一下光耦电流。
然后431的压降设定在7-8V,就 ...

实测这里有22ma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资料里没给出FB引脚电流,既然恢复后能正常工作,就实测一下光耦电流。
然后431的压降设定在7-8V,就 ...

版主您好!我用TL431的阴极K脚并接到一个空载输出电压是56.2V的100W48V铅酸蓄电池充电器原电路里817光耦的2脚上,TL431的R端接到输出的可调电压釆样电阻网络,调到空载输出电压54.5V,然后给15串铁锂电池包充电,充电电压是49.9V时,这时功率计插座只显示50多瓦(这时我把电池切换到光伏控制器上直充可以300多瓦),充电器原电路未动,仅将TL431和可调电阻焊在小洞洞板上,再用三根引线接到原电路上,电压是可以往下调,就是不知何故充电电流和功率只有一半,原电路UC3842+817光耦+LM324+TL431,可否明示改动方向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主您好!我用TL431的阴极K脚并接到一个空载输出电压是56.2V的100W48V铅酸蓄电池充电器原电路里817光耦 ...

捋一下,一台最高输出56.2V的铅酸电池充电器,您在其控制电压的TL431上又并了一只431,用这只431将最高输出拉低至54.5V。
现遇到的问题是充电电流偏低(充电器只有50W),是这样吧?

您这是铅酸电池充电器,它有控制充电电流的恒流控制电路,有的还有单片机控制充电逻辑。
与铅酸电池组相比,您把端电压较高的铁锂电池包接上,充电器会认为这个“铅酸电池组”已经充的七七八八,到了要减小充电电流阶段了,他会按预定逻辑减小充电电流。
根源是您没去除或更改电流控制电路,大概率是324里面的那四个运放在“搞鬼”。

盲猜用一只运放做电流取样放大,然后用另一只运放将放大后的电流信号与基准做比较。比较后的输出或是向431的R极的下分压电阻灌入电流,或是直接拉取光耦电流,总之是“告诉”前级要控制过来的功率,别超标致使致使充电电流太大。

没有电路图只能瞎猜,方便的话发个图上来看看,要改的地方应该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捋一下,一台最高输出56.2V的铅酸电池充电器,您在其控制电压的TL431上又并了一只431,用这只431将最 ...

版主您好!光耦前的电路下手思路已经帮我捋顺了,只是有一点要纠正下,16串磷酸铁锂电池可以全功率直接使用4串12V铅蓄电池的充电器(当铁锂容量大于等于铅酸),而我这个只有15串充满后最高的开路电压才(3.40x15=51.00V),最高充电电压才是(3.65x15=54.75V),现在会不会是电池电压越低功率越低(一时没有更低电压的电池试验),还有外并的TL431调的开路电压更低一点时,给49.5V开路电压的铁锂充电时(充电电压上升到49.9V左右,比一般48V铅蓄电池的50~52V要低,充电功率也会小幅下降几瓦,所以会不会是光耦前UC3842是电流型控制的缘故,但那边是高电压区,不敢贸然去尝试,再烦请版主您帮我捋顺下手的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主您好!光耦前的电路下手思路已经帮我捋顺了,只是有一点要纠正下,16串磷酸铁锂电池可以全功率直接使 ...

热端UC3842这边与电流有关的控制只有一个电感电流峰值检测,以光耦的反馈为判断条件开通开关管,以电感峰值电流为判断条件关断开关管,这俩动作按时钟周期反复循环。电感峰值电流阈值是固定死的,不会随反馈而改变。
应该还是冷端光耦上并了其他控制支路,您再捋捋电路,看看光耦发光管负极除了接俩431以外,还接没接其他电路。

上个回帖是瞎猜的,不一定对,还是上个电路图吧,有图啥都好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热端UC3842这边与电流有关的控制只有一个电感电流峰值检测,以光耦的反馈为判断条件开通开关管,以电 ...

看到光耦确有两个4148的开关二极管下拉接到LM324上,遵从版主您指明的方向,从而少走弯路,尝试324参考的原431基准电压是直接2.5V,于是把原来431上的偏置电阻一头焊开翘起,另接一个431产生2.5V后,再接一个100K电位器,先将抽头往2.5V调到后,再把抽头用引线焊到原偏置电阻脱开的焊盘位置上,从而可以通过微调电位器给324所需略低于2.5V基准电压,调整输出电压至54V,给15串铁锂充电,可以90W了,装壳后再测输出电压只有53.7V了,可能431和电位器温源太大了,不过这个电压时充电功率依然可以90W,已经用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到光耦确有两个4148的开关二极管下拉接到LM324上,遵从版主您指明的方向,从而少走弯路,尝试324参考的 ...

根源还是输出电流被限制导致充电功率下降,问题解决,恭喜。

您这是改了给电流控制运放提供的基准,这是正经改法。之前还担心去改检流电阻阻值,担心多余了 :)

建议再根据铁锂电池的充电特性校准一下最大充电电流,对电池是个保护。
过程也简单,检流电阻阻值*设定充电电流*检流信号放大运放的增益,调整另加的电位器,使基准电压等于前面算出来的值。
这样最大充电电流就被限制在您设定的值了。

描述起来有点绕,举例:
假设检流电阻阻值0.1R,2AH铁锂电池组按1C充电,电流2A。
设定最大充电电流即为2A,检流电阻上的压降为200mV。

如果检流电阻出来的信号接了运放做放大,根据运放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阻值可算出其增益。
比如说增益为10吧,则额定电流时检流信号输出为2V。
您把后面“作比较”的运放的基准调到2V就可以了,即电位器输出调整到2V即可。

如果检流电阻输出没放大,直接接控制运放,那就调到200m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根源还是输出电流被限制导致充电功率下降,问题解决,恭喜。

您这是改了给电流控制运放提供的基准, ...

如版主您提到的,有一个体积较大,漆皮下明显是线绕的电阻疑似检流电阻,在线表测0.8,扣除表线自测0.7刚好是0.1欧姆的,电池是20AH的15串铁锂,最大100W的话也只能2A电流慢充,花10小时多才能充满,远小于1C充电,经您前面扼要点拔,结合元件实际指标的量化设计,再动手改造就踏实多了。还有一个情况,充到转灯(风扇跟着停转,充前开路电压调至54.3V,怕表不准,没调到54.75V,当然手上没有高位表,调时只能显示三位54.7)后,再反复启动和转灯,以前看一些介绍印象中原三段式原理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先恒功率充电到57V(这里不知要不要转灯,还是)再55V恒压充电电流降到某一数值后再转灯后涓流充电,如果三段逻辑真是这样的,那转灯后对这个铁锂涓流充电来说充电电压太低,是不是太适合,或者还是另有原因,比如可能铁锂电池保护板充满后开始均衡,均衡过程所需电流大于充电器的默认涓流值,还需您纠偏及给些下一步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版主您提到的,有一个体积较大,漆皮下明显是线绕的电阻疑似检流电阻,在线表测0.8,扣除表线自测0.7刚 ...

您这个是老式的铅酸电池充电器,功率就这么大,只能慢慢充。

铅酸电池的三段式充电是先恒流、再恒压,最后涓流充电。
具体实现方式前面您已经涉及到:
一是最高电压限制,您是通过再并联一只431实现的。
二是最大充电电流限制,您是通过更改电流控制基准实现的。

充的差不多时降低充电电压再以恒压方式继续充一段时间,这个阶段您没涉及。
没用过铁锂电池,网上看到的介绍是铁锂电池恒流充至截止电压即可,不需要上面提到的那个阶段。
按上述思路,您可以把电池基本充满后充电电压稍微下降这个动作删了。
具体怎么改,没有电路图说不明白,只能说说大概思路。
324控制“转灯”的运放输出端周边找一找,这个输出端会引出一个支路至电压控制的431控制极,电平翻转后(即所谓转灯)会通过这个支路向431的下分压电阻注入电流,这会引起输出电压下降,从而实现预充满后充电电压下降这个动作。
当然实现方式不止这一种,但控制节点大致都在恒压控制的431控制极、恒压控制运放的基准输入端或分压电阻上。

改的话,把这个控制支路断开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做到恒流充至截止电压然后维持住。
甚至可以利用“转灯”这个电平跳变加一级定时电路,充电至截止电压一段时间后大幅度拉低充电器输出电压,再配合防反接二极管,实现电池端的充满自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是老式的铅酸电池充电器,功率就这么大,只能慢慢充。

铅酸电池的三段式充电是先恒流、再恒压 ...

版主您好!我改的这台充电器后来根据您指点的路子看清楚了,LM324的四个运放单元中,有一个负责控制住检流电阻上的充电电流在一个值之内,还有一个负责控制输出电压,剩下两个运放单元负责转灯,其中一个运放单元输入也是从检流电阻过来的,电流小于一个值时输出便番转,一是通过8050的三极管关闭风机,并关闭一个充电指示灯,二是让另一个接成反相的运放单元受控输出高电平,驱动另一个充好指示灯亮起,同时有一个4148的二极管(从控制电压的运放单元比例釆样电阻网络那里下拉电流,使输出电压有提升作用)逆止,从而使充电电流变小后的充电电压回落,我原来测得的开路电压就是这个回落后的电压。我的最终改动方案,仅把上述这个4148二极管拆开挑起一头,再把电压取样的电阻网络上并了多圈电位器(事先按测得的计算了大概阻值,再电位器实调),发现需要2.4K的电阻,找到一个贴片是242并上去,拆掉电位器就完成了,输出电压刚好能54.7V,不过后来看网上有网友说可以略高一些,反正保护板本身也有电压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您好!我改的这台充电器后来根据您指点的路子看清楚了,LM324的四个运放单元中,有一个负责控制住检 ...

对头,就是这么回事,利用“转灯”时的电平跳变改变反馈电压(或基准电压)使输出电压小幅回落。

恭喜改造成功。

网友E(2024-12-27):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的反馈方式有三种,原端反馈、光耦+稳压管、光耦+其他(TL431或基准+运放),您这电源的反馈 ...

麻烦问下,我的电源是tl431上拉为10k,下拉为1.5k,标称是16v电源,按431分压计算是20v,这是为啥,另外我改了上分压10k为可调,实际调整到5点多v的时候就停住了,再往上往下都不能调整了,好像431烧了,不知道是哪里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下,我的电源是tl431上拉为10k,下拉为1.5k,标称是16v电源,按431分压计算是20v,这是为啥,另外 ...

麻烦问下,我的电源是tl431上拉为10k,下拉为1.5k,标称是16v电源,按431分压计算是20v,这是为啥,另外我改了上分压10k为可调,实际调整到5点多v的时候就停住了,再往上往下都不能调整了,好像431烧了,不知道是哪里原因。

1、看看431控制极还接没接其他支路,上下分压电阻有没有并联其他电阻。有的PCB设计时为了提高通用性,会在上下分压电阻旁预留并联电阻的焊盘。如果以上都没有,那就只能解释成故意让实际输出比额定高几伏,意图只有设计者知道。

2、要是我就将下分压电阻换为可调,上分压电阻换可调,极限情况下431控制极直接接正输出端,中间无限流措施,不是好事。
     往下不能调太低好解释,输出电压太低,因光耦供电电阻的存在,即使431这个“闸门”提升开度,光耦电流也上不到预期值,输出电压自然也就下不来。这只是反馈回路的限制,热端供电也会有问题。
     往上不能调,建议先更换431,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下,我的电源是tl431上拉为10k,下拉为1.5k,标称是16v电源,按431分压计算是20v,这是为啥,另外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