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学知识,海燕161--2的问题

楼主(2024-10-30):
波段开关已经换了新的,但是我加了一个发光二极管,用作度盘照明,结果造成供电不足,声音小(图中橙色箭头),请教,应该接到哪里,不影响工作?

网友:
串一个电阻接在电源开关后面

楼主:
谢谢。要多大的阻值?

网友:
你不会用那种灯具用的透明LED做背光吧?那个电流当然大了,可以用3mm高亮度led,串联电阻根据你需要自行确定,几十到几百欧都可以。位置放在51欧电阻的右边。
这个机子个人认为不太需要。80年代那阵子宿舍一位同学加过led做波段显示用。

楼主:
谢谢指教,串了820欧电阻,基本对接收没有影响,个人觉得这款机很好,灵敏度高

网友:
如果是3毫米的高亮LED串2K-3K都可以。

网友:
我昨天对比了下,中短波接收灵敏度并不比现代机器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