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成了读卡器

楼主(2024-10-31):
我在淘宝上买三个U盘,其中两个还可以读写数据,另一个8GBU盘在winXP、win7、win10系统电脑上,有时会出现盘符,有时不会出现,出现时显示请插入磁盘,成了读卡器,我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成了这样子?

网友:
格式化选FAT32,这个兼容性好。

网友:
可能打开外壳,就是一个读卡器加内存卡,手头有张u盘即是

网友:
扩容盘,商家改造过U盘固件

网友:
有可能就是一个读卡器里面是一个TF卡,而且质量还不太好,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
拆开一个就明白了

网友:
淘宝,优盘,8g,这应该是多少年前的东西了。牌子没提,大概率山寨玩意。

网友:
我刚好相反,是把读卡器当作U盘用。有USB2.0读卡器+低速卡的,也有USB3.0/3.2读卡器+高速卡的,最高的读写速度接近100MB/s左右,媲美机械移动硬盘。

楼主:
我把U盘拆开了,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