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能承受多大电流?

楼主(2024-10-31):
在大电流BUCK降压电路中,使用频率100Khz~200KHz,计算出要求输入电容为1500uF~800uF,最大脉冲电流达到40几A,近50A电流,用250V的电容有多种直径,22mm的、25mm、30mm、35mm的,单个电容能放出这么大的电流吗?手中有两个拆机的250V560uF的电容,测量内阻从1KHz~50KHz内阻都在50几毫欧之间

网友:
电解电容有个指标叫最大纹波电流,它就是电解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超过这个电流会引起明显的热功耗而发热损坏,最大纹波电流与电解电容的ESR相关,也与电解质的材质相关。为什么同样耐压同样容量的电解电容有不同尺寸的,就是因为最大纹波电流不同

网友:
我自己的理解,理想电容两极板绝缘电阻无限大,多大电流无所谓。但极板是有电阻的,大电流会发热,极板大(厚)的脚粗的耐的电流大。大电流就选大个子的

网友A:
脉动电流,也称为纹波电流。这个脉动电流就是每半个周期内储能电容完全充电电所需的电流。其出现的时间是微秒级别的,不用太在意。
要在意的是脉动电压和等效串联电阻(ESR值)的大小。
计算滤波容量时,先求出脉动电压,其为总输出电压的5%~20%。不要让脉动电压高于20%。

网友:
小时候把晶体管收音机里的小电解电容两极接入220交流电,电解电容很快就发红,正在看突然一声响爆炸了。

网友B:
在得捷搜了一下 560uF/250V 的电容,高频纹波电流最大的不超过 10A,你手里的两只就算按照 10A 也不够用,更何况你都没说什么品牌什么型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动电流,也称为纹波电流。这个脉动电流就是每半个周期内储能电容完全充电电所需的电流。其出现的时间是微 ...

谢谢,已经下单了两个直径30mm的1200uF的,回来了测试一下看看怎么样,真实情况和理论有一定出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得捷搜了一下 560uF/250V 的电容,高频纹波电流最大的不超过 10A,你手里的两只就算按照 10A 也不够用, ...

200V560uF,22mm直径
.XLS表计算出来的,要求1500uF,输入电流46A,但我业余玩玩的,计算出来1126uF就可以了。
网上看到的成品板,用了三个牛角电容

楼主:
.XLS表计算图

楼主:
1500uF250V,体积 35*50mm,实测只有1200uF,内阻55亳欧左右,供电57V,脉冲电流6微秒,39.2A电流,周期56微秒,在放电的6微秒内电压下降了1伏左右,像是引脚内阻压降的波形。测试了几分钟,电容没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