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热风枪拆焊BGA芯片的方法

楼主(2024-10-31):
前两年入手了热风枪,不过一直在吃灰,最近搞了几个废旧内存条,用热风枪反复拆焊内存条上的BGA颗粒,感觉差不多了以后,从淘宝上买了几套U盘套料,自己Diy了几个U盘,效果不错。

然而,当我试图用热风枪拆焊笔记本电脑板载内存颗粒的时候,风枪温度调到400℃,风量开到30,竟然拆不掉。
这才意识到,内存条和U盘的电路板都很小,散热比较慢,所以比较容易拆焊。而电脑主板面积比较大,散热比较快,我的手法就搞不定了。

昨天,我又用一块坏硬盘的电路板操练,这电路板大约是用的无铅焊锡。这次我用上了预热台,预热台设置到200℃对电路板做预热,然后热风枪调到400℃,风量35%,终于拆下来了。当然,因为是用坏的电路板操练,所以没管芯片的死活,只管拆下来而已。

因此我仍然感觉自己的手法有问题,看别人的视频,风枪吹二三十秒就能把BGA芯片拆下来,我得折腾超过一分钟才能拆下来。

坛子里谁用热风枪比较熟练的?对于面积比较大的电路板,是不是必须用预热台?一般预热台的温度设置到多少?热风枪的温度和风量设置到多少?有铅焊锡和无铅焊锡,设置的数值一般是多少?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首先要预热,在待焊下的BGA下堆一些焊油,缓慢加热让焊油浸润到BGA下方,然后再高温吹

网友B:
吹完呲出好多油,然后彻底点不亮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在知道,吹显卡吹内存条都干过
不重新植锡肯定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金属框吧
撬变形过DDR1

有没有金属框都一样,再给你展示哈DDR,变形了吗?

网友C:
要摸焊油,摸了油温度自然就低了,400度的话有点偏高,芯片容易爆。BGA芯片的话1cmx1cm的可以操作,再大的BGA就不行了,或者说只拆不焊接,换句话说就是成功率变低。像类似大的BGA芯片例如南北桥那种只能上BGA机子。热涨冷缩这道理谁都懂,但是你想想你在一面使用高温烘烤,pcb另一面却是常温冷却状态,那么PCB板子会变形这是必然的,焊接小芯片能成功是因为小BGApcb变形小,另外PCB电路板就是铜板,那么自然会导热,所以不同的锡需要不同的温度,不同的运枪手法,你要学会看锡材质,然后再根据不同材质选用不同的温度配合不同的手法,才能成功
另外热风枪内是气泵式的还是涡轮式的也是不一样的,出风量也不同,手感也不同

你拿坏的板子练习没什么实际效果,或者说就算你能稳定拆下又能代表什么?所有的关键是你能拆下来再装回去还是好的,这才是关键所在,所以只有拿好的板子测试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当你在操作的时候没有心理压力,那么你是不会成功的。类似同理可得,你懂得。

另外你询问温度没有意义,温度显示仅仅是一个象征,好比你设置400,我也设置400为什么我的不行你的可以?原因是热风枪温度并不是准确的,风嘴对芯片高一点或者低一点,风嘴是正吹芯片还是斜吹芯片,都是不一样的。再说热风枪这东西运枪手法不同也不一样,还有就是环境温度变化也有影响,所以只有自己摸索才是正解。先从温度低开始练习,掌握锡溶化后有自吸附力,关键就是那个感觉,感觉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摸焊油,BGA芯片的话1cmx1cm的可以操作,再大的BGA就不行了,或者说只拆不焊接,换句话说就是成功率变低 ...

热风枪的温度是有一个区间的,要实测才行

网友D:
电脑用的,主板包括显内存等这些元件用的是高温无铅焊锡,必须用加热台预热,对于显存颗粒单用风枪吹,风险也很大,必须手法要熟练,吹出来的热风温度要准确,温度在450度,对于BGA芯片类,比如南北桥,显APU,这些芯片就不要用风枪去吹了,这个必须用BGA返修台,如果说这类芯片的确是坏的,我只想把它从PCB上取下来,那么手上只有风枪和一个加热台,你就把风枪温度调到500度,取下风嘴,风量大点,手法要不停的在芯片周围和中间旋转,用工具试着翘芯片,把它取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脑用的,主板包括显内存等这些元件用的是高温无铅焊锡,必须用加热台预热,对于显存颗粒单用风枪吹,风险 ...

这温度时芯片封装软化了
撬了容易变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温度时芯片封装软化了
撬了容易变形

不会,关键是手法,在没有加热预热台的情况下,单用风枪,没得500度你吹不下来,我这显卡apu就是单用风抢500度吹下来的,你看变形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会,关键是手法,在没有加热预热台的情况下,单用风枪,没得500度你吹不下来,我这显卡apu就是单用风抢 ...

这个有金属框吧
撬变形过DDR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摸焊油,摸了油温度自然就低了,400度的话有点偏高,芯片容易爆。BGA芯片的话1cmx1cm的可以操作,再大的B ...

谢谢!
焊油肯定用了的,基本的操作我还是知道的,我也说了,我有个预热台,后面我是用了预热台。
问温度必须有意义啊,热风枪的温度误差和风枪操作距离这些,虽然会有差异,但是总是有参考意义的。你回答的内容,总结起来就是:没的参考方法,只有用好板子直接操练,练死了自认倒霉。如果你能给出一个有实际借鉴参考意义的回答的话,我觉得更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用的,主板包括显内存等这些元件用的是高温无铅焊锡,必须用加热台预热,对于显存颗粒单用风枪吹,风险 ...

感谢指导!
我最多也就拆个内存颗粒啥的,更大的BGA我就不去搞了,毕竟没有专业设备。
如果下面用预热台,上面用风枪,对于无铅焊锡,下面预热台温度调整到多少比较合适?风枪我看您说是450℃,我都没敢高过400度,看来我设置的温度还是有点保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预热,在待焊下的BGA下堆一些焊油,缓慢加热让焊油浸润到BGA下方,然后再高温吹

这些最基本的要点我还是知道的,前面组装了3个U盘都一次性成功了;还有1个U盘应该是颗粒有问题,焊上去不正常,拆下来、焊上去两次都不行,后来换了一个颗粒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关键是手法,在没有加热预热台的情况下,单用风枪,没得500度你吹不下来,我这显卡apu就是单用风抢 ...

怪不得,前面我拆的时候,因为预热台有点小,不太方便加热主板,就没用预热台,直接单风枪设置到400℃,拆不下来,后来送到专业人员那边处理了。
手头这个预热台只有巴掌这么大,用于手机拆焊的,有点小。我在考虑是不是上一台快克853的热风预热台,不过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完呲出好多油,然后彻底点不亮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在知道,吹显卡吹内存条都干过
不重新植锡肯定修不好

内存条容易搞吧?植锡对我而言还算容易,之前用废旧内存条操练,就是拆下来,然后重新植锡,再吹焊上去,已经操练得很麻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我最多也就拆个内存颗粒啥的,更大的BGA我就不去搞了,毕竟没有专业设备。
如果下面用预热 ...

关于预热台温度调多少,这个看看你PCBA离预热台面高度,通常来说150到200度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焊油肯定用了的,基本的操作我还是知道的,我也说了,我有个预热台,后面我是用了预热台。
问温 ...

我说的没意义主要是这个温度,哪怕显示的是400度,你有真用温度探头实际去测试过吗?换句话说温度探头是放在紧贴风嘴位置还是远离风嘴1cm处,还有风量多大下测的...........所以这些因素都会产生误差,哪怕你说的都是对的,任何一台显示一样的风枪,都调成一样的温度,其最终在不同人手中也是不同的焊接效果,所以没什么实际意义,只能说过过心理安慰而已,对于风量以前那种日本白光的风枪还带了一个空气流量计,现在的这些都没,只显示123-10档位,所以综上所述,还是需要感觉,感觉对了什么都好。

另外你拿坏板子练习最多只能证明这一块板子适合这种规格的参数,你若换一块有铅、无铅,又不一样了,所以对于初学者顺便玩玩就可以了,真真实战状态还是靠好的板子总觉经验的,何况坏板子只能证明你拿下或装上了芯片,但是最终芯片好的或不好的,你也无法证明,往往最终还是看芯片是否成功安装,你仅仅拿坏板子能说明什么?so,最终还是上手术台见真章,坏板子仅仅只是玩玩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不得,前面我拆的时候,因为预热台有点小,不太方便加热主板,就没用预热台,直接单风枪设置到400℃ ...

抖音上拍的非洲那些人都直接用蜡烛焊接BGA芯片的,所以你还用预热焊台不至于,感觉对了什么都好,直接往柴火堆里一塞也能焊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没意义主要是这个温度,哪怕显示的是400度,你有真用温度探头实际去测试过吗?换句话说温度探头是放 ...

我觉得你的看法失之偏颇,还是那句话,哪怕温度有各种差异,但是多了解一下成功的做法,肯定是有助于提高自己技能的,多对比,多分析,多尝试始终是没错的。
用废旧板子练习怎么可能没有效果,例如我用内存条练习之后,焊U盘就很顺利了。这种事还是有个大略的衡量尺度的,例如拆的时候,用四十秒搞定,焊的时候,在一分钟内搞定,镊子轻推有自动归位现象,一般来说就没有问题了。

我现在是缺少经验,我现在需要熟手给我提供参考经验,帮助我做判断,如果你给不出建设性的、有借鉴意义的方法就算了,但是不要武断地否认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预热台温度调多少,这个看看你PCBA离预热台面高度,通常来说150到200度就可以了

目前这个预热台,是个小型的无风预热台,台面是个铝板,PCBA板子就是直接放在台面上,靠传导和辐射加热的,高度的话,考虑一般无法完全贴合,也就两毫米以内吧。我DIY优盘的时候,用的是183℃的有铅中温焊锡,当时预热台设置到150℃,拆焊优盘效果良好。
不过这个预热台比较小,稍大一点的板子恐怕不好搁置,所以正在犹豫要不要买个大一些的预热台,只是毕竟不是从业者,作为业余爱好者来说,实际上平时用热风枪折腾BGA芯片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如果买来了,多数时候可能也是在吃灰。
感谢指点,我心里稍稍有点数了,回头再找板子练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这个预热台,是个小型的无风预热台,台面是个铝板,PCBA板子就是直接放在台面上,靠传导和辐射加热 ...

这个是修手机用的,用来分层的,没多大用,小电路板上的BGA元件很好吹焊!不需要预热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的看法失之偏颇,还是那句话,哪怕温度有各种差异,但是多了解一下成功的做法,肯定是有助于提高 ...

我认为衡量是否成功的标准是,经过焊接后芯片是否还是正常工作。而你在我看来仅仅是是否能够完整的将芯片装上或卸下。你拿坏板子如何证明你在焊接前芯片是正常的?而经过你一顿操作后芯片还是正常的?

说句极端的话你用胶也能糊住,那又能证明什么?

争论没有意义。若你觉得拿废板子有意义那你可尽管多练习,没有人会说什么。我只是觉得你的看法不正确,说说而已

网友:
拆过一个蚂蚁锂电池保护板的贴片放电mos,铜箔直接掉了,没有预热,热风枪直接干。下次用ptc加热提前预热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