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的整流滤波电路如此简配?

楼主(2024-10-31):
拆开自己的电磁炉看了下,220V输入先是2只5uF的电容,据说是负责EMC抗干扰的。然后经过整流桥之后接一个磁芯电感和两只5uF电容滤波,相当于一个小电感和10uF的电容。大概算一下,按照电磁炉工作频率20KHZ,暂不考虑电感储能可以减小电容的压降(毕竟通常同样体积下电感储能不如电容)这电容每周期放电压降会有50V,这要是放在开关电源上,就是不合格吧,310V直流输出能在260V到310V之间波动,这还得了?也就是说这个滤波电路是提供不了稳定电压的电源给谐振电路的。

网友A:
电磁炉工作在40kHz,滤波一个电感就够了
整流的话,电磁炉用的应该是25A的桥堆,不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工作在40kHz,滤波一个电感就够了
整流的话,电磁炉用的应该是25A的桥堆,不会炸

不行吧,电感前面接的可是50HZ交流电整流出来的低频波,当这低频波处于低电压时,单独一个电感拿什么去输出?电感储能很可怜,别说1/100秒的周期,就是1/40000秒的周期电感储能也未必够。

网友B:
估计这个电磁炉的铭牌有5千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个电磁炉的铭牌有5千瓦。

标3500W,实测2850W

网友B:
两千多瓦的电磁炉配两只风机,你的电磁炉线盘是流到不能再流的铝线盘了。

网友A:
这个图,因为仿真导线是理想导线,三极管拉不动没有特殊意义,只给你看下原始波形
500uH的电感不能滤波,所以波形是这样的
10uH电感,有效滤波,波形就是这样的,当然这还不是最完美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因为仿真导线是理想导线,三极管拉不动没有特殊意义,只给你看下原始波形

500uH的电感不能滤 ...

没用过这款软件,开关管工作频率40khz时,有电感后面的输出电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千多瓦的电磁炉配两只风机,你的电磁炉线盘是流到不能再流的铝线盘了。

线盘重量1斤三两多吧,怎么都看是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盘重量1斤三两多吧,怎么都看是铜的。

这种上下双层的线盘,这么粗的多股绞线,不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上下双层的线盘,这么粗的多股绞线,不是铜的。

从重量来估算材料密度,铝不会这么重啊。这线盘也没多大,对角螺丝孔距26cm

网友A:
你这好像有点过于稀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好像有点过于稀疏了吧

你这个线盘也是铝的。因为你的线盘是单层的所以排密些,楼主的铝线盘粗些所以绕双层才能达到电感量。

网友:
线盘架子里面是不是扦了不少磁条?

网友:
  线盘的重量主要来自于磁芯,是否铜线要刮开看。铝线盘的表面也是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因为仿真导线是理想导线,三极管拉不动没有特殊意义,只给你看下原始波形

500uH的电感不能滤 ...

不太懂电路仿真,你这个输出端负载是多大?还要看占空比。在馒头波电压最低的那段长时间,电感想维持电压比较费劲。
电磁炉那个谐振电感也不止10uH。所以这个电感再小都做不到低电压下大的电流变化率,另外你的电路不对劲,实际电磁炉电感和滤波电容组成回路这里没有。总觉得你这个怪怪的,你仿真的和实际的一些参数设置可能有问题。

网友:
铝线盘表面镀铜色,重是因为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