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时,点烟器的电压是缓慢升高吗?

楼主(2024-10-31):
手机里面的电池去除了,改成插电直供。开机键来个触点上并联了一个10uf电容。
在家里使用手机充电器或者充电宝都可以一次启动手机。
拿到车里时,使用插在点烟器上的手机充电器供电。每次车辆启动时手机屏幕显示电量百分比60--70左右,过几秒钟才显示电量100%。这个时候并联的电容已经充满电了,无法触发开机了。
考虑  汽车发动时,点烟器的电压是缓慢升高的?或者说 插在点烟器上的车充输出电压是缓慢升高的?不知道是否这样,请朋友们指教。

网友A:
不是,车充也是瞬间上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车充也是瞬间上电的

手机开机键并联电容后,在家里用充电器时,手机屏幕瞬间满电,电容瞬间给开机键一个低电平从而开机。
在车里车充上电慢,等电压满电后,点容已经充电完毕了,无法拉低电平,从而无法开机

网友B:
有可能是电瓶的容量有所下降,打火时由于电流太大电压下降太多,所以手机显示电量不足,打火后点烟器插座由车上发动机供电,所以恢复电量100%。只有打火前拔下手机,汽车启动后再插上手机就可以正常使用。楼主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电瓶的容量有所下降,打火时由于电流太大电压下降太多,所以手机显示电量不足,打火后点烟器插座由 ...

现在就是打火前拔下点烟器,着车后再插上点烟器,就正常使用了

车辆通电但是不打火,手机启动没问题。这位朋友分析的很对,电池是2018或者2019年更换的。

网友:
接通电源,先不点火,等手机启动再点火

网友:
汽车启动瞬间,电流非常大的,估计电压下降也非常多,所以这时候手机不正常。

网友C:
车充不行,打火时电压再低也有8-9V左右,充电器输出5V都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充不行,打火时电压再低也有8-9V左右,充电器输出5V都不行了?

有道理,以为原来的车充不好用,又买了一个,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新车,车上装了电瓶电压测试显示(马家买的便宜货,不一定准,只是用来检测是否亏电),打火瞬间,电压能拉低到八点几九伏,打着火马上恢复了12.8伏,然后就稳定在这里,应该是发电机电压,电瓶是一直浮充,熄火后大约在11.8-12.2伏左右,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