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种类三极管的替换

楼主(2024-10-31):
如果我把NPN的三极管换成了PNP的三极管,是不是只要把电源的正负极调换就行了?然后再把那个电解电容也调换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和电解电容有什么过节吗?

无冤无仇,还囤了好多种Rubycon呢。
但是楼主一来新手而来做高频电路,本着少炸个电解是一个、多耦合2dB是2dB的精神,才力荐陶瓷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在做收音机,可以买独石(陶瓷)固态电容。没有极性并且100kHz以上损耗比电解电容小不少。
两端子 ...

你和电解电容有什么过节吗?

网友A:
如果楼主在做收音机,可以买独石(陶瓷)固态电容。没有极性并且100kHz以上损耗比电解电容小不少。
两端子间的漏电也比电解电容要低很多。而且更耐受焊接过程中的高温(考虑到我们DIY不停焊来焊去的)
长期(五年十年)寿命也是陶瓷电容胜于电解电容。用电解电容完成一台收音机,到楼主大学毕业可能电解电容已经失效。。。

直插独石电容在某宝上一大堆,大概下面这种画风:
两脚间距大约都是5.08mm,恰好是洞洞板上三个洞(中间跨过1个洞)的距离。
而且还有店家在卖“电容样本盒”,一盒十多种不同容量,买回来就可以自由使用不同容值的电容。可以构成各样滤波器或改变微积分运算系数等。

一般普通的电解电容,并不适合100kHz以上的信号耦合、电路旁路、电源去耦等等用途。

网友:
如果NPN三极管和PNP三极管是同材质,那么,只需要翻转电源和有极性电容(包括铝电解、钽电解等)、二极管的极性,一般就可以,但是不同材质的三极管、二极管特性有差别,锗管与硅管的差别还比较大,电路可能须重新设计。

网友:
即使换同极性不同放大倍数三极管,也要调整偏置电阻,使得静态电流符合标准,何况换不同极性三极管呢

网友:
要重新调直流工作状态吧

网友:
参考一下对应类型的晶体管在线路图的接法就可以。但是硅锗要注意偏压。

网友:
硅PNP管子的基极与发射极的电压要达到0.7V,如果是共射放大电路,那么放大的输出依然是集电极。
我个人觉得PNP管子放大电路的设计和NPN基本一样。NPN的IC是从集电极到发射极,PNP是从发射极到集电极,除了这个别的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冤无仇,还囤了好多种Rubycon呢。
但是楼主一来新手而来做高频电路,本着少炸个电解是一个、多耦合2dB ...

数百微法容量的独石(陶瓷)固态电容有吗?和铝电解比价格是多少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百微法容量的独石(陶瓷)固态电容有吗?和铝电解比价格是多少倍?

有100和220的, 品牌耐压不同的从几毛到几块的都有. 不过好像贴片多,直插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