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跨导放大器(V->I线性变换器)仿真学习贴

楼主(2024-11-01):
前些天快速秃噜完了OPAs for everyone,这几天开始秃噜The art of electronics。

个人认为后者的质量比前者好,没那么多冠冕堂皇的错误,对晶体管等基本元件的性能把握更是非常精微。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习惯于以小见大,从元器件和基本物理数学出发来解释宏观现象(可能这也是我破缺的早年物理学教育留下的习惯吧)。The art of electronics这本书更像是一本工具书,值得反复读,第一遍先有个大概印象。后续干活时若有一些把握不准的地方或有模糊的感觉时,可以再次回到这本书,找到对应的章节细读。

如果我时间不够,只读一本的话,我会选择The art of electronics。

里边读到了一个电流源,感觉很精妙。这是一个开环的V-I变换器,但是通过对晶体管的工作点的仔细设置,做到了千分之一的精确度。这千分之一的误差主要部分是增益误差(比例误差)。若通过系统设置把增益误差去掉,那么它有万分之一的线性度。当然,它没有考虑温漂和零点漂移,这需要设计者把握。

原理就不多费口舌了,大家默默欣赏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你又来了:)

不是我不想用中文。奈何中文在科技领域确实不适应现代社会思维方式。从古文 ...

偏见太多,中文要精确表达根本没问题,而且会更精准。中文更灵活,更聪明,英语才呆傻,像那几个单词,那么老长
所谓外来词,中国近代史在那里,人家先进,所以外来很正常。不过现在网上正在扒西方伪史,西方很多所谓历史都是伪造的 ,之前是我们领先,后来西方传教士来了大量地带走中国的数学等东西,后来他们发达了。
书的翻译,那是翻译的人不行,不是中文不行。“翻译的译者名字一长串”,这是歪果仁?歪果仁自然好不了,像“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这种话显然不是中国话 ,这种翻译拉倒吧。

网友:
望楼主开恩另开一帖,移植本帖技术相关内容,只包含本帖自然科学相关内容及坛友回复的,以供我这种技术学渣专心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给我整笑了  真有人信【西方伪史】汗【永乐大典】啊,,,

说回本贴,至少我个人认为:analog ...

我是一看谁张嘴就出“西方伪史论”就知道这人没法交流。让他们自嗨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到过一个这个CA3080放大器,说是跨导放大器,规格书里也看不懂,量版看看是不是和您1楼说的功能差不 ...

晶体管有3种参数模型,Z参数,Y参数和H参数,从不同角度来分析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之间相互关系

跨导是Y参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系数,Y21就是所说的跨导
Ii=Y11Vi+Y12Vo
Io=Y21Vi+Y22Vo

"跨"表示是输入和输出之间的某种关系,跨导的英文叫transconductance,”跨“其实是trans的翻译,有时也叫“转移"

网友A:
这么多中英混杂,用中文说不了吗?中文完全可以,并不是中文不行,中文可以说的更好。——不想打架
Q3使Q5的b、c电压基本上保持不变

网友:
我的印象中,这本书很早已经有中文版了。

网友:
这个“跨导器”的跨导其实是两颗1k电阻,晶体管仅提供低阻输入高阻输出的【current buffer】作用。
Q1-2的E极被Q7-8的sziklai小环负反馈降低阻抗,属于设计的核心。

如今业界稳定共基/栅输入节点电压(=降低输入阻抗)的方法,【regulated cascode】较广泛流行。
两篇中文的资料介绍此结构:
http://rt2innocence.net/integrat ... type-of-gain-boost/
https://blog.eetop.cn/blog-1789212-6953552.html
关于此结构的英文资料数不胜数。随便能搜出几篇OA文献。

尽管regulated cascode一般被拿来做TIA,它低输入阻抗的特性可以也做一楼的“跨导器”
    俺的想法,还没仿真:

楼主:
你一提起来regulated cascode我想起来了,两年前读几个高校教师的paper时读到过好几次,感觉这个架构近年来挺流行的,估计应该是作为经典应用已被写入“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那本书里去了。

网友E:
如果我时间不够,只读一本的话,我会选择The art of electronics。

这本书还有个 X 篇不知道量版读了没有,评价如何?

网友D:
   看到过一个这个CA3080放大器,说是跨导放大器,规格书里也看不懂,量版看看是不是和您1楼说的功能差不多。。

  对这个跨导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以前也没接触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本书还有个 X 篇不知道量版读了没有,评价如何?

我这个图就是从X篇摘出来的。不带X的书,我在我电脑里搜了一下,还没找到。我记得我下载了的。
从X篇里的一些引用和搬运可以窥见不带X的篇的质量,我感觉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过一个这个CA3080放大器,说是跨导放大器,规格书里也看不懂,量版看看是不是和您1楼说的功能差不 ...

差不多。都是输入电压输出电流。所谓跨导就是直观地,输出电流除以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一提起来regulated cascode我想起来了,两年前读几个高校教师的paper时读到过好几次,感觉这个架构近年来 ...

1楼的图,Q7,Q8对Q1,Q2起到了“动态卸载”的作用,Q1,Q2基本上工作在比较恒定的小电流状态,因此在做电流buffer时,从基极泄漏掉的电流影响极微。而贵贴3楼这个电路,恐怕从晶体管基极泄漏掉的电流就不可小觑了。可以考虑打个补丁,上下臂各加一个三极管,来实现基极分流的“可忽略”。

--------补:点错钮了。我上面的文字本来是用来回复3楼的,不小心点成回复4楼了。大家把这些文字当成我和三楼的讨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过一个这个CA3080放大器,说是跨导放大器,规格书里也看不懂,量版看看是不是和您1楼说的功能差不 ...

假如输入端接电压源输出端接地,当输入小信号电压时,输出端对地具有小信号电流。
输出小信号电流除以输入小信号电压就是跨导。

CA3080的【运算跨导】的意思是它的开环跨导非常大,达到深度负反馈的门槛。外接合适的反馈环路CA3080便可执行模拟量运算。
以今天眼光看CA3080一级跨导,并不算高。但是1990年代这种芯片可风光

虽说CA3080可以闭环玩,但我心目中它最大的用处是开环做乘法。电路在intersil的应用笔记里有记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图就是从X篇摘出来的。不带X的书,我在我电脑里搜了一下,还没找到。我记得我下载了的。
从X篇里 ...

书多了也是个麻烦事儿,俺这里下载了一万多本书,看是肯定不会看了,找书也只能靠搜索了。

俺现在用这个图书管理软件 Calibre 还是不错的,没用过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过一个这个CA3080放大器,说是跨导放大器,规格书里也看不懂,量版看看是不是和您1楼说的功能差不 ...

跨导是电真空三极管、结型场效应管和摸死的重要参数,表征其放大能力。
*双极型晶体管也可以用跨导描述其放大能力但一般的我们用 hEF 表示

比如我们有下面一个摸死 IRF250,它的栅极电压从 4.7V 增大到 4.8V 时,漏极电流从 2.5A 增加到 3.25A,也就是说栅极电压变化 0.1V,漏极电流变化 0.75A,这个变化的比就叫跨导。

跨导定义为

gm = ΔI/ΔU

由于 I/U 称之为电导(G),所以跨导也使用电导的单位,即西门子。上述变化依定义,就是 7.5S 也就是楼主说的,V->I 变换器:比如这个 IRF250 你输入 1V 的变化量,可得到 7.5A 变化量(仅对仿真中的这个 IRF250 在 Vgs= 4.7V~4.8V 有效,因为摸死的跨导不是恒定的,受 Vgs、Id 影响且个体差异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中英混杂,用中文说不了吗?中文完全可以,并不是中文不行,中文可以说的更好。——不想打架:handsha ...

果然你又来了:)

不是我不想用中文。奈何中文在科技领域确实不适应现代社会思维方式。从古文就看得出来,缺乏逻辑,滥用比喻,以喻带证的情形到处都是。学多了真的会使人变傻。我说的是真的。当然学多了古文可能御人之术确实会有长进。这个我就不举例了。

稍微有点现代概念的中文词汇,很抱歉,大多数是从日文汉字挪用过来的,而且已经占据了现代常用汉字的半壁江山。就靠着这点文化输入,让我们好不容易跟上了点现代社会的尾巴。即使这样,仍然摆脱不了老祖宗思维的劣根性,例如:

OPAs for everyone,中文译本有,名字叫“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这个翻译从三方面是错的:
1,不符合原书名含义。原书名的意思是人人可得,人人可掌握,恰好不强调权威,强调人人平等,长个正常脑袋都能学会。书名比较低调,有点错误大家也能谅解不是。
2,权威这个词不能用在人类知识体系上,特别是对物的知识体系上。对物有客观评价标准,不需要人类权威。
3,OPAs for everyone书里第三版后确实有大量错误。译者估计心里权威心太重,翻译时不加思考,照本全翻,结果把本来不错的书变成了垃圾。果然是过于权威,最后不是被权威打败,就会被不信权威的外来力量打败。

所以,有此教训,那本The art of electronics,也有本中文翻译,叫“电子学”,很不出名,翻译的译者名字一长串,抱歉,我是不想看了。据我的经验,中文翻译过后质量要加个减号;如果译者有一大串,那么质量要加两个减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偏见太多,中文要精确表达根本没问题,而且会更精准。中文更灵活,更聪明,英语才呆傻,像那几个 ...

您给我整笑了  真有人信【西方伪史】汗【永乐大典】啊,,,

说回本贴,至少我个人认为:analog方面追求上进的人学英语、抱残守缺的人追求全中文
你可以说中国人能吃苦能内卷,有小礼有大义。但中国人(至少内地人)并不认真做外文资料翻译。
不少其它领域也是如此,比如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
曾有这两个领域内人士告诉我:所有中文资料不必读,要读去找英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给我整笑了  真有人信【西方伪史】汗【永乐大典】啊,,,

说回本贴,至少我个人认为:analog ...

西方伪史我也不清楚真假,我不是搞历史的,那门课也需要记我也不行,也不感兴趣。反正登月很多人在怀疑,连他们自己都在怀疑 ,而且西方人的信用、做的那些事不怎么样,从这表现看,西方伪史,完全可以是真的,他们可以干这种事。

我在别的地方也看到有人说中文的书不行,要看英文的,台湾的也行。不清楚为啥国人写不好书?连翻译都翻不好?中文差导致中文表达不行还是英语差本身就半懂不懂还是技术差本身就迷迷糊糊自己都不怎么懂?前些天出了个飞机场“go back to china”事件,全民学英语、主课、150高分数卡人、学了那么多年,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这种事,可见英语水平。很打脸,这水平,翻译出问题不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你又来了:)

不是我不想用中文。奈何中文在科技领域确实不适应现代社会思维方式。从古文 ...

OPAs for everyone字面意思翻译的话就是“运放面向大众”,语序不对但就这样做名字也行,本来就外国书,所以外国味也行。语序正过来就是“大众运放”,有点别扭,也行,原书即如此。权威,显然是某种崇拜。

网友:
我也明白了,对外国只能说好,说好就不行,对中国只能说不好,说好就不行

补充内容 (2024-11-3 15:18):
对外国只能说好,说好就不行——少打了个字

网友:
“OPAs for everyone”这本书谁有?可以发来看看吗?
dabfxz@163.com

网友F:
引用 楼主:
果然你又来了:)

不是我不想用中文。奈何中文在科技领域确实不适应现代社会思维方式。从古文 ...

你说的没错,其实就两点
1.中文的信息熵太高,导致语义精确度变差,这在语言学上是不争的事实,这个特点有好有坏,好的方面是文字利用率高(中文是文字利用率最高的语言,没有之一),坏的方面是,文字的使用难度更高(中文也是最难学的语言,没有之一)。对于现代科学来说这个特点就不好了,不论是写的人还是读的人,用中文精准的论述一项技术的细节,要比英文难得多
2.国内学术圈的问题,很多人(并非全部)翻译外文书籍,就是赚吆喝的,这导致了翻译书籍良莠不齐,但总的来说质量差的占多数,分辨这些书籍的质量好坏你首先得读一遍吧,这太废功夫了,有这时间我英文原版都啃完了。我一般用的方法是两者都读,翻译版本略读,那些不重要的、歧义少的,读中文,可以节省时间,那些细节、不好把握意思的地方,去看原版,更精准。

搞技术的更推崇英文资料也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基于专业需要,很简单的道理,现代科学体系就是西方搞出来的,原始定义就是用人家的语言搞的,所以去学习这些东西是必要的,就比如生物学中,学名为什么都要用拉丁文?即便我们搞出来某些新技术,但这些技术倒到根子上,其基础体系难道不是西方搞出来的?所以严谨的说无法脱离这个基础体系来描述这个新技术,那么这个新技术要得到世界的认可,就必须用西方语言来精准描述,很多基础科学,也许我们的老祖宗发明的更早,但谁让你没形成体系呢,没形成体系,就得不到广泛认可,这就叫解释权,这是客观事实,和崇不崇洋、媚不媚外没有一毛钱关系,国家和民族自信心也不需要从这里去找。

另外,不用和喜欢贴标签的人较真,在这种人眼里,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事物都只有一种颜色、一个标签,你只要表达某种观点,就会被贴,我管这叫幼稚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你又来了:)

不是我不想用中文。奈何中文在科技领域确实不适应现代社会思维方式。从古文 ...

“中文在科技领域不适应现代社会思维方式”?国内的高校教材不论是数学、物理、化学都得用中文,没有讲不清的,反倒是那些直接翻译外文的书让人越看越不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没错,其实就两点
1.中文的信息熵太高,导致语义精确度变差,这在语言学上是不争的事实,这个特 ...

虽然你想表达的意思我赞同,但你说的一句话我不太认同
"中文的信息熵太高,导致语义精确度变差"
信息熵和精确度并不冲突...
典型的反例是无损数据压缩算法,压缩数据信息熵很高但并不会导致歧义

我觉得你想表达的是"因为高信息熵的特性导致中文的日常生活环境里存在很多不精确的表达方式”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中文资料,翻译书籍质量普遍低下的根本原因。
除了你在帖子写的历史原因(起源/发展参与度等)以外,
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很多科技从业人员和行业/社会的浮躁及逐利导致的
国外的很多经典的科技文献/著作会反复审阅,修订。著作人会把作品看得很重。
而国内这种情况基本上只有在少量大学教材身上才能看到。
而大量质量低下的翻译作品只是捞金/逐利工具而已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认真做事的人被大量驱逐

相比之下,日本就比我们要好得多。因为我也不懂日文无法评价质量,但光从看到翻译资料数量上来说就比我们的多得多。

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能够流传到中文世界的英文资料已经是经过层层筛选的了,质量的平均水平肯定要高得多。
还有一点,中国人接收中文信息的能力会比英文强得多,更容易受到中文噪音的影响,给中文挑刺的能力肯定也要强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虽然你想表达的意思我赞同,但你说的一句话我不太认同
"中文的信息熵太高,导致语义精确度变差"
信息熵 ...

“信息熵和精确度并不冲突”,严格讲是没问题的

可能我表述的有问题,我的核心意思是,因为中文信息熵高,所以它难学也难用,进行“精确表达”的门槛更高,也就是你说的“因为高信息熵的特性导致中文的日常生活环境里存在很多不精确的表达方式”,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会咬文嚼字,会用最低的成本来进行表达。当然“翻译”这种“非日常应用”可以通过更严格的校对、修订来得到改善,但不得不承认它的成本要更高,那么反过来,相同成本下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更高,所以它是一个原因,或者说它是内因,人的问题则是外因,内外因是互相影响的,你很难说一个矛盾的外因和内因哪个更主要 ,因此越是灵活的语言,歧义的概率就越高

网友:
我只知道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各有长短。连方言都如此,广州话里有些词在普通话里就无法翻译出来。难怪汉语从日文引进那么多词。更别说佛经,许多词干脆就音译,什么“般若”、“波罗密多”等等。
不过楼主本意不是谈语言的。大家都走题了

楼主:
续贴:
其实我在发这个贴子的时候,想到的是做这个:
意思是,如果把我的DG4000信号发生器后边加个顶楼的那种OTA,再加上点信号处理小电路,配合示波器,可以做出来一个比较通用的三极管特性测试仪(transistor curve tracer)。
做还是不做,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贴:
其实我在发这个贴子的时候,想到的是做这个:

感觉没必要啊,OTA那部分,用个Howland电流源就可以了,做三极管特性测试,对速度没有什么要求,闭环电流源简单方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贴:
其实我在发这个贴子的时候,想到的是做这个:

同意楼上MF说的。一楼的跨导器娱乐意义大于实用;
不了解豪兰电流源,估计就是opa驱动一个管子工作在串-串反馈里。精度比1楼无大环高还免调试。
power opa也可以直接opa带一根射随闭环,就算功率管Coe再高也难超1nF,输出极点很远。

楼主:
好吧,其实我29楼想做的,纯是为了好奇学习一下这个电流源。既然按楼上两位的意见,此电流源的娱乐意义大于实践意义,我就暂时搁置这个DIY吧。
顶楼电路的仿真,我其实在发顶楼时已经做过了。那么学习的价值已经实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书多了也是个麻烦事儿,俺这里下载了一万多本书,看是肯定不会看了,找书也只能靠搜索了。

俺现在用这 ...

被一万本惊到了  我也用Calibre,可是只管理了不到一百本。

网友B:
话说是否量子大湿准备着手开始计划打算建立分离类比DIY元件库?俺来推荐些

追求低1/f 噪声的:
老芝A1163/C2713对,即便BL档次也方便购买;有表贴封装。不足是spice模型加密很不便。在LT仿AFPA时受够它俩模型之苦(有些语法不生效)。。。
老芝还卖1163/2713的孪生版本,有共基/共射供选择。应该也有两颗独立的。
onsemi KSA992/C1845对,hFE稍低但spice模型不加密。就是又贵又少又直插。
美系5087/5088/5089感觉不如上两个日系,,,而且hFE没有手册里标的那么高。

希望仿真与电路关联性较强:
买nexperia BC8x7家族,它们模型在LT原生库里连导入都不用,还分hFE档次给不同模型。
模型受温度语句作用可仔细仿温度特性,甚至可以玩bandgap
宽带噪声也不高。不过别指望1/f 能赶上头两个。

SOT89/TO252中功率管:
直接去ROHM选型。各处库存也足。
其它厂中功率管都是上世纪剩的古墓,ROHM管hFE/fT/结电容冠绝群雄
唯一对手是原SANYO管,但库存极不稳定

对仿真环节、成品性能无要求的,才找华语圈厂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贴:
其实我在发这个贴子的时候,想到的是做这个:

這個東西對大信號放大器才有用,小信號嘛就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是否量子大湿准备着手开始计划打算建立分离类比DIY元件库?俺来推荐些

追求低1/f 噪声的:

多谢推荐。我的(非RF,非数模类)离散晶体管和运放类模拟器件库大概这个规模。总计大概一两千只?从数量看,其中大部分是 20年前 and 大路货。甚至有少数是我三十年前DIY收音机和小音响时用的,到现在都没用完。那些韩系901x之类的管子,甚至不入流到在Multisim里都没有库(不过我曾经见到过它们的spice库,只是不敢相信它们是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续贴:
其实我在发这个贴子的时候,想到的是做这个:

这个电路胜任1uA的小电流吗?应该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胜任1uA的小电流吗?应该不能。

有可能不能。那么或许可以把最大电流改小到0.1-1mA,或许就有1uA的电流精度/分辨力了。可能可以设置两三个档位,把1uA-10mA的范围分几个档位来实现。没实做,或许是可行的解决办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有3种参数模型,Z参数,Y参数和H参数,从不同角度来分析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之间相互关系

跨导 ...

ca3080 不知道用什么型号来代替,他的参数传递模型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ca3080 不知道用什么型号来代替,他的参数传递模型怎么弄

CA3080过时且小众,应该没有替代品。但它内部结构简单还公开,自己拿管子做出来非常容易。
给CA3080建模就是3个输入1个输出;2个高阻差分输入电压,1个低阻单端输入电流。输出是高阻电流输出。
输入输出间关系为 I_out = V_in_diff*gm,其中gm=(q·I_in)/(2·k·T)。gm的频率特性我不知道。
输出节点挂5pF电容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是否量子大湿准备着手开始计划打算建立分离类比DIY元件库?俺来推荐些

追求低1/f 噪声的:

BC8x7是真的不错,我现在最常用的互补管,小功率就是3904/06,中功率就是BC807/17,比大路货的901x和8050/8550靠谱多了,主要是仿真模型健全,正品好买

网友H:
引用 网友B:
CA3080过时且小众,应该没有替代品。但它内部结构简单还公开,自己拿管子做出来非常容易。
给CA3080建模 ...

复杂啊,要是给定外围电路,能分析频率曲线什么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复杂啊,要是给定外围电路,能分析频率曲线什么的么?

那还不如在仿真软件里自己拿三极管拼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不能。那么或许可以把最大电流改小到0.1-1mA,或许就有1uA的电流精度/分辨力了。可能可以设置两三 ...

不是有可能不能,而是根本不能,你连调零都调不了。电流改小的话,情况会好一些,但是电流怎么分配?按比例缩小?核心技术掌握了吗?这个电路恐怕无法高精度,会有一定误差。
英语我有话,例如17楼 ,我尽量少说,使劲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