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管机买了镍氢9V叠层电池,充电8.4还是9.6V呢?

楼主(2024-11-01):
如题,我的2管机用9V叠层电池,一直用干电池,现在想再试一试镍氢的(锂电已经试过有干扰声,虽然不算严重但不喜欢),

镍氢的以前标8.4V,现在直接标9V,按说要么8.4V,要么9.6V,是不是?型号的17R8H是否表明8层?若是则应该9.6V,,,不敢肯定,要么是17mA充8小时?

网友A:
里面应该是7节镍氢电池,充满应在9.8V。(标称电压是8.4V)

网友B:
充电电池,无论镉镍,镍氢,锂电池,都不应该有干扰。有干扰的多是内含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应该是7节镍氢电池,充满应在9.8V。(标称电压是8.4V)

谢谢告知,确实如您说的充电截止电压1.4V(网上个别说1.45)。
以前的书上也说1.2V,我自己对老5号镍氢都充1.3~1.35V。
大概是稳定放电电压处在1.2V(大约是平均放电电压?),充满电初次放电可能很快降到1.2V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池,无论镉镍,镍氢,锂电池,都不应该有干扰。有干扰的多是内含升压电路。

说的有道理,除非是边充边放。
边充边放也不是电池的问题,是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池,无论镉镍,镍氢,锂电池,都不应该有干扰。有干扰的多是内含升压电路。

买过几次锂电9V的,都是有DC-DC变换的。除非自制或买产品线性稳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池,无论镉镍,镍氢,锂电池,都不应该有干扰。有干扰的多是内含升压电路。

你觉得锂电池怎么来的9V电压呢

楼主:
如果买块低压差线性降压模块塞进去,大概三小片锂电没问题,体积只能选小的,因为充放电的控制电路也占体积。(11.1~12.6)降到9V,最小压差2.1V,老式电路体积下不来。

网友C:
保护板也有可能含dcdc电路或者时钟源, 不带保护的电芯就没干扰, 不过人工控制过充过放不但麻烦而且效果不如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也有可能含dcdc电路或者时钟源, 不带保护的电芯就没干扰, 不过人工控制过充过放不但麻烦而且效果不如 ...

DC-DC是干扰源。时钟电路,单片机电路等几乎没有干扰。

网友:
收音机供电,对电源电压的范围要求没那么严格。用锂电芯串联到大致电压值就行,高一点低一点无所谓的。就是充放电控制麻烦点

网友D(2024-12-09):
9V镍氢充电电池是7个1.2V串联,容量没有测试过,看单体每个容量100ma左右, 充电电流控制在10-30ma左右就可以,电压没有太高要求,是恒流充电,充满电压大约7 x1.5=10.5v,现在可以买到大多数是傻充,需要自己算时间,不方便,可以买环高万用自停充 型号hg-103w 9V充电器,电压10.2v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9V镍氢充电电池是7个1.2V串联,容量没有测试过,看单体每个容量100ma左右, 充电电流控制在10-30ma左右就可 ...

外出2周没看论坛,谢谢您的经验!

网友:
这种电池,我试过三种

一是 一个锂电芯加升压电路,这种往往还能usb充电,但缺点很明显,有干扰,这个价位和体积,用上线性的充放电是不现实的。其次是自放电都有点大,现在收音机不常用了,有时一个月不听,就没电了。

二是 你说的这种镍氢多组,其实价格挺高,此外电压也高了些,但同样的问题就是,小电芯的自放电很快,如果是多个小电芯,其实满电存不了太久就会需要充电。

三是 两节锂电芯的,标称  8.4V  ,无需转换电压,但需专用2s充电器来充。这种在容量,放电方面都还能忍受,我个人现在都用这种。

其实之前玩电子管机,买了一盒子过期9v(但是电量都很足),才一元一节,折腾啥充电电池

网友:
镍氢电池充满电时的电压,别说不同品牌、型号,就是同一节电池都不是个固定数值,据说跟电池温度有关。所以,镍氢电池通过测量电压判断是否充满电的做法非常不靠谱,智能充电器检测的是满电时的电压回落和电池温升,简易充电器靠人工控制充电时间。

楼主(2025-01-13):
不知道怎么发视频,比如西瓜视频(包括抖音),刚才不对,就编辑中删掉了

网友:
用9V空壳,放2串锂电就行

网友:
或许内部也有DC-DC升压电路吧

网友:
现在网上有卖2块锂电池串联带均衡充电的电池

网友:
还是两串锂电比较靠谱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