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道,300B单端

楼主(2024-11-01):
电路程式是5842牛推300B。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就是推动变压器次级一端悬空,接入负压。

我看到有这样接的,推动变压器次级一端接一个电容落 ...

那是栅负压退偶吧,只不过画在上面而已。

楼主:
图片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居然发不上来?

电路图能发,估计照片超过限制了。发个电路图。

网友B:
电源变压器二次侧高压实测是多少?  GZ37的压降有这么大吗?

网友:
漂亮,推动牛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变压器二次侧高压实测是多少?  GZ37的压降有这么大吗?

这个参考图。实际我电源牛有2组抽头,380和360V,试过5AR4和5U4G,最后选择了360V和5u4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变压器二次侧高压实测是多少?  GZ37的压降有这么大吗?

贴图是电感输入的。

网友C:
靓,这个新手的起点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靓,这个新手的起点有点高

前辈,真的是刚来这里不久。菜鸟一个,照猫画虎的。
刚找了一下图,是左氏的图,我是改用固定偏压。

楼主:
空了我把实际电路手画出来,希望高手们指教解惑。
300B买了两个厂家的,说是精确配对,实际上机有一家电流一致,另一家有点差别。A家调定电流,换B家的电流下降近20ma,得重调负压,有点麻烦。

网友D:
应该说了新人,不是新手。

国产300B管离散性蛮大的,同样偏置下,40mA-90mA的都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真的是刚来这里不久。菜鸟一个,照猫画虎的。
刚找了一下图,是左氏的图,我是改用固定偏压。

看到用固定偏压,
就一眼认定楼主高手

300B、2A3的精彩之处就在于用固定偏压。 用自给偏压的领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用固定偏压,
就一眼认定楼主高手

惊动海河板主和什么曹班主了,今晚喝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说了新人,不是新手。

国产300B管离散性蛮大的,同样偏置下,40mA-90mA的都有。

是的,曹兄所言极是。不过没办法

楼主:
今天运回家了,发几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