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波级布局的问题

楼主(2024-11-01):
在画电路板的时候,是不是检波级要最后一个中周尽量靠近电位器啊,还是有别的讲究呢?

网友A:
能把检波二极管屏蔽起来更好些。

检波二极管出来的滤除高频的阻容,和二极管近一些。再后面到电位器,貌似没多严格的要求。

网友B:
尽量远离磁棒、双联、变频级。发现有寄生反馈啸叫,可以把天线次级两端调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远离磁棒、双联、变频级。发现有寄生反馈啸叫,可以把天线次级两端调换

好的,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检波二极管屏蔽起来更好些。

检波二极管出来的滤除高频的阻容,和二极管近一些。再后面到电位器,貌 ...

学到了,感谢

网友:
末级中周和检波二极管尽可能远离天线线圈,滤波电容和滤波电阻就近安排,检波二极管立式安装时接中周次级的应该是短脚。

网友:
检波管和中周是串联关系,二极管中的谐波电流和中周中的非线性电流是相等的,由于中周的匝数较多,中周的谐波辐射和末级三极管的谐波辐射比二极管一点也不小,都不应忽视

网友:
有一些成品收音机的末级中周与检波二极管-滤波元件都屏蔽起来了,国产的春雷605~607好像都是。

网友C:
二极管用SOD323,三极管用SOT23,电阻电容用0603不解决了
再老老实实画多层板,微带或带状或GCP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用SOD323,三极管用SOT23,电阻电容用0603不解决了
再老老实实画多层板,微带或带状或GCPW

电容用小的贴片,影响性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