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TK5128芯片底下散热焊盘是和哪个管脚相通的

楼主(2024-11-01):
LTK5128芯片底下散热焊盘是和哪个管脚相通的
datasheet上没看到有说明
接GND会烧毁芯片吗

网友A:
这个奇葩的芯片,手册上居然没提到这个 epad 的电气连接,国内厂商真牛啊!

在网上找了该芯片 PCB 的图片,应该是接地的(第 7 脚)。

楼主:
刚下单还在路上,不然就直接测了

楼主:
并没说和哪个管脚相连啊
也没说接GND加强散热会不会烧

网友:
国产芯片在这点上确实让人抓狂。datasheet上资料不全,让人没法自己做原始设计的芯片选型。
估计这个风格的起因,是国内硬件设计人员喜欢“模块照搬”(也即“抄”),浓浓的华强北风格,天下电路一大抄,师傅传徒弟。或者偷别人的设计,也是照搬之一种,既然照搬设计,就不需要读手册了。
不负责任建议1:一般不特殊说明的话都是可以连到地上的。用铺地来加强散热。
不负责任建议2:可以看看5128这个数字是否来自某个墙外厂商的原始芯片,那么按照原始芯片的建议总不会错。

网友:
这种一般接地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奇葩的芯片,手册上居然没提到这个 epad 的电气连接,国内厂商真牛啊!

在网上找了该芯片 PCB 的图 ...

所谓清场式遥遥领先就是这么领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