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机架

楼主(2024-11-02):
把家里简易影音又大又重的全尺寸机箱换成了开放式机架,省了不少空间。具体配置:主板,技嘉H61大板;CPU,E3-1230v2;内存,8G;网卡,AC-7260WiFi+蓝牙;硬盘,固态128+机械500;无线键鼠套装;显卡,nV GT630 HDMI输出到小米37吋电视。系统,Deepin 23 。想增添个usb扩展,麦克及耳机孔就免了。

网友A:
可以全屏显示吗,想学习这个系统,问一下这个系统是在哪个地方下载的,谢谢

网友B:
说句LZ不爱听的话,这种结构不好,没强度,稍微碰下哪里,显卡什么的可能就接触不良了。
建议下面打胶固定,上面再拉一条斜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句LZ不爱听的话,这种结构不好,没强度,稍微碰下哪里,显卡什么的可能就接触不良了。
建议下面打胶固定 ...

应该没问题吧,上面看到有一个三角板加固,下边也有底板,强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装机箱更好,里面空气对流更快,散热效果更好

网友C:
楼上请问 , 机箱里是如何空气对流的,

网友:
CPU风扇向下吹风,  在机箱内是怎么对流的。

网友:
显卡风扇也是对着显卡吹,在机箱内空气是怎么对流的呢?

网友:
还有上面说  积灰的 , 我是平放的 把原来机箱就留装主板的铁板,和后面接口的铁板, 使用一年了绝大数是 6*24小时开机,对比前一年灰尘少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全屏显示吗,想学习这个系统,问一下这个系统是在哪个地方下载的,谢谢

可以;deepin深度Linux系统网上可以下载,就是下载速度太慢了!使用非常便捷,我只知道对Intel 7代以前的CPU 核显和对英伟达gtx1000以前的显卡支持,什么驱动也不用安装,装好后自动加载。最方便的是不用激活什么的麻烦。应用也比较丰富。就是我不会Linux的命令行,只习惯它的图形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句LZ不爱听的话,这种结构不好,没强度,稍微碰下哪里,显卡什么的可能就接触不良了。
建议下面打胶固定 ...

谢谢!显卡及无线网卡不用担心,和机箱的安装是一样的,下面有固定盖板舌头的插槽,支架螺钉固定后很稳固不会接触不良。就是风扇有点悬,万一碰上就麻烦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原来的机箱太大,比它长两倍,重三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显卡及无线网卡不用担心,和机箱的安装是一样的,下面有固定盖板舌头的插槽,支架螺钉固定后很稳固 ...

仔细看了,你这是工控机的底板+背板吧,工控机的铁皮够厚,强度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请问 , 机箱里是如何空气对流的,

谢谢!开放空间大概是自由对流吧?和房间的空气对流散热,只要房间不太热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你这是工控机的底板+背板吧,工控机的铁皮够厚,强度应该可以了

谢谢!这是某宝上淘来的新品,也有服务器用的,面积太大没必要。做工还可以,钢板强度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