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老收音机的热敏电阻

楼主(2024-11-02):
我发现很多老式收音机的末级功放管都有一个用于温度补偿的热敏电阻。原理是锗管温度稳定性差,这个电阻用于补偿。但是实际中发现这个电阻很多并没有挨着功放管。而且是分开安装的。那么当功放管由于某种原因发热时,这个电阻还能起作用吗?不是应该和功放好一起挨着或者绑着安装吗?

网友A:
我觉得牡丹942这样做挺好,功放管和热敏电阻紧紧的挨在一起

网友:
也有紧挨着管子的,比如春雷605,不过那个元件不是电阻而是二极管

网友B:
这个电阻并不是用来补偿功放管热效应的,而是用来补偿环境温度的,避免冬天和夏天或者不同气候地区功放管工作点差异过大,所以不需要贴着功放管,别太远就可以了。用来避免功放管热失控的电阻是推挽管发射极那个电阻,只要有这个电阻在,这种变压器输入输出的推挽电路就基本不会热失控(除非管子有问题)

网友:
热敏电阻是补偿外界温度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并不是用来补偿功放管热效应的,而是用来补偿环境温度的,避免冬天和夏天或者不同气候地区功放管工 ...

感谢大师们,我以为是补偿功放管温度的。

网友C:
有没有这样的热敏电阻的实物图?

楼主:
老收音机里面有个绿色的就是。

网友:
我现在才知道热敏电阻在收音机是退环境温度的补偿

网友D:
除了3管、4管那类使用单管功放的收音机之外,国产收音机大多是带输出变压器的功放和互补OTL功放,设计输出功率100~250mW,乙类功放效率高以及金属壳锗管散热快的因素,功放管正常工作时的温升是很小的,并不需要对功放管自身发热产生的温升进行补偿。收音机所处的环境温度,可能从零下二三十度到零上40度,这么大的温度范围,会造成功放管的静态工作点显著变化,这才是设置温度补偿热敏电阻的意义所在。
并不是只有锗管热稳定性差,硅管的热稳定性同样很差,不论锗管还是硅管都必须采取温度补偿措施。锗管的温度特性主要体现在集-基反向漏电随温度变化而变化,这个漏电电流被三极管本身放大后形成的穿透电流变化,硅管的温度特性体现在Vbe正向电压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牡丹942这样做挺好,功放管和热敏电阻紧紧的挨在一起

这个不一样,这个是OTL的,需要紧耦合的热补偿来避免热失控,而变压器输出推挽不需要这个,只需要有一定的发射极电阻就可以避免热失控,所以基极下偏置电阻上并联的热敏电阻,就只是简单的为了在不同使用环境下静电工作点不变化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一样,这个是OTL的,需要紧耦合的热补偿来避免热失控,而变压器输出推挽不需要这个,只需要有一定 ...

带输出变压器的功放,两只功放管的共用发射极电阻,主要作用是降低功放的非线性失真,其次是降低功放管一致性要求。无信号状态,功放管发射极电阻两端的电压正常值只有10mV,有信号状态下,发射极电阻两端的波幅可达到500mV,发射极电阻起到交流负反馈是主要作用,直流负反馈稳定静态工作电流的效果并不明显,稍微上点档次的收音机,下偏置电阻仍然需要并联热敏电阻,低端收音机的做法是直接降低静态偏置电压,低温环境功放交越失真的问题避免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这样的热敏电阻的实物图?

网友:
谢谢!明白了有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3管、4管那类使用单管功放的收音机之外,国产收音机大多是带输出变压器的功放和互补OTL功放,设计输出 ...

请问,集成电路的就不需要补偿温度变化了吗?

网友:
锗管和硅管都有这种温度补偿。
锗管的穿透电流受温度影响大,常用热敏电阻补偿;
硅管的BE极电压受温度影响大,常用同类型二极管补偿。

网友:
220热敏电阻并一个150欧电阻是1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