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L34末级的前后级分体式功放低频失真大,是电子管老化了吗

楼主(2024-11-02):
功放的型号是 LUXKIT A3300 + A3600 前级+后级电子管功放

现象:低频少的曲目听感尚可,中等音量下基本上听不出失真;低频较多的曲目则能听出低频失真,类似过载削顶失真的感觉,中高频部的声音没有明显失真。音量小一些能稍好一点儿。两个声道的表现是相同的,听不出区别来。

音箱:丹拿新意境 emit 20,阻抗 6欧(实际接线在功放输出的8欧插孔上),灵敏度:86分贝。

请问这种现象是电子管老化了吗?

网友:
两声道都失真的话,检查内部公共供电单元。只有一个声道失真的话们可以交换两声道同等位置的管子试试,判断是管子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顺便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对应点,两声道是不是一致。

网友A:
管子老化我们轻易碰不上这种事儿(家庭音响使用时间不很多,老化几率不大。工作点偏差太多造成的管子过早老化另当别论)。

网友:
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来判断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老化我们轻易碰不上这种事儿(家庭音响使用时间不很多,老化几率不大。工作点偏差太多造成的管子过早老 ...

这个功放是二手的,得有四十多年了吧。上家用了多少小时并不清楚。

电子管是否不上电也有老化问题?

网友B:
推挽机上下臂管子电流不对称的话,容易使输出牛饱和播不出低音,可以测量一下看看

楼主:
电解电容的容量降低是否也会造成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机上下臂管子电流不对称的话,容易使输出牛饱和播不出低音,可以测量一下看看

谢谢回复!我先找一下此机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功放是二手的,得有四十多年了吧。上家用了多少小时并不清楚。

电子管是否不上电也有老化问题?

有放着慢性漏气的。没听说 放着老化的。
真要是放着老化,那上世纪生产的老管,现在都用不了了。

锗管有放着不用自己坏的,是由于金属扩散的原因,电子管没这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放着慢性漏气的。没听说 放着老化的。
真要是放着老化,那上世纪生产的老管,现在都用不了了。

还真有这事儿啊?我一次都没碰上过。倒是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一声不哼的嗝儿屁了,拿表一测,3AX31挂了 。关键是也没发烫,工作点儿也很对,换个管子继续唱,活见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这事儿啊?我一次都没碰上过。倒是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一声不哼的嗝儿屁了,拿表一测,3AX31挂了 。 ...

锗管很正常。
若干年前,本市一个朋友得到一盒新的3AD18,全新没上过锡。十几只 万用表测量全坏,没有一个好的。

网友D:
楼主的情况有点复杂
1 看机箱的型号是A3600,这型号的原配功率管是8045G,屏极的工作电压接近500VDC,目前在这机箱使用EL34,若没把静态电流调低,EL34肯定会出现屏红
2 把静态电流调低后,那B+必定超过500VDC,这带出另一问题是,若A3300是从功放取电,那B+]便同样偏高
3 这套机都快50岁了,部份电容器,和可变变电阻可能已出现故障,或随时出现故障
4 输出牛是否有问题,这是力士OY15牛的通病,电子管老化,远不及这牛的问题
5 如果这套机只是使用A3600机箱,电路是和零件是A3500的,检查便会较简单一些,把通电方式改变一下,先检查功放,理论上,A3600换用KT88较换用EL34合适,但是,如果使用的输出牛是普及的OY15-5,上KT88便较容易烧牛了
。。。
以上,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情况有点复杂
1 看机箱的型号是A3600,这型号的原配功率管是8045G,屏极的工作电压接近500VDC,目前 ...

感谢高手指导!

此机是一朋友的,供电是100V,他说曾经插错过220V,把保险烧了,换保险后就发现有些问题,如开关机时就有噗噗电流声。。。

此机在我手上时也发现开关机时有点噪声,只是以为是此机的通病(毕竟机器太老了)就没当回事儿。

具体情况我再跟机主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高手指导!

此机是一朋友的,供电是100V,他说曾经插错过220V,把保险烧了,换保险后 ...

个人并不是什么高手,只是力士胆机的使用者而已。100V机。。。从来不感冒,家中电器不少,除了容易误插,若是电牛是按60周设计的,温升也特快,入手这些老机,算是满足一下求学时期的心头好
A3600原配除了功率管不同,倒相管也是使用力士自己的6240,电路结构相同,但工作点不同
有兴趣的也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滤波电解,再检查其它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