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BCL3000的显示问题

楼主(2024-11-03):
BCL3000的电台频率调谐没问题可以调台,可是就是频率的显示一直是一个数值,不会变化。每个波段都是。是那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本振的信号没过去。

网友A:
直发东莞德生售后,最省心。

网友B:
显示屏故障:如果显示屏本身出现故障,可能会导致频率显示异常。例如,显示屏的驱动电路可能出现问题,导致无法正常更新显示内容。
控制电路问题:收音机的频率显示通常由微处理器(MCU)控制。如果控制电路出现问题,例如MCU故障或相关电路连接不良,也可能导致频率显示不正常。
软件故障:如果是由于收音机的软件程序出现问题,也可能导致频率显示不正常。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刷新或更新收音机的软件程序。
信号接收问题:虽然您提到调台没有问题,但在某些情况下,信号接收不稳定或受到干扰也可能影响频率显示。尽管这种情况较少见,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故障:如果显示屏本身出现故障,可能会导致频率显示异常。例如,显示屏的驱动电路可能出现问题,导致 ...

貌似是AI标准答案

一、关于显示屏问题:仔细观察过,在通电不接收信号的情况下,显示屏的时钟数字显示都是正常的。只有在接收信号的情况下,同一波段显示的频率固定在一个数字下,而不同的波段又都是固定在不同的数字。所以显示屏本身的问题概率很小。
二、关于MCU3000这个COB芯片,官方从未给出芯片的Datasheet,只能从模糊不清的电路图中去推测,而程序的BUG的嫌疑最大。
       ( BCL3000也是奇葩,全网都找不到它的清晰电路图,出版物里也没有给出)
三、关于器件问题,查阅BCL3000的官方的电路方框图资料,FM的本振在TA7358输出,通往MCU3000,AM的本振在LA1260输出,通往MCU3000。在MCU3000也是两个管脚接收。如果说两路中间的感容元件同时出问题概率很小,最大可能是供电电压不稳,拿数字表测量电压没发现,回头去借一台指针表和电容电感的电桥手持表测一下。目前在调谐收音正常的情况下,器件和信号以及干扰方面出问题概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发东莞德生售后,最省心。

现在这款机器的很多备件厂家都没有了,厂家未必能修,

网友:
标准答案一般没有错的

网友C:
这款收音机的波段开关经常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收音机的波段开关经常出故障。

有发现拨段开关是两个通道中的一个共同结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是AI标准答案

一、关于显示屏问题:仔细观察过,在通电不接收信号的情况下,显示屏的时钟数 ...

AM FM两路都不正常,应该是外围问题,如果可以调整时钟,照明正常,立体声显示正常,那芯片应该是正常,先看电源,再看一下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D:
大概率是本振频率没过去 参考bcl2000的电路图 逐个原件测量很好找的 前两天我刚搞了一台也是中波和短波频率不显示但可以收台 后来检查是法拉电容漏液腐蚀了下面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是本振频率没过去 参考bcl2000的电路图 逐个原件测量很好找的 前两天我刚搞了一台也是中波和短波频率 ...

感谢!

提取页面,优化清晰处理的BCL200电路图
很多人也许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