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试验,矿机用耳机不一定是阻抗越大越好

楼主(2024-11-03):
比如,我的2200欧军用耳机还不如300Ω的耳机响度大

网友A:
阻抗匹配了,功率传输最大,声音最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了,功率传输最大,声音最响。

怎么计算矿机输出阻抗????抑或是靠试验确定???

网友:
是不是这么算?谐振时电容和电感阻抗相等,1/wC=wL,电容是100pF左右(10的-10F),频率是1MHz左右,得角频率是6.28×10^6rad/s,所以电容的阻抗约等于1592Ω。也可以测一下电压和电流,R=U/I。

网友:
1、匹配决定了耳机得到的功率;
2、就算都匹配,2200Ω耳机和300Ω耳机(通常是舌簧或差动)的灵敏度差距很大。

网友:
你俩耳机很有可能结构不同,无法比较

网友B:
2200欧姆的军用耳机因出厂几十年了,多数耳机线由于氧化出现阻值变大的问题,必须换新耳机线才能使用,请矿友用万用表测量耳机线的电阻是否正常。正常的2200耳机肯定比低阻耳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0欧姆的军用耳机因出厂几十年了,多数耳机线由于氧化出现阻值变大的问题,必须换新耳机线才能使用,请矿 ...

原配耳机线没有利用价值,可用多股塑料线外面套穿合适粗细的编织鞋带制作,注意两只耳机是串连的,注意连接的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0欧姆的军用耳机因出厂几十年了,多数耳机线由于氧化出现阻值变大的问题,必须换新耳机线才能使用,请矿 ...

测量了一下2200Ω的军用耳机,直流电阻有时候是6—7k,有时候17、8k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耳机的磁铁退磁了。我的636耳机,大声耳机声音都很小了。

网友:
矿石机中。阻抗匹配时输出功率最大,效果最好,不是阻抗越大越好,要看矿石机检波方式,二极管检波输出是高 阻抗输出,要求耳机阻抗高些好在2200到4000左右的高阻耳机效果好。,而场管检波时输出中阻抗,采用高阻抗的耳机效果并不好,采用600左右的中阻抗耳机效果好。当耳机阻抗不能满足要求时,采用阻抗变压器转换阻抗,不过多一个环节就可能多一点能量损失,要看实际情况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了一下2200Ω的军用耳机,直流电阻有时候是6—7k,有时候17、8k

正常耳机线顶多一米长内阻1欧不到,矿友的耳机线显然有问题。分别测量耳机内阻应都在2000欧左右,耳机同时发出咔咔声即为正常。矿机的能量直接来自天线,经检波进入耳机,其特点是电压高,电流小,耳机作为负载内阻越大,分流作用越小,有利于提高线路Q值,也就是提高了整机选择性和灵敏度,。2200耳机左右串联直流内阻4000多欧,交流阻抗更大了,是装矿机优秀器材。本人少年时曽见一国外矿机书内介绍耳机内阻达8000欧,强调了耳机高阻抗,可变电容与线圈高Q值的重要性,仅提供矿友参考。

网友:
矿石收音机的书里也提到过,方铅适合4000Ω,2AP9二极管适合1500Ω,有种硅的检波器适合几百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