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土壤代替电池的单管机

楼主(2024-11-03):
(无正文)

网友:
不就伏打电池么

网友:
如果这样想的话,还有很多选择:柠檬电池、土豆电池、西红柿电池、、,曾试过电池碳棒与铝模夹含盐水餐巾纸也能输出0.8V以上,,,,,
现在还有太阳能片供电、超级电容存电、,,,,,

网友A:
我用两手捏指针表的表笔,在50微安档可以看到指针有轻微偏转。小时候第一次发现这个现象后把万用表电池取出来,测量还是有,以为自己是霹雳贝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两手捏指针表的表笔,在50微安档可以看到指针有轻微偏转。小时候第一次发现这个现象后把万用表电池取出 ...

加一级放大,然后用示波器毫伏档可以看心跳脉冲,记得做好交流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一级放大,然后用示波器毫伏档可以看心跳脉冲,记得做好交流隔离。

有了放大电路,这就是有源的了。放大心电信号需要特殊的采集前端,否则会被噪声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