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植入螺孔,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24-11-03):
覆铜板上,这种螺孔是怎么加进去的?

网友:
焊上去的啊 ......

网友:
螺帽一般都是铜的,很容易焊上。

楼主:
看起来像是镶嵌进去的

网友A:
有一种拉铆螺母(镀锌铁或不锈钢材质),可以铆接在薄金属板上,PCB上没试过,不知会不会拉裂PCB,我一般还是用铜螺母锡焊。

网友:
了解一下压铆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像是镶嵌进去的

先镶嵌到金属化孔里,然后焊接在一起的,这种自己也可以做,有这种铜螺母卖

网友:
这是俺前段时间买的 PCB 安装螺母,铁的,M2 螺纹,外径 5.5 毫米。

网友:
PCB压铆螺母 挤压螺母

网友:
附件是俺之前贴的螺母的机械尺寸和推荐的焊盘设计:

网友:
我抽屉里还有一小袋这螺母,PCB做个焊盘,钢网开窗,刷锡膏,当做常规插件摆上去,回流焊即可。

网友:
好像是焊上或者压上的,我就经常使用8楼坛友那样的M3螺丝柱。
在焊接面处,多放一些通锡孔,有助于增加强度。我是在焊盘内外径之间的环形上平均放置8个直径0.5的小焊盘用于通锡,把这个做成了一个封装。

网友:
你上网搜搜拉母枪,我买了一把很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拉铆螺母(镀锌铁或不锈钢材质),可以铆接在薄金属板上,PCB上没试过,不知会不会拉裂PCB,我一般还 ...

       我今年夏天购买了一个拉铆枪和配套的拉铆螺母,这种拉铆螺母用拉铆枪给薄铁安装螺母非常容易,还很结实呢。

       我购买的拉铆螺母从4MM到10MM的不等(再大的尺寸我用不上),拉铆枪头的尺寸鱼拉铆螺母是配套的。

       拉铆枪120多块钱,不贵。

       我找时间往PCB板上安装一个看看,估计能行。

拉铆螺母枪

拉铆螺母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年夏天购买了一个拉铆枪和配套的拉铆螺母,这种拉铆螺母用拉铆枪给薄铁安装螺母非常容易,还 ...

拉(压)铆螺母从原理上来说都需要板材具有较高的强度和一定塑性形变的能力,否则很容易松动,铜铝铁板没问题,而PCB板用这类螺母,很可能拧几次螺母就跟着转了,所以我认为PCB板上还是更适合焊接,楼主搜索“贴片螺母”,这个才是专为PCB板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