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的实验心得

楼主(2024-11-03):
传统的矿机线路,再怎么折腾,离开良好的天地线都白搭,

网友:
良好的天线,只是收听成功的一部分因素,没有良好的线路设计和精选元器件,仿制成功的机率也是有限的。
对元器件特性、性能的了解及电路功能的理解、调试,才是成功的基础,这一步对于制作很重要。
学习必要的电子基础知识和仪器、仪表的正确使用,才是制作、组装成功的保障。

网友:
干种线路和零件材质.离不开好好学习电理论.否则造千台机也糊里糊涂,什么是最优.

矿机很讲究尽简约. 而不是尽多零件

高频和低频的等效阻抗的完美配,是矿机实验的终极天花板.

网友A:
接入电力线,就是无限大的天线,加隔离电容,反正收的是高频信号,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入电力线,就是无限大的天线,加隔离电容,反正收的是高频信号,行不行?

现在很多电线都不是架空线了,且比较危险,很容易烧耳机,伤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入电力线,就是无限大的天线,加隔离电容,反正收的是高频信号,行不行?

有些瓦顶房接水槽是铝片或铁片弯成,有幸其落地不良,就有可能成为天线,

我所在公司楼顶墙漏水,加了条长铝凹槽防水,我用二极管串万用表测一下高频电压;竟然有几伏.

可惜后来再测,是VHF频率的

网友:
矿石收音机离开天线地线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矿石收音机可以不用地线,有些矿石收音机采用大环,还有些矿石收音机和有源收音机结合,对天线要求不高,玩矿石收音机必须因地制宜,找到适合自己家环境的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