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22功放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4-11-04):
这是vkjmmy老师的收音机电路图,我用这个2822按照图中所示搭建了电路,接上手机,放音乐,感觉声音很好,现在的问题是,功放只能用8欧喇叭吗,可以用4欧喇叭吗。还有就是我用的是一节18650供电,如果用两节18650电池,提高电压,功放声音会更好吗?2822m和7231哪个声音更好听?

网友A:
功放芯片里面的电路设计技术含量说高也不高,说低也不低。
有的厂家芯片设计人员水平很高,设计出来的tda2822是天籁之音。
有的厂家芯片设计人员水平不如老衲,设计出来的声音自然是嘎嘎咕咕叫难听至极。

网友B:
普通的2822谈不上音质。

网友:
功放与喇叭阻抗的匹配:

2822功放芯片通常设计有特定的输出功率和阻抗匹配范围。如果您的电路是按照典型应用设计的,那么它可能确实最适合驱动8欧姆的喇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驱动4欧姆的喇叭,只是可能需要调整电路或降低音量以防止过载。
使用4欧姆喇叭时,由于阻抗更低,电流需求会增加。如果直接连接而不做任何调整,可能会导致功放过热或损坏。建议在尝试之前仔细阅读2822的数据手册,并考虑是否需要添加限流电阻或其他保护措施。
电池电压与功放性能:

使用两节18650电池串联可以提高供电电压,从而有可能增加功放的输出功率。但是,这也取决于功放芯片的最大工作电压。如果超过这个电压,可能会损坏芯片。
在提高电压之前,请务必检查2822的数据手册,确认其最大工作电压,并确保不超过这个限制。如果一切正常,提高电压确实有可能使声音更大、更清晰。
2822m与7231的声音对比:

这两个都是功放芯片,但它们的设计、性能和声音特性可能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不同型号的功放在声音上会有细微的差别,这取决于它们的放大电路设计、失真特性、频率响应等因素。
要确定哪个声音更好听,最好的方法是实际比较它们在相同条件下的表现。您可以分别使用这两个芯片搭建电路,并播放相同的音乐进行比较。注意,声音的好坏也受到喇叭、电路布局、电源质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网友:
请问2822从哪买的,2822标识上的制造商是哪个,能上传一张2822照片吗?
TDA2822生产厂家众多,良莠不齐,买到好的可不容易。

网友:
质量最好的是进口施拉格公司的(性能、音质最好),最高工作电压可以到12V。国产的厂家众多质量良莠不齐,一般电压可以到6V,也有可以到12V的,祥细参数咨询卖家或查看厂家手册

网友C:
2882M 带M 的可以用到12V ,普通的应该达不到

之前买过很多版本的   自己洞洞板做过,最后感觉都一般
听个响而已

有人开发这个电路板吗
买几个玩玩
应该比现在的  一些小功率的数字板好

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82M 带M 的可以用到12V ,普通的应该达不到

之前买过很多版本的   自己洞洞板做过,最后感觉都一般

我买的就是带M的,不知道提高电压是不是音质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2822谈不上音质。

我用手机放无损歌曲音乐,接四寸喇叭,感觉声音真是好好听,用三寸喇叭就感觉一般般了

网友C:
十几年前做过,2822我觉得还可以啊
不过版本有很多,国内很多收音机 比如现在的德生 还有投西八的大点机器 现在还是这个芯片 BTL 后输出推大点的喇叭
感觉功率还是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前做过,2822我觉得还可以啊
不过版本有很多,国内很多收音机 比如现在的德生 还有投西八的大点机 ...

2822M和7231哪个音质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82M 带M 的可以用到12V ,普通的应该达不到

之前买过很多版本的   自己洞洞板做过,最后感觉都一般

配合四寸喇叭真是声音大,也解析度好,也没有什么底噪,我甚至想弄两个喇叭,弄成左右喇叭,用手机放音乐是不是更好?

网友:
楼主对音质要求不高啊。

网友:
你的输出用喇叭,所以就不用纠结音质了。
喇叭的睡频响短板,能掩盖所有信号源和功放的问题

网友D:
我去年在X宝拍了20只TDA2822,全都废品,扔掉了,还不如旧拆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去年在X宝拍了20只TDA2822,全都废品,扔掉了,还不如旧拆机件。

这么便宜的芯片还有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便宜的芯片还有假的

就是这些

网友:
这种2822推荐电压是3-6V  加大电压会击穿 不妨试试是不是这样...........

网友:
这总便宜吧
不如买那种带板的一起也才1-2块钱

我之前买的下面这种,囤了2片

网友:
这种小芯片你就不要指望它音质多好功率多大。想极限使用,老老实实按照手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前做过,2822我觉得还可以啊
不过版本有很多,国内很多收音机 比如现在的德生 还有投西八的大点机 ...

谢谢你提供的电路和数据!

网友:
ST原装的TDA2822M工作电压2~9V都可以,但是其它牌子的不好说,若干年前本论坛就有相关的贴子说过,有些TDA2822M专门为6V、4.5V、3V供电的电器产品另行设计内部电路(可以认为是减配),这类TDA2822M的供电电压一旦超过其设定值就无法正常工作。
在供电电压一定的情况下,功放的输出功率应该与喇叭阻抗成反比,但是TDA2822M使用4Ω喇叭的输出功率却略小于使用8Ω喇叭的两倍,可以认为,TDA2822M工作在OTL双声道模式下,配4Ω喇叭激励略显不足,BTL模式下输出阻抗提高一倍,配8Ω喇叭都负荷比较重。要想获得比较好的音质以及比较高的电源效率,我的建议,OTL模式下配6Ω喇叭,BTL模式下配12Ω喇叭。

表:双声道模式下TDA2822M输出功率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OTL双声道模式,同样6V供电,喇叭阻抗32Ω、16Ω、8Ω、4Ω,最大输出功率分别是120、220、380、650,喇叭阻抗每降低一半,输出功率提升都略小于一倍,但非常接近提升一倍。

表:BTL桥接模式TDA2822M输出功率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BTL模式下,同样3V供电,喇叭阻抗32Ω、16Ω、8Ω、4Ω,最大输出功率分别是65、120、220、350,喇叭阻抗从32~8,输出功率同样与喇叭阻抗成反比,但是从8Ω降低到4Ω,输出功率只提高了60%。显然,BTL模式下TDA2822M与4Ω喇叭并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82M 带M 的可以用到12V ,普通的应该达不到

之前买过很多版本的   自己洞洞板做过,最后感觉都一般

TDA2822与TDA2822M最主要的差别是封装,一个DIP16一个DIP8。不论什么品牌,凡是DIP8封装的都可以算是带M的,包括CD2822、KA2209、JRC2073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TDA2822M,12V蓄电池供电,充满电14V,BTL输出给6欧喇叭,音质非常好,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一开始段夹 ...

组装了好多收音机,双调谐的,1600芯片的等等,但是说到听收音机,比较少,也只能说听听天津相声广播、中国之声,现在天津相声广播也很少有好听的相声,突然想到可以用手机输出相声等信号给功放芯片,于是把2822的功放芯片装好,实验了一下,发现比手机扬声器好听多了,音频宽广,用了三寸、四寸喇叭,感觉不错,用手机放无损的歌曲也很动听,看来是不是要走上功放的赛道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TDA2822M,12V蓄电池供电,充满电14V,BTL输出给6欧喇叭,音质非常好,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一开始段夹 ...

你的电路是什么样的,可以学习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芯片里面的电路设计技术含量说高也不高,说低也不低。
有的厂家芯片设计人员水平很高,设计出来的tda2 ...

我还以为都是仿制的2822m,应该里面的线路都是一样的呢

网友F:
TDA2822不好驾驭,最突出的问题是容易自激,试验对比其频率上限也不高;TDA7231比较稳定,频率上限较宽裕,做小功放效果不错。

网友:
不要要求太高了,能用耐用。

网友:
看接法,立体声双声道接法,一般用8欧喇叭,btl接法可以用4欧喇叭,电压高,功率大,btl接法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TDA2822不好驾驭,最突出的问题是容易自激,试验对比其频率上限也不高;TDA7231比较稳定,频率上限较宽裕, ...

看来还是TDA7231比TDA2822好听吧

网友:
厂家推荐芯片,不出示印板图,那只能自制验证;高保真功放的接地原则同样有用,电源滤波电解的容量及接地,茹贝尔接地,芯片前级退耦,反馈接地,输入偏置电阻,信号输入两端,中放前级的电源从何处取出,都要反复验证,尽管一片小功率功放仅一、二瓦,但它的放大倍数与上百瓦扩大机比,相差没多少分贝,所以要小心伺候;用作袖珍机时,其喇叭频响很窄,又想省电,必须插入带通电路,切去频响高、低两头,否则,低频大量吃电流,滤波电容容量大得惊人,又占地方,大信号放大时集成功放的电流比传统分立功放大得多。

网友:
我看你的喇叭也蛮大,不如做个7240

网友G:
我也卖的这种,怪毛病多的很,要么一个声道自激一个正常,要么一边声音大,一边声音小,BTL工作没法用,一直以为我画的板丈布线不好,换了5个都不行,搞个拆机的换上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卖的这种,怪毛病多的很,要么一个声道自激一个正常,要么一边声音大,一边声音小,BTL工作没法用, ...

关于2822功放芯片的问题;与您的一样的怪毛病,用集成电路插座加扳子上便于换,加退耦电容,加滤波,换电源,加防自激电容,凡是招都想了无济于事!换个旧2822一切正常。

网友:
相同的结构

网友H:
看参数表,可以4Ω,电压可以到12V

网友:
TDA2822的幾種產品及後綴説明:
  ST-SGS原產2822:dip14封裝無後綴,S後綴為dip8封裝;後期產品標D為sop8封裝,標M為dip8封裝。
  UTC:後綴L表示無鉛,後綴G表示無鹵化物,sop8。
  TGS:無後綴,但實際產品可能按封裝標為M(dip8)或D(sop8)。
  WS:M後綴,dip8封裝。

以上所有器件,極限電源電壓都爲15V,工作電壓都爲1.8V~12V;沒有表示電壓等級的後綴。

用萬用表電阻檔測量1~8/3~5脚電阻,各品牌有一些差別,但並不大。同一BTL電路用插座替換個牌號,效果上沒有明顯區別。

注意BTL接法中,5脚的接地電容必不可少,少了一定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卖的这种,怪毛病多的很,要么一个声道自激一个正常,要么一边声音大,一边声音小,BTL工作没法用, ...

不论什么品牌的TDA2822M,要是铁定会自激,那么IC厂家非倒闭不可。集成块厂家的客户,主要还是电子电器厂家,卖到维修配件市场的只占非常小一部分,要是集成块性能有明显缺陷,那么电子电器厂家不买,那集成块厂家的产品就成烫手山芋了。
TDA2822M的典型应用电路,电源高频、低频退耦滤波电容、输入端的高频旁路电容、输出端的相位补偿电容都是必不可少的,BTL应用时两个输出脚须各自对地连接相位补偿,BTL应用时两个反相端的耦合电容须适当降低容量。使用完整的外围电路,是保证同一块线路板安装任意品牌TDA2822M集成块都可以正常工作的前提条件,可能有些品牌的集成块可以省去一两个零件或者使用非典型应用电路,那并不能说明你的电路没问题。
TDA2822M、KA2209、JRC2073D这类功率集成块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同相放大而且增益比较高(2822或2209是90倍,2073是180倍),为了避免自激,输入、PCB上面的输出线应该尽量向相反方向走,绝不能靠近并行走线,否则平行走线形成电容正反馈,自激没商量。实在不能向相反方向走线的情况,输出与输入之间须用地线隔开,并且加大输入端的高频旁路电容、减小输入端对地电阻。如果不需要太高的增益,那么在反相端⑤、⑧串联电阻降低增益,也可以有效降低自激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参数表,可以4Ω,电压可以到12V

您的理解有偏差。Vcc一项的确是1.8~12,也就是说ST原厂2822可以在12V供电情况下正常工作,这完全没问题;Out Pow一项的确给出的是立体声、BTL两种模式下匹配4Ω喇叭的输出功率,也就是说2822可以带动4Ω喇叭。不过,供电电压12V、喇叭阻抗4Ω这两种工作条件同时出现,对于TDA2822M来说不安全。21楼我发的两张图,就是ST给出的TDA2822M输出功率,从图上可以看到,立体声模式下,8~32Ω负载给出了9V供电的输出功率,4Ω负载只给出了供电电压6V及其以下的输出功率,而BTL模式下,只有16Ω、32Ω负载给出了9V供电情况下的输出功率,8Ω负载只给出了6V及其以下的输出功率,4Ω负载只给出了4.5V及其以下的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