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寿命是按充放电计算的么?

楼主(2024-11-04):
新买了一辆电瓶车,配置是48V、20AH,现在充满电可以跑一周(每天接送孩子和买菜等不到10公里),平均每周充电一次,按照电瓶充放电500次计算,这组电池是不是就可以用9年了?如果说的不对请不要笑话我啊,,,,

网友A:
铅酸电池怕过充更怕放光电,额定电压下保持满电寿命最长,满充满放估计有10个循环就快完蛋了,浅充浅放最好,但铅酸电池一般没有均衡电路,本身电车用的铅酸就是12V一节,里面就是6个串联的,加上48V就是相当于24个串联,一但有某一节坏了,其它的也坏的很快,如果你每次只用不超过50%的电,保持每一节电压均衡,还真能用上9年

网友B:
我也搭车提个问题:铅酸电池究竟是随时充电好?还是用完了再充电?有没有记忆效应?我现在是平均2天充电一次差不多用到剩下1/3左右,有的说不管跑了多少公里,只要有充电条件就随时给电瓶充满。究竟哪种方法科学?

网友C:
现在的铅酸电池,能用3年就算不错的了,你还想用9年?

网友:
无所谓了,既然买了就不要想省钱的事,随便用就是。即使小心使用也延长不了多少寿命,而且后期用起来很受罪,实属没必要,容量小了就果断换掉。

今年3月新买一部60V20AH绿源电瓶车,现在一律乱用乱充,加速直接拧到底,看看能用多久,拭目以待。

网友:
电池有两个寿命指标:日历寿命 vs 循环寿命。
这也就是某些电池明明没怎么循环,久置也会坏的原因。

至于用嘛,铅酸没有记忆效应,电量少于一半就可以充了,另买个定时插座防止充电器抽风过充。

网友:
理论寿命和实际寿命

网友:
随用随充吧
我记得当时17年买的给老娘接送小孩买的 用了又4-5年吧
还是可以的 就是原装电池可以  后面换掉的电池都案垃圾

网友D:
20AH单块重量6公斤的是最普通铅酸蓄电池,制作原材料的铅板采用的是回收的再生铅板。再生铅板在熔炼过程中会混入杂质,影响电池的充放电性能,另外为了节省成本电池极板做得比较薄。这种电池可循环充放电350次,循环充放电就是从电池放电至20%,然后再充满电的一个循环过程,使用寿命一年半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AH单块重量6公斤的是最普通铅酸蓄电池,制作原材料的铅板采用的是回收的再生铅板。再生铅板在熔炼过程中 ...

对了,过去一些铅酸电池中可能含有镉元素,可以增加电池的使用寿命,但是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有较大危害,现在铅酸电池中已经被禁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怕过充更怕放光电,额定电压下保持满电寿命最长,满充满放估计有10个循环就快完蛋了,浅充浅放最好 ...

电动车蓄电瓶都没有单个电芯的均衡保护,那是不是自己针对每个电芯做一个均衡保护板,确保不过冲和不过放,寿命要好很多?

网友:
完全有可能的,之前我有辆车每周骑1~2次,也是每周充电一次,电瓶用了快6年还能跑20+公里,后来车子被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铅酸电池,能用3年就算不错的了,你还想用9年?

本人连续用了15年电动车,确实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随着充放循环容量越来越小吧,还是电压越来越低,尽可能满电存放吧,前阵子电瓶车放干了直接电瓶饿死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铅酸电池,能用3年就算不错的了,你还想用9年?

我的摩托7A还是9A,现在用了两年4个月,还是很好,测量电压有12V以上,打火的时候下降约0.5V,

网友G:
厂家一般按寿命分批次
3-5年普通,5-7年加强型,8-10年长寿命
价格依次翻倍

一般民用市场都是普通的
很少见加强的,很贵
长寿命的价格一般接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蓄电瓶都没有单个电芯的均衡保护,那是不是自己针对每个电芯做一个均衡保护板,确保不过冲和不过放 ...

没有必要用均衡电路,而且一组中只有总的正负极在外面,其它的也没法去做,只能尽量选大品牌的电池,质量好的充电器,定期检查每组电池充电时的电压,检查充电时的发热情况,有条件尽量用小电流慢充,10-20分之一C的倍率充

网友:
浅充浅放合适,多年前我有个电自,用的4节12Ah铅酸,每天大概20公里,每天都充满电,连续用了5年多之后充满续航还有20公里左右。
对了,还在电池组输出端并联了两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亲测有效,可以降低电池组瞬间放电的最大电流(这个不接受反驳,反驳就是你说的对)。
现在某宝还有铅酸电池组主动均衡模块,理论分析有用,还没买来测试。

网友:
收到,谢谢,确实发现很多时候 ,电动车的蓄电池坏都是其中一组坏的特别厉害,如果能早早发现,早早换掉这一组,可能整体维护成本会低很多(只需要更换一组,其他3组是可以持续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厂家一般按寿命分批次
3-5年普通,5-7年加强型,8-10年长寿命
价格依次翻倍

就是极板厚度不同,极板越厚寿命越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人连续用了15年电动车,确实是这样!

普通的铅酸,只能一年了
第二年续航掉的很严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也搭车提个问题:铅酸电池究竟是随时充电好?还是用完了再充电?有没有记忆效应?我现在是平均2天充电一 ...

铅酸电池是随时充电好,理论说不清,我们看实际,汽车电瓶一般都用四五年,长的有用到8-9年的,电动车电瓶谁能用这么久?就因为它是随用随充

网友:
引用 网友H:
铅酸电池是随时充电好,理论说不清,我们看实际,汽车电瓶一般都用四五年,长的有用到8-9年的,电动车电瓶 ...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基本一年一换,不管你跑多少公里

网友:
想多了 一年后能跑三天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