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Sony ICF-9540W收音机

楼主(2024-11-04):
Sony ICF-9540W收音机
原本应该是小故障,有几个223的瓷片漏电。更换就可以了。(我拆下所有223测试,查到5只漏电)
可是上一个修理的人,没有查到漏电电容,却把电路改了。

调频高放因为电容漏电不正常,尽然跳过高放,接入天线,改动中放供电,可以收到电台。

现在,不用高放,不接天线,也可以收到电台,但有轻微交流声,恢复高放,交流声很严重。如果停止本振,没有交流声。

网友A:
高频部分所有接地的电容先更换一遍,包括高频供电端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部分所有接地的电容先更换一遍,包括高频供电端的滤波电容。

谢谢,换电容无效,用示波器观察,中放供电很干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换电容无效,用示波器观察,中放供电很干净。

如果收到电台有轻微交流声,调偏电台就没有,那是调制交流声,电源变压器的静电屏蔽层接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收到电台有轻微交流声,调偏电台就没有,那是调制交流声,电源变压器的静电屏蔽层接地有问题。

好象是有点象调制交流声的意思,变压器外壳有接地线,还有一个碳芯电阻连接变压器,安装在喇叭安装螺丝处,接出一个线与天线缠绕偶和,应该原装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收到电台有轻微交流声,调偏电台就没有,那是调制交流声,电源变压器的静电屏蔽层接地有问题。

收音机双15V全波整流,2个二极管上各并联0.22UF瓷片电容一个。拆下检测发现有一个电容严重漏电-----直流电阻120Ω,二极管也有一些铜锈。

将2个二极管换新,2个瓷片换成涤纶电容。交流声有一定的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音机双15V全波整流,2个二极管上各并联0.22UF瓷片电容一个。拆下检测发现有一个电容严重漏电-----直流 ...

变压器可能没有静电屏蔽层,这样就需要在次级线圈两端对地各接一个0.1~0.47uF的电容,代替静电屏蔽层。

网友:
建议用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