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DA5807M做了个收音机,加个高放反而收不到台了呢

楼主(2024-11-04):
在室内接收中国之声没问题,杭州交通广播有点弱,就从立创商城买了一个放大芯片,说是以前的手机上的收音机用的调频放大IC。结果加了一级放大,接收灵敏度更差了,杭州交通台几乎没信号了。难道芯片是次品不成?我是对高频放大不懂,还请高手指点。
PDF太大传不上来,立创商城有。这是翻译软件的截图。

网友A:
成品接收机R30,打开前置放大,先前的弱台96.2M会被附近的99M强台压制,反而一点信号都没了.

网友B:
从放大器输出到5807的FMIN之间只用一颗6.8nF试试,那一大堆看着像滤波器的LC全抠掉

D2的结电容多少?最好在5pF以下。。。

网友C:
RDA5807M的1脚不是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DA5807M的1脚不是接地吗?

TNND,国产的芯片资料最垃圾,头一版PDF上是接地,后边一版就双输入了,接的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放大器输出到5807的FMIN之间只用一颗6.8nF试试,那一大堆看着像滤波器的LC全抠掉

D2的结电容多少 ...

那些个LC滤波是低通,应该没问题的,拿掉放大芯片,用导线直接连接放大芯片的输入和输出焊盘,信号正常。说明LC低通网络不影响。D2没装。

网友D:
En引脚不需要分压电阻,直接怼在MCU GPIO上,3.3V为ENABLE,0为DISABLE

网友:
不要以为装个放大器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有干扰,放大后只会使信号更差,你拿去野外试试.

网友E:
如果频段内有强信号和强干扰的情况下,加这种不调谐的高放,只会让弱信号的接收雪上加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频段内有强信号和强干扰的情况下,加这种不调谐的高放,只会让弱信号的接收雪上加霜。

杭州交通台91.8信号弱,中国之声90.2很强,这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En引脚不需要分压电阻,直接怼在MCU GPIO上,3.3V为ENABLE,0为DISABLE

不放心,怕万一给怼死了,国产芯片都有些不太靠谱

网友F:
(1)RDA5807M PIN1,3接地,EN可以直接接GND或VCC
(2)FMIN直接接根电线就能接收,不用太复杂的滤波线路
(3)试试只用电池供电
(4)感觉RDA5807FP比RDA5807M性能好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杭州交通台91.8信号弱,中国之声90.2很强,这会不会有影响?

如果信号很强,放大器的动态又不足的情况下,会阻塞,进入非线性区,弱信号接收有可能会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信号很强,放大器的动态又不足的情况下,会阻塞,进入非线性区,弱信号接收有可能会更差。

明白,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RDA5807M PIN1,3接地,EN可以直接接GND或VCC
(2)FMIN直接接根电线就能接收,不用太复杂的滤波线路
...

刚开始做的一个小板是直接接地了的,效果还不错,后来在立创商城下的规格书和之前看到的不一样了,比较迷茫了。
这是时间标记较新的版本。

网友B:
1、不用担心1个强台的阻塞,除非楼主住在发射塔边上
2、别惦记着调谐高放这种上世纪东西啦
3、做这颗FM放大芯片的公司是国内TOP等级,问题99%出在楼主身上。
    比如正反对称的芯片是否焊反了,那一大堆LC滤波是不是把阻抗搞飞了。。。
    “拿掉放大芯片保留LC滤波接收正常”未必导向滤波没问题放大器有问题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用担心1个强台的阻塞,除非楼主住在发射塔边上
2、别惦记着调谐高放这种上世纪东西啦
3、做这颗FM放 ...

想着这也不是对讲机发射功率大阻抗不匹配会反射烧管子,就随便那样画了一下把元件布上了 这么小的信号跟阻抗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接收机R30,打开前置放大,先前的弱台96.2M会被附近的99M强台压制,反而一点信号都没了.

多谢提供参照线索

网友:
用高频信号发生器调试,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