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管的使用寿命问题

楼主(2024-11-04):
业余爱好,搞了个6n2推6p1的单端小胆机,用两个6z4整流,功率不大,声音也说得过去,管子都是用的库存全新的,放在办公的地方用,差不多每天开机10个小时,用了大概1个月,发现两个6z4都已经发黑,其他三个没发现有明显变化,有点担心,问问论坛的前辈们,电子管的寿命能用多久?网上搜索都说电子管寿命只有大概500个小时,这样说岂不是一个月多就不行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丝空载电压测量6.9V,按照这个电路做的,后面两个220uf的滤波电容

第一级电容用这么大不黑才怪。

网友A:
就算一个月换一只,6z4多少钱一只,带给你的快乐值不值这个价?

网友:
大功率、满功率使用的电子管寿命是不长的,
建议改成二极管整流,不过阳极电压会变高了。

网友B:
6Z4确实容易发黑,但是发黑也能继续使用。管子只要灯丝开始通电,其性能就逐渐下降,一直到性能下降到不堪使用。管子超出标称寿命500小时,倒也不至于立刻不能用,只是性能下降而已。现在的电路中的负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弱管子性能下降带来的影响,使管子得以继续使用下去,甚至可以超过1000小时。

网友:
没问题的,到你明显的听到声音不对了为止。

网友C:
正好给群友做个测试,看看实际使用多少小时后失效

网友:
建议改成晶体二极管整流。四十多年前就都改用晶体管整流了。现在还抱着6Z4不放?

网友:
     电子管x收音机的整流管(6Z4)一只功放管(6P1)一只,也就是单端放大器的一个声道,这两只管容易衰老,但是许多家庭都用20多年没有换管。单位的扩音设备这样的花生管一年就换,厂家质量控制体系,工艺手段,等级标准不同,同批次电子管个体体质差异,使用的要求都不同,很难说电子管的寿命,一般厂家与电子管手册都不表注寿命。

网友:
6Z4后面的电容别大了。
黑了没事,继续用。

网友:
不是贵价管,不然我不会考虑它的寿命问题。贵价管提前寿终正寝的话真的会心痛!真心的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一个月换一只,6z4多少钱一只,带给你的快乐值不值这个价?

乐观主义,值得称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6Z4确实容易发黑,但是发黑也能继续使用。管子只要灯丝开始通电,其性能就逐渐下降,一直到性能下降到不堪 ...

就算1000小时,按我目前的使用状况也就三个多月,看来电子管的使用寿命远远不如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给群友做个测试,看看实际使用多少小时后失效

什么时候不能用了,来这里报道

网友D:
量一下灯丝的电压,是不是高了很多。
还有6Z4的输出端的电容是不是大了。
整流管和功率管一样,灯丝温度会高50度,寿命是要短一些,但也不至于几百小时。

网友:
整流管只要不是在极限值使用,寿命还是很长的,效率降低一点影响不是很大,发黑不影响使用。

网友A:
现在是2024年末,不信你看,明年年末过来,管子还用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灯丝的电压,是不是高了很多。
还有6Z4的输出端的电容是不是大了。
整流管和功率管一样,灯丝温度 ...

灯丝空载电压测量6.9V,按照这个电路做的,后面两个220uf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2024年末,不信你看,明年年末过来,管子还用的好好的

但愿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丝空载电压测量6.9V,按照这个电路做的,后面两个220uf的滤波电容

空载6.9,整机装好以后再测量一下,还是尽可能的不要高。

第一级220UF实在太大了。记得曙光的资料,第一级是8UF。

网友:
老收音机最黑的就是6Z4和6P1,不过您滤波电容的确大了。开机冲击不小,不嫌麻烦就加个延时。

网友:
6Z4后面习惯性放了个大水塘,然后,你懂的

网友:
第一级滤波电容太大了,搞不好会烧断整流管阴极,这才是缩短寿命的主要原因。

网友:
关于寿命是基于原始设计与正确实用的集合、、、

某网红电路,在早期的文章中都是超耗的,为了输出功率的表现罢了、、,短期之内不会有问题;只是有待验证、、做音频800小时以上起步!

合理正确的设置才是正道,管子便宜也不可旺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