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失真

楼主(2024-11-04):
一台小收音,灵敏,AM,FM都能自动停台,但声音稍开大一点点,声音就会失真。
电台声音中加杂着,霹雳霹雳声,有时还有汽笛声。
估计是功放部分出了问题,查了功放部分,加汗了7688f ,查了电压与手册差不多,无结果。

高手们帮忙分析分析

补充内容 (2024-11-6 21:54):
失真的根本原因是,换电容时一个电容搞错了了极性

网友A:
我有个高手手搓的4管来复机,开机收音正常,听一段时间就破音,音量开到最大声音又好了,百思不得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高手手搓的4管来复机,开机收音正常,听一段时间就破音,音量开到最大声音又好了,百思不得姐

是不是晶体管等零件工作一段时间后参数变化了?一个个换换试试,反正没几个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晶体管等零件工作一段时间后参数变化了?一个个换换试试,反正没几个零件

不像是,这个是开机在中等音量,刚开始正常,过段时间破音,音量开最大马上就好。

网友C:
年数长了,电解会不会老化失效?

网友D:
收音机再你手上,我们又看不到,怎么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年数长了,电解会不会老化失效?

大多数故障都是电容老化引起的

网友E:
把机子里面的电源滤波电容 容量加大一两倍试试

网友F:
楼主描述的是故障(不能正常收听),失真是指还能正常收听,只是某种衡量失真的指标不好或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描述的是故障(不能正常收听),失真是指还能正常收听,只是某种衡量失真的指标不好或很低。

失真原因 是立体声调节电阻老化,换了一个,声音好多了。
但AM部分却出问题了,基本都是啸叫,能自停,但却是啸叫声,怪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机子里面的电源滤波电容 容量加大一两倍试试

电源部分的换了。
这机几十年了,但拆下电容,量了下容量还是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机子里面的电源滤波电容 容量加大一两倍试试

换这个电容时极性装反了 ,修正后声音还是不怎么对,换上原来旧的电容,声音对了 AM也能收到台了。

还有个问题,换的新电容就算装对极性(容量足的),但声音还不如原来旧的电容声音好,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E:
把原机全部图纸资料发上来,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原机全部图纸资料发上来,大家帮忙分析.

以上就是电路啊

此机RP2056型号1986年日产,小巧玲珑,无语设计还是音质,口袋机算一只手以内吧。
用料与用工真的的用心,国产估计现在也做不出来,当然没有市场需要了。
小日子机电行业真是做到变态。
--------------------------------------------------------------------------------------------
题外话,玩国产老机的朋友,可能更多的情怀吧!
外形、音质、功能、质量,发达国真的超前啊。
以此抛转引玉,制造业各行各业要多努力啊。

楼主:
失真的根本原因是,换电容时一个电容搞错了了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数长了,电解会不会老化失效?

又都换回原机电容了,原机电容近40年了,容量也没有变。
换全新的电容,反倒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再你手上,我们又看不到,怎么知道什么问题。

大侠,好酒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