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锂电池----谁来说说工作情况

楼主(2024-11-04):
     家里的红米触屏音响不插充电器就熄屏,判断是电池问题,网购一只电池26元。什么样的电池这么贵?决定拆开看看,见下图。测量红和黑线电压4.2V,  黄白线之间或与红黑线均无电压,比常规电池多了一个热保护功能而己。试着在红黑线上给电池充电充不进,就象没接充电器一样。那位师傅玩过的来上上课,谢了!

网友A:
4.2V应该是充电充满了。你放电到4.0V再试试充电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V应该是充电充满了。你放电到4.0V再试试充电看。

我也估计是充满的,但满电那机子怎么会不工作呢?除非线路板坏了,我就是不懂黄,白二线的作用。

网友B:
应该是电路板出问题了,这种东西充电电路易坏,造成电池无输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路板出问题了,这种东西充电电路易坏,造成电池无输出故障

我估计也是,想弄明白后改一下,实在没办法只有不用线路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