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机芯用的黑色润滑脂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4-11-04):
最近打理松下卡座RS-T10,机芯用的是黑色润滑脂,具体指机芯金属机构之间,有相对滑动的部分,例如锁紧及解锁机构,还有磁头滑板和机体框架之间等待,都是黑色润滑脂润滑,这种润滑脂是什么类型的润滑脂,是二硫化钼润滑脂吗?

网友:
用过自制的,起码30年前我用医用凡士林加石墨粉。

网友:
估计是二硫化钼润滑剂,一般用于汽车,比黄油贵。

网友:
不可能二硫化钼,那是极压润滑剂,顾名思义300℃以上才能工作

网友:
我看到的白色的多黑色的少

网友:
高档机会用掺有特氟龙的润滑油  中道卡座上面的机芯专用润滑油

网友:
铁铁之间,使用普通黄油就行。把原来的油擦干净,机芯拆开,把润滑脂涂上

网友A:
根据本人的使用经验(非专业),大致可以分为金属用润滑剂和塑料用润滑剂。
录音机机心金属零件之间润滑,应该用金属用润滑脂或润滑油,塑料部件之间的润滑,应该用塑料用润滑脂,二者之间最好不要相互代用。
自行车轴承用的黄油,就是典型的金属用润滑脂,摩托车机油就是金属用润滑油。
而MOLYKOTE的EM-30L之类的润滑硅脂,就是典型的塑料用润滑脂。
金属润滑剂和塑料润滑剂之间最好不要相互代用,因为金属润滑剂有可能会对塑料有腐蚀、膨胀、老化的作用,而塑料润滑剂用在金属上,则润滑效果比较差,会加速金属部件的磨损。
在明确这个大的类别后,具体选用哪种润滑剂,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是合适和更合适的问题。
录音机机心的塑料部件,比如:塑料齿轮以及收带轮轴等部件,我一般都用MOLYKOTE的EM-30L来润滑,而主轴、电机转轴和轴套之间等金属部件,我一般都用摩托车机油或自行车黄油来润滑。
至于润滑脂的颜色,除了二硫化钼特有的黑色外,其余大多只是人为添加的涂料而已,不同厂家都有不同的标记方式,不必太在意,只要黏度等参数合适就可以用。
一般的黄油完全能够胜任了,没有必要用二硫化钼黄油。
另外,黄油呈现黑色,也有可能是使用一段时间后磨损下来的金属粉末混入黄油后呈现的颜色,未必就一定是二硫化钼黄油。
以上只是本人的一些实际使用经验,非专业意见。

网友:
金属件用油无所谓,塑胶件用油需小心弄不好更快老化,食用油对塑件比较友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本人的使用经验(非专业),大致可以分为金属用润滑剂和塑料用润滑剂。
录音机机心金属零件之间润滑, ...

又学习了,谢谢